这两种电容做藕合声音如何?

楼主(2019-01-10):
元旦有老朋來访,带来几只电容,请用过的坛友说说声音表现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介质,不同工艺的,还真有区别

有理论根据吗?有实测技术数据吗?
有理论依据,请给出数学推导过程。
有实测数据,也请公布出来给大家看看。

基本可以肯定是没有的啦,玄学最怕提这两条,只能回避问题。大师们的经典回答是:仪器测不出来(面部此时要有轻视的表情),但是我能听出来(这时要摆出自我陶醉的模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容,特别是耦合电容,和音质没有半点关系。除非是......除非是有强迫症。

严谨一点说,同容量的合格电容,在音频放大电路中换来换去对音质没有影响,旁路电容也是这样。
如果是不同容量的电容,对电路的通频带还是有变化的。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
前几天看视频就发现Adobe Flash Player提示有问题,昨天遇到无法上传图片问题,总是报错503,据说是网页问题。经浏览器修复并重装Adobe Flash Player(最新版本)无效。卸载所有浏览器和Adobe Flash Player后重新安装二者最新版,问题解决

楼主:
我的电容型号是CZM_W和CY11_1。

网友:
点贊五楼,精辟结論,不接受迷信活动。

网友:
同意5楼,一般听不出啦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特别是耦合电容,和音质没有半点关系。除非是......除非是有强迫症。

换用不同的耦合电容,对声音确有一定的影响,除非系统真的太烂了

网友:
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各种耦合电容对音质和听感的影响确实有极小的差别,确切的说应该是:心理作用+极小差别。         容量的大小(比如耦合电容用0.01UF和用0.68UF)对比区别更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谨一点说,同容量的合格电容,在音频放大电路中换来换去对音质没有影响,旁路电容也是这样。
如果是 ...

不同介质,不同工艺的,还真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谨一点说,同容量的合格电容,在音频放大电路中换来换去对音质没有影响,旁路电容也是这样。
如果是 ...

支持楼上的观点,比如前级阴极旁路电容对容量更加敏感,

网友:
耦合电容,如果漏电或是压降不够会影响后級,对音质没有影响

楼主:
换了浏览器,发图试试。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
cy11?这个是云母吧,理论上说,云母的高频性能比纸介要好,而且那只CZM还不是无感卷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理论根据吗?有实测技术数据吗?
有理论依据,请给出数学推导过程。
有实测数据,也请公布出来给大 ...

听过胆机吗?为什么胆机指标就没有晶体管机参数指标高,但胆机公认音乐味就是耐听?音乐有时候就是眼见为虚耳听为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严谨一点说,同容量的合格电容,在音频放大电路中换来换去对音质没有影响,旁路电容也是这样。
如果是 ...

建议你去找几个相同容量,不同介质的,比如聚酯的和聚丙烯的电容,还有有感的和无感的,接上去听听就知道有没有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去找几个相同容量,不同介质的,比如聚酯的和聚丙烯的电容,还有有感的和无感的,接上去听听就知道 ...

就是,有些人根本没有实践过就在那里信口雌黄,音乐还真是玄学有些道不清表不明,但又确确实实是那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浏览器,发图试试。
javascript:;
javascript:;

楼主的这种6.70年代的油浸CZM-W老电容我用过,自我感觉声音还是很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些人根本没有实践过就在那里信口雌黄,音乐还真是玄学有些道不清表不明,但又确确实实是那么回事 ...

说话语气不要这么重,12楼提出的观点是以合格电容为前提的,材质不同音质不同只能说明合格等级不同,例如优等品特等品。
讨论问题必须要理解人家表述的含义,你的观点是抛开了人家的前提。现在确实有不少烧友被忽悠,被骗了钱还帮骗子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用不同的耦合电容,对声音确有一定的影响,除非系统真的太烂了

很烂的系统,换电容影响会更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说话语气不要这么重,12楼提出的观点是以合格电容为前提的,材质不同音质不同只能说明合格等级不同,例如 ...

实践,实践,实践,重要的话说三遍,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你可以去买一些你所谓的优等品特等品但要不同介质,相同容量,比如同是4.7uf的耦合电容,电解电容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聚丙烯电容,聚丙乙烯电容,瓷片电容,等等,分别上机听听看就知道那种好听了,当然前题是你设备不能太差!教你怎样判断差异化,反复听一首歌的人声特别是女音的某一段,还有低音的某一段,不同电容都听那一段,在木的耳朵怕都能听处不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公认”?我周围的都不认可。禁止用耳朵听了来说“公认”。
什么叫“耐听”?
还有很多形容词的 ...

好吧,你的理论胆机都是垃圾了是吧,就你世人皆醉你独醒,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践,实践,实践,重要的话说三遍,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你可以去买一些你所谓的优等品特等品但要不 ...

是谁规定重要的事情说3遍?
谁没有发言权?
是谁没有实践?
什么逻辑?
语气重不等于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的理论胆机都是垃圾了是吧,玩胆机的都是SB就你世人皆醉你独醒,呵呵!

论坛有用你这样的语言交流的吗?

网友:
说到玄学,此帖可关闭了。
再吵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
台式机的两个浏览器又传不了图片了。

80Hz以下主要是重放音乐中以低频为主的打击乐器,例如大鼓、定音鼓,还有钢琴、大提琴、大号等少数存在极低频率的乐器,这一部分如果有则好,没有对音乐欣赏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这一部分要重放好是不容易的,对器材的要求也较高。许多高级的器材,为了表现好80(或80左右)Hz以上的频段的音乐,宁愿将80(或80左右)Hz以下的频率干脆切除掉,以免重放不好,反而影响主要频段的效果。极低频20Hz为人耳听觉下限,可测试您的器材低频重放下限,低频中的25Hz、31.5Hz、40Hz、50Hz和63Hz是许多音箱的重放下限,如果您的音箱在这些频率中某处声音急剧下降,则表明这个频率就是您的音箱低频重放下限。 80-160Hz ; 在80-160Hz频段的声音主要表现音乐的厚实感,音响在这部分重放效果好的话,会感到音乐厚实、有底气。这部分表现得好的话,在80Hz以下缺乏时,甚至不会感到缺乏低音。如果表现不好,音乐会有沉闷感,甚至是有气无力。是许多低音炮音箱的重放上限,具此可判断您的低音炮音箱频率上限。300-500Hz  在300-500Hz频段的声音主要是表现人声的(唱歌、朗诵),这个频段上可以表现人声的厚度和力度,好则人声明亮、清晰,否则单薄、混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谁规定重要的事情说3遍?
谁没有发言权?
是谁没有实践?

曾经我也是像你一样的喷青,不相信玄学,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自从去朋友家听了他那套音响,同一首歌咋就和我家的差别那么大呢?目前家里的一台甲类石机丢一边了,换了单端甲类kt88胆机在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我也是像你一样的喷青,不相信玄学,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自从去朋友家听了他那套音响,同一首歌咋就 ...

交流用平和语气,就像这样论坛很好。
你朋友的那套音响,那是与你的系统不同,所以听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我也是像你一样的喷青,不相信玄学,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自从去朋友家听了他那套音响,同一首歌咋就 ...

你要拿土豪的音响回到你家里听,才能对比。
也许他所有的音响设备中,最贵的就是那房子了。

网友:
不同介质确有不同,我试耦合电容的方法是采用接插件,5秒就能换一对电容听,换电容时并不关机,这样耳朵的残留记忆会好一点,更能感觉到区别,并且采用K701耳机听,这样受外界影响小一点。解码用双AK4497、CD是普通摇头。

网友:
最近找到下面的电容,
计划试用一下:

网友:
换耦合电容从威马  M-CAP   MIT   战神铜膜  到大D  TCC。如果听不出来的话我真是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漏电还不会影响音质??漏电就是要大大的影响啊!更换后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现在做一台6P8P+6N1+FU29的推挽的功放,特意拿两个漏电比较严重的0.1UF的试了做耦合,把导相6N1的一端屏极电压直接拉到了输出管栅极调制电压负16伏,输出严重失真的情况下,但对高低音的质量没有多少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特别是耦合电容,和音质没有半点关系。除非是......除非是有强迫症。

真有关系!但有多大关系就不好说了!

网友:
试验制作6P14三极接法功放时,网友送我几个日本的耦合电容,说实话低频听感不如我在网上邮购的CBB电容(0.2元一个)容量和耐压有一样。最近朋友寄来一堆拆机的WIMA(经过测试其一致性较好——容量误差很小)电容准备替换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

网友:
我使用的电容就是品质好一些的安规电容。我曾经用威玛0.47uF400V的电容与0.47uF400V的安规电容PK,播放邓丽君的《小村之恋》,周围几个邓丽君的铁丝,都分辨不出来。机器是6N1推动6P14音源是无损播放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特别是耦合电容,和音质没有半点关系。除非是......除非是有强迫症。

用落地箱,接0.1uF与0.5uF比较一下(用仪器测量没有试过)用耳朵听听试试.....

网友:
我用前苏联特氟龙0.22UF/600V做300B的偶合电容,声音不错,就是体积大了一点。

怪P事!矿坛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还有,打开网页时经常会跳出一个什么狗屁代购提示,真烦人!这矿坛道底怎么了!

网友:
怪P事!矿坛怎么有时候上传不了图片!坛友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我两台机器分别安装不同的5个浏览器,其中只有一个浏览器不能上传图片,以前一直用它上传图片,近来可能是与卸载某个软件的关系,它不能传图了。你换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
         CY11发烧级树脂密封银云母电容。CZM-W纸介卧式油浸金属外壳密封电容(漏电流很小,温度系数小,损耗角正切小)新型号CZ41。
这两种都是好东东。

网友G:
上传不上来是控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传不上来是控件的问题。

有道理!!

我换了台电脑,可以上传了

网友:
很多电容要试过才知道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