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矿机使用哪种耳机最好啊?

楼主(2019-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矿石机分二种阻抗输出形式,可以是直接使用耳机,那么,二极管矿石机电阻需要高阻耳机,如果采用中低阻耳机则要采用阻抗变压器才行,如果是采用场管矿石机电阻,则输出是中阻抗,采用舌簧耳机等中阻抗耳机比较合适。如果要采用低阻抗耳机也行,也要采用阻抗变压器。所谓高阻抗耳机,指阻抗最好在四千欧姆左右或以上的,阻抗高些,负载就轻些,则矿石机的选择性就会更好一些,阻抗匹配了,音量也要提高一些。中阻抗一般指五百到一千左右的耳机。适合直接跟场管矿石机输出匹配。低阻耳机为几欧姆到几十欧姆左右的耳机。另外耳机本身也有灵敏度指标,这个就先不考虑了,同样的阻抗耳机,灵敏度也会相差明显的。所以,首先是选择合适阻抗的耳机,然后是差不多阻抗的耳机中选择灵敏度高一些的,实际上一般使用,舌簧耳机实惠实用。好的耳机成本高也不容易取得。

网友:
甲板耳机+阻抗变压器,细节请搜索本坛精华帖

网友:
如有6v6或6p1的小输出变压器或5w以下小功率电源变压器,次级接8欧耳塞,我以前试过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