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知道,数码通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1-10):
哪位,前辈知道,数码通是干什么用的,请指点。

网友:
就是个移动硬盘

楼主:
请问前辈,这个东西怎么使用的。

网友A:
线都没插,灯就亮了。你确定不是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都没插,灯就亮了。你确定不是充电宝。

上面有个按键,一按,灯就亮!

网友:
一按灯就亮是充电宝吧

网友(2024-09-23):
把U盘或相机数据线插上去,按一下,自动把U盘或相机的文件给备份到里面的硬盘里。
以前数码相机的卡容量小,又比较贵,就有了这个数码通,就是用来备份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