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四表MF63,同时纠正原厂一处错误。

楼主(2019-01-10):
       因为要用一下指针表,想起还有一台MF63,翻出来试试,结果不知啥时候已经坏了,故障现象是欧姆档和DC档表针反打,排查了一下线路,结果还发现一处原厂的错误(这块表是我自己用的,很多很多年以前亲自买的,所以不存在以前修过之类的问题)。

       在原机电路中,BAT档运放是没有供电的。但按照实际的接线方式,可以看到在BAT档运放的负电压是供电的,尽管测电池电压的时间通常很短,但这是一个较大的BUG。(当时忘了拍照了,有MF63的TX可以自己看一下)。

       改正:断开转换开关负电源最后一掷,R25换位焊接。

       经排查:该表是运放损坏,换上运放后一切正常。

       为了以后维修方便,顺便焊上了运放插座,插座取自排母。

这是实际的连接画的接线图,可以看到在BAT档运放的负电压是供电的。

这是实际的连接画的接线图,可以看到在BAT档运放的负电压是供电的。

原机电路,BAT档运放不供电。

原机电路,BAT档运放不供电。

改正后的转换开关接法。

改正后的转换开关接法。

换上了运放,同时加焊了插座。

换上了运放,同时加焊了插座。

加焊了插座,插座取自排母。

加焊了插座,插座取自排母。

换下的运放,各脚间电阻和完好状态无明显差异。

换下的运放,各脚间电阻和完好状态无明显差异。

网友:
我也有这表,得看看

网友:
这个表是最适合发挥想象力的表;
此表的挡位开关定位机构,挡位开关焊接方式与日本 SANWA YX-360 雷同;
遗憾的是此表没学 SANWA YX-360 那样:表盖用玻璃,挡位转换开关的焊片是焊接在聚四氟乙烯塑料上,挡位开关的数字是刻在电木上;

网友:
精神可嘉,支持一下

网友:
大力支持一下。有空的时候,我也把我三个63表拆开看一下,好好研究  研究   研究。

网友:
有空的时候,我也把我三个63表拆开看一下,好好研究

网友:
偶有一台MF-64,顶一下

补充内容 (2023-9-19 18:28):
后期也拥有了MF63,不过好用的没有折腾。

网友:
这款表,加个MAX660负压发生器,只用一节锂电池供电,非常方便。

网友:
上不了图。。。。。。。。。。

网友:
找出63对比一下。

网友:
我也有这表,我得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这个表,但沒有发現这个问题,有空檢查一下,謝謝了!

网友:
拥有着表的时候一定改过来

网友:
我有2只表都发现,收藏了对照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有3台63, 3台64.

网友(2019-02-22):
我的头像就是MF63,我有两块,没注意这个问题,改天看看。
谢谢分享。

上图右边这个是MF79

网友:
我有块老版本的MF63,抽空找出来对照下。

网友:
这个需要跟帖,抽时间对比一下,都是这样的话必须改过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电路图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当初组装线就组装错误而没有发现,也没有影响使用,也就这样到现在。

网友A(2024-12-23):
我的63,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调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63,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调整好?

你拆下电刷动片便知,可以调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电刷动片便知,可以调整位置。

拆下了,但是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电刷动片便知,可以调整位置。

拆开拍照,是这样的。,

网友C:
把中间的螺母松几圈,把动片对准中间位置,拧紧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中间的螺母松几圈,把动片对准中间位置,拧紧螺母。

你的方法不行,但是按照以下的有一点改善。

网友C:
看到了,你这种和早期的不一样,早期的2件套,上下是分开的,很容易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你这种和早期的不一样,早期的2件套,上下是分开的,很容易调整。

你说的我明白了。我的MF85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拍照,是这样的。,

后期产品和早期有区别,楼下以回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63,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调整好?

买过两块63表,第一块购于80年代末,第二块购于五六年前(全新库存货),两块表都有跟你一样的问题,但不影响使用。

曾将第一块63的动刷修整位置,手艺不佳影响了触点美观;其实,只需将固定螺帽拧松一点,减少动刷片的压力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过两块63表,第一块购于80年代末,第二块购于五六年前(全新库存货),两块表都有跟你一样的问题,但不 ...

我的就是有點影響使用,我換了85的過來,發現和原裝的相反,達不到中心。

网友:
調整調整“一格”就和原來原裝的一樣過了中心。不知到忽然打不出簡體字。

网友C:
转轴有块簧片装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轴有块簧片装上了吗?

是不是这个?

网友C:
对,这块正装和反装较果不一样,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块正装和反装较果不一样,试试吧。

我是弧形的连接金属。(图中向下的)
再次调整后,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