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车机尾线定义

楼主(2019-01-10):
不知道如何定义尾线,请教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今天在网上找到一个图片,尾线定义不全。

楼主:
就是这样图片

网友:
吧电路板翻过来, 基本都有接线定义在PCB板上,

网友:
找到 V+  GND  ACC  就可以通电了 ,喇叭线就更容易找 ,其他家用的也用不到 不需要接 ,

要听收音机就找到天线 外接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