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7五极管推300B灯丝采用交流供电的甲类功放电路,供大家分享

楼主(2019-01-10):
补充内容 (2019-1-11 19:45):
6K7G可直换6Ж7,6J7,EF37等管效果也不错。

网友A:
谢谢图纸收藏了,不知帘栅级并联接的750k和220k电阻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图纸收藏了,不知帘栅级并联接的750k和220k电阻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为了得到一个大小合适的阻值,170K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图纸收藏了,不知帘栅级并联接的750k和220k电阻是怎么回事。

并联接的750K和220K电阻等效170.1K,下面的30K和170K串联后使6K7五极管帘栅级得到适合的分压。

网友:
很少看到拿遥截止管做音频放大的,6K7G参数和国产6K3P基本一样

网友:
看到6K7就进来了结果发现不是一种东西,我手里的是高跨导的小七脚6K7

网友B:
遥截止五极管也叫变μ管是专为超外差式收音机设计的,其控制栅极中间稀疏,两头密,截止电压比锐截止管低很多,用于高放、中放电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变频管如6A2的第三栅极,6U1的第一栅极也是变μ性质,这类电子管受AGC电压控制其互导发生变化,因此造成增益相应变化,使接受不同电平的广播信号时音量变化不至于过大。
      经试验这类电子管用于音频功率放大,在小信号时没有什么问题,随着信号电平加大会信号增益降低,这类失真除非指挥家普通人耳听不出来,反而会避免大信号削顶失真(本人曾经用6U1电子管进行测试,其结果发布在论坛上)。因此一般还是采用6J7等锐截止管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截止五极管也叫变μ管是专为超外差式收音机设计的,其控制栅极中间稀疏,两头密,截止电压比锐截止管低很 ...

白版好,6J7推300B,阳级,帘栅级电压多少会好有声呢?或者说胆味浓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接的750K和220K电阻等效170.1K,下面的30K和170K串联后使6K7五极管帘栅级得到适合的分压。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截止五极管也叫变μ管是专为超外差式收音机设计的,其控制栅极中间稀疏,两头密,截止电压比锐截止管低很 ...

我的这款电路6K7G可直换6Ж7,6J7,EF37等管效果也不错。

楼主(2019-06-20):
6Ж7五极管推300B和2A3B通用甲类功放电路,供大家分享

楼主:
6Ж8五极管推300B甲类功放电路,供大家分享

网友:
小时候在宝尔真邮购过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