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收音机IC-737资料

楼主(2019-01-11):
如图所示的收音机,FM有台,中短波无台,波段开关检查了正常。不知道哪里原因?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不好找,这毛病一般就是调幅的电源或者信号没有切过来。。。。

网友A:
东芝收音机IC-737资料

schematic (1).pdf

schematic (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收音机IC-737资料

太感谢了,您真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收音机IC-737资料

引用 网友A:
东芝收音机IC-737资料

太感谢了,您真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