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容的容量

楼主(2019-01-11):
今得到两只可变电容,由于数字表测这种小电容不准确,可有矿友使用过这两种电容,知道确切的容量值

网友:
看这小可变也就几十P的容量,先用数字万用表测一只500P-900P的电容,再将小可变与之并联测量,读数减去先前测得的电容量即得小可变的容量。

网友:
可变容量本来就偏差,当然只能以自己的测量为准了,别人测量的只是别人手上的可变容量,不能代表别的电容。同样规格的可变,有时候相差较小,但有时候也会有相差较大的情况。所以,还是尽量测量确定。

网友A:
这种可变在广坛出了很多,我也弄了些,只是调节旋钮需要diy才能用, 楼主采用的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变在广坛出了很多,我也弄了些,只是调节旋钮需要diy才能用, 楼主采用的什么办法?

直接采用减速旋钮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网友:
两个大约50pf、80pf吧,估计。

网友:
        这应该是个双联,容量不太大,也就几十个P。

楼主:
还没做过调频矿机,不知这个要配多大的线圈
调频的线圈,矿友们测试的多大直径多粗的线几匝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做过调频矿机,不知这个要配多大的线圈
调频的线圈,矿友们测试的多大直径多粗的线几匝最好?

没用过这种蝶形可变电容,在90度范围内容量变化,看图片一个定片5片、一个定片6片,估计容量15-25P之间,可以用直径2mm粗铜线绕成直径20mm空心线圈2-3圈试试,检波使用1SS106,应该可以接收到FM广播。

网友:
有条件还是以实测为准。pf的量级。

网友:
在某杂志看过,印象中其容量好像不超过50PF...

网友(2019-02-20):
两个定片之间5-20p,我测的。114    1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