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一组小功放

楼主(2019-01-11):
  一直对由一个管子担任分相并直接推动功放管的电路很感兴趣,这可以直接驱动一对同极性功率管,并且电路也比较简单,但要求的主要条件是各管均有较高的直流和交流放大能力。所以这种电路的实现,就是专为高β管或高跨导管定制的方案,能够达到的重放质量,仅取决于它的开环增益有多高。

  这是电路的原型图:

  原型电路和普通差分输入的OTL电路差不多,只是驱动部分从共射-共集组态改成了分相-共集-共射组态,输出级的上下两个管子是同极性的,而传统的OTL输出管则由两个异极性的晶体管组成互补跟随器组态。这一改变仅仅是从实验目的出发,用来验证分相的管子可以有足够的驱动能力。电路中的所有晶体管都可以是锗管、硅管、场效应管,仅是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各部分元件的值有所不同。

  分相管的工作点电流大小,与输出管所需的驱动电流有关。通常为了不使信号的谷点最小幅度将分相管截止,分相管的静态电流与信号谷点最小幅度的电流总是有至少3倍的比例。例如下级驱动电流最大为正负各1mA,则可设置分相管静态电流为1.5mA,这样最小的不截止电流就有0.5mA,可以确保这一点上的电流增益不会降得很低。

  改型后的电路形式:

00b

00b

  改型后的电路取消了前置级右边的配对晶体管,而将左边晶体管的发射极移到了闭环支路的加和点上,通过基极和射极之间的信号电压差来获得差动性能。这种改动会使负反馈支路上的电阻流过较大的直流偏置电流,导致前置级晶体管的偏置点电压下降,这对低电压应用有一定影响,因而前置级的工作电流需要大幅度下降,而这也可能造成开环增益的下降。

  小功放的增益级总共两级,前置级和分相-输出级。

  实际上分相晶体管和输出晶体管是一个放大级的整体,上下两个输出晶体管分别用于差动上拉和下拉输出信号的幅度,增益的产生由BG4跟随增益被1减后的倒数,乘以R7再除以Ri5并将结果乘以β得到。分相管的工作电流取决于输出晶体管的电流增益,这个增益越大,分相管的工作电流就可以越小,则R7就可以取得越大,从而本级增益也就越高。

  分相-输出级包含两个子增益级:a34和a5。a5在下拉和上推的过程中,电压增益只要大于1,与a34的倍乘关系就能使整个分相-输出级的增益大大提高。

  前置级的增益则由Rbe3//R4的值和Rbe1的比,再乘以β得到。

  设计注释提供了这一电路的主要公式。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其中较大功率的板子应用了汇流条:

  由于这些实验具有去库存的作用,因此先用手头的锗晶体管做了几块板,再用高β的硅晶体管和高跨导的场效应管做了几块板,以此来分别比较它们的实际听音感受。音源采用德生的ICR调频收录音机,带有录音和重放的基本功能,以上海调频94.7MHz广播及随机附带的SD卡节目来重放。菲力普D8749双卡收录机上的一对可拆卸音箱作为重放的无源输出部件,其中的全频扬声器已换成了飞乐的YD120-1A。就是照片中的这种音箱:

(待续)

楼主:
三.-12V/-15V/-18V 硅BJT管与场效应管的混合方案:

  混合方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为2N3904,BG3为2N3906,BG4和BG5为IRF9530。

  这一版本的前置级和分相级分别采用了高β的2N3904和2N3906,-18V下的开环增益是68.6dB,扣除20dB的固定增益后的失真水平是0.37%,在主观听感上,要比前三个版本的感觉要通透得多,舒服得多。

  场效应管输出级的起始电流可以稍大些,低于2mA会有比较明显的交越失真出现,在12mA下有相当满意的听感。

(待续)

网友:
是啊,老友说得对。任何人都可能在认识上存在局限性。只是有时不能够自己认识得到吧。

楼主:
  试听感受:

  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大小,对小信号下的失真和大信号下的开环增益有明显影响。

  对于锗管,静态电流小于2mA即有明显的交越失真出现,克服这个失真到听感舒服至少要大于6mA,10mA静态电流下的小音量明显满意。

  对于硅管,特别是实例中使用的S8550E,交越失真的拐点在600μA左右,2mA静态电流下的小音量听感满意。

  在大音量下,静态电流取得大一些有助于减少输出管Vbe的峰值增量,这使大信号的开环增益减少有限,以保证有一定的反馈深度来使失真控制到指标内。

  这两版电路的试听感受,在小音量时与-18V场管方案几无区别,大音量时比锗管方案的-3.7V版和-6V版要耐听得多,且听感中增强了厚度感,不象锗管方案那样有些声嘶力竭的明显感觉,而且锗管方案中无论哪种版本,均可察觉到程度不同的细微音染,其中锗低频管版最为明显,这与硅管方案和场管方案相比有所不同。这一点,使用锗高频管/开关管的-9V版亦不如改进后的硅管方案。

  主观听感中的音像透明性与通透性,仍然是全场管版的感觉最好,尽管在以下的噪声测试中,它不是最佳的。

  噪声水平:

  对上述七种电路搭配进行了本底噪声的测试。电压表为Agilent34401A,交流电压六位半模式,带宽20Hz~300KHz,样本数值101条记录,作标准差和阿伦方差统计,结果取阿伦方差值,并拟合到20Hz~20KHz的音频段有效值,读取音频频段内的噪声密度,并根据最大输出功率对应的电压,得出放大器的信号噪声比。照片是噪声数值统计的截图:

  其中:        μVrms                        20Hz~300KHz的测量统计值
                        (20~20,000)Hz                拟合到音频段的噪声有效值
                        μVrms/√Hz                噪声密度
                        Sm(V)                        最大功率对应的电压值
                        S/N(dB)                        信噪比

  噪声测试给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全新体验。

  -6V电源的锗低频管版是所有版本中本底噪声最高的,在音频范围内达到了2.86mV的有效值,信噪比为55.34dB,这似乎是意料中的结果。

  -3.7V电源的锗开关管版就非常不错了,音频段的本底噪声只有27μV,信噪比为90.8dB,看起来3AK20的噪声贡献大一些。

  -9V的锗开关管版结果更优,音频段噪声水平达到了1.7μV的有效值,信噪比为123.22dB。

  相比其他版本,大跌眼镜的是全场管版,音频段噪声水平是98μV,信噪比为95.76dB。

  硅混合版的信噪比是最高的,达133.07dB,音频段的噪声水平1.332μV。

  -3.7V的硅改进版,音频段噪声水平为17.3μV,信噪比94.69dB。

  -6V的硅改进版,音频段噪声水平为8.4μV,信噪比106.02dB。

  在上述版本的比较中,锗低频管版的噪声性能是最差的,-9V锗开关管版与硅混合版位于同等水平,而-3.7V的硅改进版竟与全场管版噪声性能相当,-6V的硅改进版甚至还超过了全场管版,并且两种硅改进版的噪声绝对值全面优于全场管版,这是个令场管爱好者的我极其尴尬的结果。

  在-3.7V改进版中,前置级使用了低噪声级别的双三极管S3DG394,但这一版的噪声水平劣于单管差分的-6V改进版;在-18V的全场管版中,前置级使用了同样是低噪声级别的双结型场效应管3DJ5,但其噪声水平一样劣于-18V的单管差分硅混合版和-9V的单管差分锗开关管版。这个结果似乎意味,音频段的差分输入形式,在噪声水平上劣于单管差分的输入形式,而且差别还相当显著。

七.小结:

        1)分相式放大器电路结构简单,精心设计的两级开环总增益可容易地达到80dB以上。

        2)在特定闭环增益下,非线性失真度与负反馈深度成反比。

        3)晶体管的电流增益β越大越好,场效应管的跨导越大越好,原则上没有底限,也不应该有底限。

        4)大信号下输出级的B-E结增量大小,是在不同负载阻抗下影响失真的重要原因,而输出管的射极
          限流电阻加剧了这种失真的产生。对于以电压控制沟道电流的场效应管,这种情况更为显著。

        5)恒流负载是大幅提高开环增益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被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中。

        6)单管差分的噪声水平优于标准差分结构,混合形式的单管差分结构具有最高的信噪比。

  由于异极性晶体管的相似性,上述所有电路都可以改为正电源工作。

(结束)

补充内容 (2019-1-13 14:33):
噪声测试的结果取值有错误,修正内容在44楼。致歉!

楼主:
一.-3.7V和-6V的全锗管方案版本:

  根据手头现有的管子参数所确定的器件参数值都以标在图上,斜杠左边的数值是-3.7V版的,右边的是-6V版的。逗号隔开的是可用于选择的数值。

  -3.7V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为3BG1,BG3为3AK20,BG4和BG5为3AK33。

05b

05b

  -6V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为3BG1,BG3为3AX31E,BG4和BG5为3AX25。

  3BG1是国产锗管中惟一一种高、中、低频、开关工作通吃的NPN锗通用晶体管,缺点是最大耗散太小,只有50mW,但在前置级中应用已经绰绰有余了。

  由于总的开环增益相当低,在扣除20dB的固定闭环增益之后的重放质量,相关的失真分别达到了1.94%和3%,与大部分便携式的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放音质量相当,很不满意。

(待续)

网友:
又来去库存~!
用高β管,高电压,差分管,做出来该不错。

楼主:
二.-9V全锗管方案版本:

  这一版本管子的选型基于展宽开环频响的理念,所以分相级和输出级都选择了高频性能较好、饱和压降较低的开关管。但输出级换用低频管时则达不到希望的高端响应。

  -9V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为3BG1,BG3为3AK33,BG4和BG5为3AK34C。

  输出级的3AK34C的电流增益不高,因而分相级的工作电流需要充分增大,达到了20mA的水平。但在这一电流水平上的3AK33,正好位于电流增益β最高的一段位置,在-9V电源下的电压增益达到了320,或50dB。

  前置级的电压增益为4.3,与后级的增益相乘,总的开环增益约为62.7dB,扣除20dB的固定增益后,重放的失真水平约为0.73%。这一水平比-3.7V和-6V版的要好得多,听起来还算容易接受。

(待续)

楼主:
四.-12V/-15V/-18V 全场管方案:

  全场管方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BG2为差分管3DJ5FC,BG3为BSP304,BG4和BG5为IRF9530。

  做这块板子时有点小激动,因为预期会有较好的表现,故设计中对两个频率点(1KHz和10KHz)的增益与失真分别进行了计算,相关的结果标在图中。

  实际的板子工作在-18V下,主观听音的感觉相当干净和通透,乐器的高音和低音层次清晰,特别是低音提琴在最粗那根弦上的震动清晰可见,几与眼见无异。

  电路的输入级采用了双结型场效应管3DJ5,FC档。源极耦合点的电阻R3用恒流二极管E102代替,而BG1的漏极负载电阻用恒流二极管E501代替。E501在端电压达到0.5V以上时的动态阻抗是2MΩ,因而在1KHz时的电压增益达到469倍或53.4dB,在10KHz时则有81倍或38dB。不过这是按跨导0.5mS的水平计算的,在这里的偏置条件下,实际的跨导在1.4mS以上,所以真实的电压增益还会再高将近两倍,或将近12dB。

  输出级的增益不太高,受制于较低的负载电阻和BG4的跟随增益,只有22倍或26.85dB。但这时的最大频响可达150KHz,对整个放大器仍然具有良好的频率响应能力。

  放大器总的开环增益为80.3dB@1KHz和65dB@10KHz,扣除20dB固定增益后的失真水平分别为0.097%@1KHz和0.56%@10KHz。这个水平已可媲美大多数简易的家庭音响了。

  根据已有的工作点,计算结果的相关节点上的半功率点范围是10Hz~149KHz。

(待续)

楼主:
五.改进计算的混合方案版:

03b

03b

  改进的混合方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为2N3904,BG3为2N3906,BG4和BG5为IRF9530;电源电压-18V。

  根据以上各版的实践,对混合方案进行的重新计算,得出的结果令人相当满意。对于分相-输出级,按频响高端截止频率为102KHz计,BG3的工作电流降到了2.262mA,R7的值则增加到1.8KΩ,这使本级电压增益跃升到1989,总增益达到104.25dB,扣除20dB固定增益后的失真度小于0.007%。

  由于输出管IRF9530的栅源输入电容达860pF,而IRF9510的栅源电容只有180pF,相比之下是前者的21%;同时在本方案的应用中,功率裕量也是满足的。因而在保持输入节点上的频响不变的前提下,换成后者可以提高分相管负载电阻79%的值,从而大幅提高本级的电压增益,增加对失真改善的贡献。

  混合方案的特点之一是具有较高的分相管输入电位,这使前置级的输出负载电阻值可以取得较大,从而提高前置级的电压增益。

  进一步的改进,是在较高的分相管输入电位基础上,将R4改由恒流二极管E101替代,这时的电压增益将升至162,几乎是净增6dB,这使总增益达到110.16dB,而扣除20dB固定增益后的失真将达到0.0031%的水平。不过这将使成本稍微提高,但相比于所达到的失真指标,这点成本微乎其微。

  这一版没有做实际产品,仅是验证了一下数值,实验过程将在以下的-3.7V版和-6V版中完成。

(待续)

楼主:
六.改进计算的硅管方案版:

  由于压降的关系,两个版本里的前置级都只能使用(0.1~0.2)mA的工作电流,这导致本级电压增益做不太高。在-3.7V版中,前置级若使用硅管,Vce将被压缩为40mV左右,这将使前置级的晶体管失去放大能力,因而须改用锗管3BG1,此时的Vce约为-0.35V,尚有一定的电流增益。

  实际上此时-3.7V版前置级的Vce仍然太低,单管差分形式的电路已经不适合,要换成标准差分输入的对管电路才行。传统的S3DG6或S3DG8的Vce压降都高了些,且电流增益也较低;LM394或国产化的S3DG394比较适合,但价格较贵。换成标准差分形式后,前置级的Vce在1V左右。-3.7V版本最终的设计结果是将R3与R4分别用恒流管E501和E301替代,这使前置级的电压增益一举达到274倍。-6V版本的前置级用的单管差分形式,在0.2mA工作电流下的电压增益也达到了255倍。

  -3.7V方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BG2为差分管S3DG394,BG3为2N3906,BG4和BG5为S8550E。电路如下:

01c

01c

  -6V方案使用的晶体管组合是:BG1为2N3904,BG3为2N3906,BG4和BG5为S8550E。电路如下:

05c

05c

  分相管的工作电流为1.47mA~1.5mA。输出管的电流增益β取为350,这使在最大输出电流为320mA时有足够的基极电流供给,因而正负1mA左右的分相管工作电流摆幅是适当的,分相管也不会发生截止失真。

  两个版本的开环电压增益分别为88.82dB和95.31dB,扣除20dB固定增益后的失真分别为0.04%和0.017%;频响为20Hz~102KHz。这个水平已经完全赶上或超过了大部分的家用音响,甚至前面介绍的全场管方案,除了输出功率之外。

  极高的开环增益使两个版本都可以工作在40dB的闭环增益下,这样整个放大器就可以直接接在检波输出之后,此时放大器的预期失真度分别为0.4%和0.17%。

  在低电源电压工作的版本中,输出级BG4的跟随增益与输出负载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在较低负载电阻下,BG4的Vbe电压随每十倍电流增长60mV的幅度上升,而这个电压在大电流下占分相管输出电压的比例较高,导致BG4的跟随增益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跟随增益通常会低至0.5,等效的R7阻抗只有2倍,由分相管和输出管组成的功率级增益就比较低了。这在流行的各种OTL输出级中都很普遍,提高电源电压和减轻负载,都是改善这种情况的最直接途径。

  例如,当-3.7V和-6V版本电路的输出负载从8Ω改为600Ω时,开环增益分别上升为100.9dB和105.28dB,在闭环增益为20dB时的失真分别可达到0.009%和0.006%,这时候整个放大器能够作为一台低失真的前置放大器、线路放大器、耳机放大器使用,这种失真度水平能够适应多数录音棚对前置放大器音质的严苛要求。

  电路中的C3-1和C3-2分别是负反馈电容器和防振电容器,在实际制作中都没有使用,但电路工作得都很好。

(待续)

网友:
一下子,去了不少库存啊。
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真是在去管子库存啊

网友A:
老大,对管配对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对管配对情况如何?

不超过50%误差都可以用。现在的高beta管也用不着配对。

网友B:
锗管有明显的本底噪音,这与锗管本身噪音大有关系。锗管难得有低噪声管。而硅管,低噪音管到处都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超过50%误差都可以用。现在的高beta管也用不着配对。

用是可以用,但不知配对情况对最后的测试结果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C:
        去库存力度不够,后面全用复合管加大力度,同时也增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锗管有明显的本底噪音,这与锗管本身噪音大有关系。锗管难得有低噪声管。而硅管,低噪音管到处都是。

这可不一定,上述-9V版的锗开关管版本,前置级3BG1、分相管3AK33、输出管3AK34C,音频段噪声只有1.7uV,比大多硅管电路还要好,出乎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库存力度不够,后面全用复合管加大力度,同时也增大输出功率。

您这是盲目去库存,缺少技术目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库存力度不够,后面全用复合管加大力度,同时也增大输出功率。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这样可以解决低贝塔值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这样可以解决低贝塔值管子的问题。

        两只管子一复合,低贝塔管子都出库了,输出功率还增大了,电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这电路,还用不着配对,据说上下贝塔差7倍效果最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是盲目去库存,缺少技术目标。

噪声水平:

  对上述七种电路搭配进行了本底噪声的测试。电压表为Agilent34401A,交流电压六位半模式,带宽20Hz~300KHz,样本数值101条记录,作标准差和阿伦方差统计,结果取阿伦方差值,并拟合到20Hz~20KHz的音频段有效值,读取音频频段内的噪声密度,并根据最大输出功率对应的电压,得出放大器的信号噪声比。照片是噪声数值统计的截图:

您太专业了,对数据处理也很专业。这么简单的电路居然整出了这么好的指标,直接向您致敬。

老师能给讲讲本底噪声是怎么测量的吗?我查了一下,是的科技的34401a测量带宽是20Hz~300KHz。

是把输入端交流接地;仪器测量输出VO吗?需要接喇叭?还是近似喇叭的电阻?还是开路?

测量读数是怎么换算到20-20khz带宽内噪声的?电子表格里的数据都是怎么计算的呢?我先研究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噪声水平:

  对上述七种电路搭配进行了本底噪声的测试。电压表为Agilent34401A,交流电压六位半模 ...

您太客气了。

噪声本底的测量就是将输入端交流短路,如您所说的一点不错,我是将输入端的电位器左旋到最小,就是交流接地了。

电压表交流档,测量扬声器的输出,定时(例如每秒一次)记录读数,然后做方差统计,excel或者兼容的电子表格软件里都有一簇统计函数可用。

噪声的测量要用到统计学。噪声电平的大小,与所占带宽的平方根成正比。带宽缩窄到1Hz时的电平,就是噪声密度的单位,所以您可用带宽的平方根值作为分母,除读得的噪声有效值,而噪声的有效值就是方差值。实际上,噪声的有效值等于样本值序列的均方根值,这与任意波形的积分过程是一致的。

网友B:
所说,自举电路是典型的正反馈,有点精神质,稍微一激励,就会有振荡,波形产生过冲。表现在,在这样的放大器输入端加一个方波,当方波过去后,这种有自举电路的喇叭里,还会有不停的衰减振荡音,嗡声不停,拖好长时间:好几个方波持续时间。
用业余话说,这种有自举的放大器,会产生多余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说,自举电路是典型的正反馈,有点精神质,稍微一激励,就会有振荡,波形产生过冲。表现在,在这样的放大 ...

没有依据,这里的自举,电压增益全都小于1,怎么会产生振铃?

网友B:
记得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中有一段话,也不知正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中有一段话,也不知正确不正确:

哈哈,标准的本本主义。看过波形么?跟随器出现振铃的情况很少,主要都在高频和超高频段,引脚电感产生的影响会增大,所以才有这一说。对于音频,完全无须担心。这种情况随处搬用,可见作者根基不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标准的本本主义。看过波形么?跟随器出现振铃的情况很少,主要都在高频和超高频段,引脚电感产 ...

啊,王新成,还是有点技术基础的。我经常心里以他为师呢,反正我是不敢与之相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王新成,还是有点技术基础的。我经常心里以他为师呢,反正我是不敢与之相比呢。

以前那些给业余爱好者写的书,大部分内容都很有帮助,但在这一类问题上常常过于感性,结果容易产生误导。这应该是认识上的限制,现在如果请作者再重写这本书的话,他应该不会再出现这段话了,或者要写这段话,至少也会附加一些前提条件吧。

网友F:
大师的元件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很丰富。
关于噪声的计算不怎么懂,电压表的通带300KHz,功放的通带也是300KHz吗,如果功放带宽只有100KHz,折合到20KHz的噪声电压也一样吗?

网友:
这种电路静态电流不好稳定复合管不好用也不适合场管(G点电压高会使上下管直通)。最适合做前级(负载轻饱和电压可低至0.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的元件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很丰富。
关于噪声的计算不怎么懂,电压表的通带300KHz,功放的通带也是300K ...

放大器的通带和噪声的通带不是一回事。一个带宽为100KHz的放大器,输出产生的宽带噪声范围很可能远超100KHz。或者换句话说,放大器只允许100KHz通带范围内的外来信号通过,但不会阻止自身产生的通带外信号——也就是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所使用的线路是典型的1969线路,这种线路只有工作在纯甲类状态下才好。若工作在甲乙类状态,那么可能出 ...

您说得都很好,但这里的电路跟1969电路没有可比性,虽然初看很相似。我对1969这个词不熟悉,1969电路就是那种互补输出形式的OTL电路吧?还是来矿坛才看到,以前从未听说过,恕我孤陋寡闻。

传统的OTL电路需要配对的互补晶体管,虽然现在获得配对互补管很容易,但同极性管子的性能更趋于一致,这是互补管不容易做到的。在分相式OTL电路中的输出管不需要严格配对,电流增益相差50%也没关系,因为本质上它所完成的“推挽”过程不同,上管与推动管形成主增益部分,下管形成次增益部分以推波助澜,两者的乘积则成为分相输出级的总增益。上下不对称造成的失真由大环路负反馈来进行矫正。顺便提一下,放大器的失真是现实世界的自然属性,设计师的任务是让它有条件的出现。注意是“出现”,而不是“消灭”。

“甲乙类”的概念有一些老,对这里的电路分析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我更倾向于看待输出大电流状态下产生的半导体结压降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对波形产生的畸变所造成的影响。

任何电路的设计都是有底限的,您说的两种情况实际上都可以避免:一.直流负反馈绝对不能小,小了就没意义了,在我的电路中的直流负反馈,是全部的开环增益;二.深度负反馈并不会导致您说的那种情况出现,计算必须保证推动管在下半周时的电流不能截止,这样下面的输出管也不会截止,上面的输出管情况也是一样。

至于您说的“实用”的三极管倒相OTL电路过于复杂,这正是我的电路要解决的问题。复合管形式(所谓达林顿吧)的Vbe压降过高,不适合低电压工作,要摒弃的就是这种形式。现在高电流增益、高跨导、低压降的晶体管俯拾即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费心去通过达林顿形式获得大的电流增益。用最少的器件达到最大的功率增益,是这个电路形式的意义所在。

高的开环增益永远是放大器的重要目标,我不相信那些所谓引致失真的原因是由高的增益所引起,我也不相信所谓导通角之类导致的现象,因为这是设计者必须避免的问题。现代的放大器设计早已不是早期的认识水准所能限制的,成熟的运算放大器理论提供了极好的设计方法与处理手段,为什么不借鉴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听感受:

  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大小,对小信号下的失真和大信号下的开环增益有明显影响。

太棒了!楼主做了如此翔实的实践,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棒了!楼主做了如此翔实的实践,受益匪浅!

谢谢!我就是希望从不同材料的组合中得出一些有益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是可以用,但不知配对情况对最后的测试结果的影响有多大?

在这里的设计中,两个输出管与分相管共同形成一个增益级。BG3和BG4是一个子增益级,增益产生于BG4自举过程中形成的R7倍乘阻抗,而BG5则是一个电压增益大于1的子增益级,主要用途是下拉和上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整个增益级的增益是两个子增益级的乘积。因此两个输出管可以不必配对,因它们之间的不对称产生的影响由大环路负反馈来矫正。这种做法在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中非常普遍,只要相移足够小,整个电路在0dB增益下就是稳定的。

网友I:
这种电路有很多优点,缺点是上下端输出阻抗不一样

网友:
电路很简洁啊,什么时候也做个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得都很好,但这里的电路跟1969电路没有可比性,虽然初看很相似。我对1969这个词不熟悉,1969电路就是 ...

复合管有两种形式,同极性的两个组合会提高BE电压,不同极性的两个组合的就不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合管有两种形式,同极性的两个组合会提高BE电压,不同极性的两个组合的就不会啦。

无可怀疑的是,复杂性又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路有很多优点,缺点是上下端输出阻抗不一样

三个管子组合形成一个增益级,上下两个输出管的工作条件不同,因而不能以普通的推挽概念来看待。

楼主:
在9楼中的噪声水平测试数据中,错将噪声的幅度分布值作为平均值发布了,结果导致对噪声水平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为此向各位跟帖的朋友致歉!

修正后的数据截图如下:

修正后的数据截图

修正后的数据截图

其中:         μVrms          20Hz~300KHz的测量统计值
       (20~20,000)Hz    拟合到音频段的噪声有效值平均
       μVrms/√Hz      噪声密度
       Sm(V)        最大功率对应的电压值
       S/N(dB)        信噪比

  修正后的数据有一些变化,信噪比降低了一些,绝对值高了些,但对各版本的结论不变。

  -6V电源的锗低频管版,是所有版本中本底噪声最高的,在音频范围内达到了8.703mV的有效值,信噪比为45.68dB。

  -3.7V电源的锗开关管版,音频段的本底噪声是108μV,信噪比为78.78dB。

  -9V的锗开关管版结果更优,音频段噪声水平达到了5.039μV的有效值,信噪比为113.79dB。

  相比其他版本,大跌眼镜的是全场管版,音频段噪声水平是230.4μV,信噪比为88.31dB。

  硅混合版的信噪比是最高的,达122.99dB,音频段的噪声水平4.252μV。

  -3.7V的硅改进版,音频段噪声水平为60μV,信噪比83.88dB。

  -6V的硅改进版,音频段噪声水平为13μV,信噪比102.23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可怀疑的是,复杂性又提高了。

不复杂点,去不了库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羡慕大佬的好作品。大佬的接地和屏蔽是怎么弄得?如果是ocl或者otl的集成ic按照官方pcb,直接做接地和 ...

我不是什么“大佬”,您的问题也很难回答,请参考相关的基础教科书罢。谢谢!

网友K:
我按照楼主的硅小功率管电路实验成功,很想再实验大功率PNP电路,能请您设计一个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按照楼主的硅小功率管电路实验成功,很想再实验大功率PNP电路,能请您设计一个电路吗?

不知道您的电路听音质量如何?很想知道除自己之外他人的感受。
扩大功率不是问题,您的大功率是在什么范围?因为我的设计是致力于简单、有效,所以输出级尽可能是用一级管子完成。大功率的管子hfe高的还是比较少,所以有可能需要级联使用,这样复杂性就可能增加了。

网友K:
您好:
我仿制的电路,感觉失真很小,表现为声音通透,效果很不错。
原来使用的音源为手机,感觉输出不足。现在改用SONY  SRF-39小收音机,6.5吋纸盆喇叭,单声道的声音能够满足10㎡房间的收听需求。
现在手头上有一种2SB1185(60Ⅴ,3A,15W),用万用表测直流放大系数有290以上,打算制成输出1W的小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
我仿制的电路,感觉失真很小,表现为声音通透,效果很不错。
原来使用的音源为手机,感觉输出不足 ...

您好!

输出1W以上的小功放,同样的电路结构需要12V左右,所以改了个设计,注意扬声器在电路位置中的变动。

结构大体上还是原来的,因电源电压升高,分相级的负载电阻可以取得较大,所以整个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提高到105dB,这样在闭环时有更好的失真率指标,在闭环增益为40dB时可以直接接到收音机的检波输出上。

图纸上的元件仍然沿用原来的数据,但其实只要材料合适,任何型号的晶体管都可以用,特别是那些TO92L和TO126封装的日本管子。

输出仍按8Ω的扬声器阻抗设计,换成4Ω完全能用,但输出电流和输出功率都要增大一倍,且闭环失真会至少增大6dB,不过也还是在0.1%几的数量级。

工作电压标称12V,使用电压范围是10.5V~13.5V;具体数据,您可以通过变化可调电源的电压来确定,测量依据是R11上的电压从1mV到25mV之间。

电路图如下:

补充内容 (2019-1-27 07:33):
本图有错,请参看62楼。

网友L:
请L大作款3V左右的8欧1瓦性能好的AMP。俺想照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L大作款3V左右的8欧1瓦性能好的AMP。俺想照着做!

这个啊?BTL都干不了这事儿啊。待俺想想.........用变压器功放吧,可以升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啊?BTL都干不了这事儿啊。待俺想想.........用变压器功放吧,可以升压。

pcb有多余吗?春节期间想焊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pcb有多余吗?春节期间想焊个试试。

2月1日那天你去吗?去就给你带来。

网友N:
引用 楼主:
2月1日那天你去吗?去就给你带来。

哈哈,那天俺就回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哈哈,那天俺就回家啦!

您又用不着,瞎凑热闹!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又用不着,瞎凑热闹!

俺是感到遗憾呀,见不着大师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俺是感到遗憾呀,见不着大师了,哎。。。。。

大师要离开上海了,确实遗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2月1日那天你去吗?去就给你带来。

2月1日我有事不在,麻烦委托许老师帮带我,我年底有可能会和许老师碰面。谢谢。

网友O(2019-02-11):
喜得L大赠送的几块功放板  正准备试试,请告知输入、喇叭和电源怎么接?谢谢!

网友P:
老师每次去库存,都是在开发传统老器件的极限,所用的分析过程也都详尽,仰望

楼主:
引用 网友O:
喜得L大赠送的几块功放板  正准备试试,请告知输入、喇叭和电源怎么接?谢谢!

         ...

1)电位器旁边的pcb上写着电压值;
2)同轴莲花插座就是输入;
3)两芯音频插座就是输出,接喇叭;
4)套筒插座就是电源插座,正负可自行判断。

一切沿用惯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师每次去库存,都是在开发传统老器件的极限,所用的分析过程也都详尽,仰望

是老家伙,不是“老师”。

老器件的极限其实也谈不上,我更倾向于“未尽技术”的说法。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尚未到达它所应有的能力之前就被更新的技术取代了,这使得技术的研发往往不能彻底,其中蕴涵的优点和缺陷都不能完整地呈现,这是技术研发未尽而产生的遗憾!深深的遗憾!

网友B:
老朋友,这个是什么东东?恒流管,话筒?看位置,最简单时,应该是个电阻。

网友: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使用电阻,可以用4.7K的。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朋友,这个是什么东东?恒流管,话筒?看位置,最简单时,应该是个电阻。

确实是恒流管。
曾经用过电阻,但是增益损失太大太大,所以改用了恒流方案。
这里使用的恒流管,是E101或E301,恒流区域的最低电压分别是0.6V和0.8V。电路上的这个位置,电压降有1.3V,所以完全可用。
恒流管的动态电阻,E101是8M,E301是6M。与BG3的输入电阻并联以后的BG1输出电阻是23.794K,增益达到277倍。否则使用电阻的话,最多只有50几倍。

网友B:
我制作这音频功率放大器时,一般是取33倍的电压放大倍数。即如果输入端输入1伏峰峰电压,要从负载两端测得33伏峰峰的电压。这个倍数,是闭环电压放大倍数。开环时,一般要几百倍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制作这音频功率放大器时,一般是取33倍的电压放大倍数。即如果输入端输入1伏峰峰电压,要从负载两端测得3 ...

我试答一下,开环增益越高越好,上不设限,在这里我觉得主要是受晶体管的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我试答一下,开环增益越高越好,上不设限,在这里我觉得主要是受晶体管的限制

这里,有一个典型问题,那就是开环增益高了,就需要用加大负反馈量,以对超过需要的,过高的增益进行压制。而负反馈量加大后,在某些频率上的相位的超前或者滞后就会加大,一旦达到180度时,就会产生严重的自激,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还有一种失真,叫做瞬间互调失真,也是过大的负反馈引起的,是导致晶体管瞬间过载的元凶。所以,开环增益,一般来说不能过高。晶体管机的增益一般高一些,上百或者几百倍的电压放大位数。电子管的功放,电压放大倍数一般只有百十倍,然后用负反馈压制到几十倍,负反馈量不是很大,相位移动角不会超过180度,系统很稳定。晶体管机,由于负反馈量大,所以要严防自激的产生。自制功放,如果发现工作点异常,突变,几乎一定是发生了自激。如果有示波器,就能观察到系统是不是稳定,有没有自激。

网友:
我有一个压制负反馈相位移动过大的极好的办法,如果朋友有兴趣,真的可以一试。
这个办法,就是在功放的输入端,加上一个低通滤波器,使大于20KHZ以上的音频信号,以每倍频程衰减12分贝的速率进行衰减。这样,无论负反馈量再大,在常会产生自激的频率上,都不会看到自激。这个方法的应用,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把音频功放,当做高频功放来制作,即尽量加大音频功率的通频带,即让这个功放可以放大很高很高频率的信号。这样,当自激想要发生时,这个功放里,已经没有了这个频率的信号(滤波器的功劳),一定不会产生自激的。这个方法的实质,是尽量提高产生自激的频率,上限越高越好。但,这个方法,会产生成本的问题。好在,现在的晶体管,可工作频率都很高,即便是大功率管,也很容易得到截止频率几十上百兆的,小功率管更是不成问题,所以,带来的成本压力不大。而好处,则是再大的负反馈量,都不是个事儿!

网友N:
输入接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可以大大减低过高频率的信号幅度,从而也限制了输入信号的变化速率。这样就会使得由于输入信号过快的变化,放大环节的延迟负反馈跟不上输入信号变化而造成的短暂近似开环状态而引发的环路前级过载,即所谓的“瞬态失真”大大降低甚至消除。显然对音质而言是有利的。但并不能消除由于环路移相而造成的自激现象。自激是由于负反馈环路内的移相造成的(移相达到180°且环路增益大于1时必定会发生自激),输入无关,输入信号只是个诱发因素而已,没有这个诱发因素,只要环路内任何一点有一个很微小的扰动,那么对于某个特定的频率由于移相为180°且环路增益又大于1,则必然会发生增幅振荡,直至发生非线性限幅而维持等幅振荡。而用高频元件制作只会使环路的自激频率大大提高而已,仍然会有可能发生自激,只是自激频率更高而已。所以一般的大环路负反馈放大器,只要反馈深度足够高都必须有“消振”(或称补偿)措施去破坏振荡的条件(使得移相180°时环路增益小于1),从而使得整个环路稳定工作。对于多级的负反馈放大器而言,大环路负反馈的反馈深度越深,意味着环路的开环增益越高,就越容易自激。所以如果要求高的话,更好的方法是增强局部的负反馈,降低开环增益,用合适的大环路负反馈来控制失真,获得比较好的综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N:
输入接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可以大大减低过高频率的信号幅度,从而也限制了输入信号的变化速率。这样就会使得由 ...

还是Q大对音频功放负反馈理解得更深刻!我制作音频功放时,发现,输入端只要增加一个阻容滤波器,转折频率设计在音频频率上限20KHz以上,比如25KHz或者再高些的位置,就可以避免功放自激。当然,功放的频带越宽时,这个滤波器的参数可以更小些,有相关性。这个阻容元件参数也不大,仅是几十皮几千欧而已。好处多多,是个好办法。尤其是我爱用场效应管输入级,这个办法是很见效的。

网友B:
音频功放,抑制自激,是很重要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功放,抑制自激,是很重要的事。

只要晶体管的反向导纳足够小,设置的补偿电容可以完全不用。我的电路中两个负反馈电容器C3-1、C3-2都没用,工作得很好。一般最多也只要用C3-2就够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个典型问题,那就是开环增益高了,就需要用加大负反馈量,以对超过需要的,过高的增益进行压制 ...

并不是所有负反馈都会产生相移(虽然没有理想的比例环节),解决的办法被人抢答了 ,最简单的就是抑制高频增益,我学的是开关电源类的东西,常用的目标bode图是-40/-20/-40的斜率,其中高频段做成-40就是为了保证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并不是所有负反馈都会产生相移(虽然没有理想的比例环节),解决的办法被人抢答了 ,最简单的就是抑制 ...

这说明本坛人才济济呀!我是纯业余的,描述用语很不正规,对电路的真正含义也是理解的糊里糊涂的。所以,能够看到好的解释,很高兴!

网友:
与1969虎德功放有点像。

网友M(2019-06-16):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恒流管。
曾经用过电阻,但是增益损失太大太大,所以改用了恒流方案。
这里使用的恒流管,是E1 ...

恒流管E301马云家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恒流管E301马云家找不到

我是买的E501,从里面选择低公差的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恒流管E301马云家找不到

汕头市隆科电子

网友M:
有点小贵,买几只E301,还要加运费9.5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有点小贵,买几只E301,还要加运费9.5

所以嘛,犯不着,要求又不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所以嘛,犯不着,要求又不高。

场管怎么代替E301?
G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场管怎么代替E301?
G极接地?

G接地,S串电阻,通过电阻调整电流值,只是工作电压要稍高点。可以让驱动管的电压抬高一点解决。

网友:
明白了.谢谢O大

网友:
老师能不能把您设计的pcb文件发下,去制点板子,也去去库存,谢谢

网友:
看不太懂。。继续学习一下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三.-12V/-15V/-18V 硅BJT管与场效应管的混合方案:

老师能不能把您设计的pcb文件发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老师能不能把您设计的pcb文件发下,谢谢

很抱歉,现在的文件已经很难上传了,今天搞了将近20分钟都没搞定...

网友Q:
引用 楼主:
很抱歉,现在的文件已经很难上传了,今天搞了将近20分钟都没搞定...

thzhq@sina.cn
我的邮箱,麻烦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邮箱,麻烦您了,谢谢。

打板之前请慎重,三思!所有标记及电路,请务必吃透,否则本人不保证您的作品会有成功可能。

邮件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板之前请慎重,三思!所有标记及电路,请务必吃透,否则本人不保证您的作品会有成功可能。

邮件已 ...

谢谢您了。。。。。。

网友R(2019-12-30):
学习了,这个实际制作是否可以终止锗管和硅管功放的差别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这个实际制作是否可以终止锗管和硅管功放的差别的观点?

锗管与硅管的差别是现实的存在,通过比较全面的理解和有针对性的设计,可以将这种差别减到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锗管与硅管的差别是现实的存在,通过比较全面的理解和有针对性的设计,可以将这种差别减到最小。

嗯~~~~

网友D:
库存基本去清,坐小板凳吃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库存基本去清,坐小板凳吃瓜。

猪大镇箱的还没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库存基本去清,坐小板凳吃瓜。

无图无真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呀,您得赶紧先充实库存。

嘿嘿,老司机是不会上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老司机是不会上当的。

好容易得个机会诳诳老兄,谁知竟不上钩...

网友(2020-04-26):
引用 楼主:
好容易得个机会诳诳老兄,谁知竟不上钩...

不错,有理有据有数据,准备画板来玩玩。

网友S:
谢谢楼主的精采设计,布线是按负为地来布的,主要的考滤是这个线路对管子是要一定要求的,现代的硅管很容易满足你的设计要求,而锗管就有点难为了,所以这个板为硅管准备的,如果要上锗管正负电源要反过来,电解电容要反来这,凑合着板子也能用,只是新手可能一不小心容易搞错。

晕,VCC- 标错了,应该是VCC+

网友:
引用 网友S:
谢谢楼主的精采设计,布线是按负为地来布的,主要的考滤是这个线路对管子是要一定要求的,现代的硅管很 ...

网友:
老板,你的原理图做的扎实,给菜鸟自制提供了资助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楼主的精采设计,布线是按负为地来布的,主要的考滤是这个线路对管子是要一定要求的,现代的硅管很 ...

我的板上布线设计,已经考虑到了两种不同极性电路的组装,有相应标志指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上布线设计,已经考虑到了两种不同极性电路的组装,有相应标志指示的。

是的,考滤周到,我的板由于单面布线,再三权衡,还是按负接地布线,适用于现代产的硅管,如果要上锗管,需要自己反过来装。

网友:
零件库存去了,功放库存增加!

网友(2020-07-24):
L大送我二片PCB,“珍藏”了好久,终于找个时间把它焊起来。马上上电听,感觉非常好,谢谢L大。

-----全部元件按照18V的数据,场管改为IRF9510

18V的,完全按照图中数据

18V的,完全按照图中数据

网友T:
引用 楼主:
六.改进计算的硅管方案版:

  由于压降的关系,两个版本里的前置级都只能使用(0.1~0.2)mA的工作电流 ...

请问图中的恒流管可以用小功率场效应管代替?代替时有啥要求?另外请画个8.4VBTL或12.6V的电路前者最大输出3W后者最大输出5W问题不大嘛。用BTL用的管子还更多更好(去库存)

网友(2021-02-05):
营养丰富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图中的恒流管可以用小功率场效应管代替?代替时有啥要求?另外请画个8.4VBTL或12.6V的电路前者最大输 ...

小功率场效应管当然可以代替,只要您确认在其压降要求之内处于Ic饱和范围。

至于输出功率,那可以说是本电路的最末要求,一旦达到您要求的电源电压下的功率,本设计也就失去了意义。

网友(2022-01-01):
好文章,收藏了!有时间再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22-05-31):
不知道这个锗管的板子还有库存,想买一片来听。

网友U:
请问下longshort这个全锗管的管子还有库存吗,想买一片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下longshort这个全锗管的管子还有库存吗,想买一片来听听。

抱歉,不卖。本文目的在于以渔共飨,并非牟利。

网友:
好吧!主要是我没有这个动手能力弄的好锗管,但又特别想听听全锗管的声音。

网友(2023-01-29):
一组小功放。记号。有空时买管子做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