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加装了USB3.0卡后的疑惑

楼主(2019-01-11):
1、系统盘原来是60G的SSD,前几天买了240G的SSD换上去win7系统也正常安装了。买了3.0的移动硬盘盒装60G硬盘做了个移动硬盘。
2、然后买了USB扩展卡,带有前面板的,安装时偶然发现原来主板本身就有USB3.0插座,而且后面也有两个USB3.0插座。这个便宜,买了就用吧。
用驱动大师安装了驱动,显示正常。
3、用移动硬盘做试验,插USB2.0插口上复制一个2G视频要一分钟多些,插扩展卡USB3.0插口上只要30多秒,应该算是正常吧?
4、把这个移动硬盘插主板后面蓝色的USB3.0插口,复制速度和2.0的一样。
5、把前面板的延长线插头插到主板上的USB3.0插座上,前面板上的3.0速度也是和2.0的一样慢。
6、把扩展卡拔掉,主板上的USB3.0还是和2.0一样慢。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主板上的USB3.0驱动没有装好,默认降级成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驱动重新安装试试,或者内部条线换个USB接口。

已经试过删除驱动然后重新安装,一样,主板只有一个3.0的口。

网友B:
除非板子上自带的USB 3.0 接口是假的  只是和3.0的颜色一样

网友C:
进来学习的。
或者楼上说得对,主板上的USB3坏了,又或者是驱动未装好。
听说USB3的连线与USB2是不同的。

网友D:
找个usb3.0的优盘试试主板自带的接口试试速度(读取和写入),排除一下是否是移动硬盘盒的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usb3.0的优盘试试主板自带的接口试试速度(读取和写入),排除一下是否是移动硬盘盒的兼容性不好。

刚才认真试了,一个3.0U盘插扩展卡3.0和2.0复制的时间分别是1:40和2:37,可以肯定确实是有区别,插到板后的自带USB3.0插座,复制时间是2:15,和2.0的速度差别不大,说明板载的3.0插座不能发挥高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板子上自带的USB 3.0 接口是假的  只是和3.0的颜色一样

堂堂一块主板,上面的接口不可能作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的。
或者楼上说得对,主板上的USB3坏了,又或者是驱动未装好。
听说USB3的连线与USB2是不同的。

是不一样,3.0的有九个接点。

网友:
楼主用别的机器试一下

网友E: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问题,反正我的j1900主板上,板载3.0拖移动硬盘够呛,拖优盘很快,加装的扩展卡,有独立供电口,拖移动硬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问题,反正我的j1900主板上,板载3.0拖移动硬盘够呛,拖优盘很快,加装的扩展卡,有独立供 ...

估计不是供电问题,用U盘试验也是很慢,我这个扩展卡没有独立供电的,一样很快。

网友:
电源的问题?挨个测试吧。

网友F:
主板的 usb2 集线器没有安装驱动,可能导致这个问题。你需要安装“intel 芯片组驱动”。你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按理说二代的板子(h61, h67, z68)是没有原生 usb3.0 控制器的,这类板子就算有 usb3.0 也是第三方芯片转接。要是 b75, z77 之类的三代板子才有。

网友:
有些板子上自带的USB 3.0 接口是假的  只是和3.0的颜色一样,辨别方法看蓝色
USB插座里有没有一排小触电,没有就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的 usb2 集线器没有安装驱动,可能导致这个问题。你需要安装“intel 芯片组驱动”。你这个是什么芯片组 ...

我这个是B75的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B75的板。

b75 原生 usb3.0。不过 win7 需要驱动,确保先安装好芯片组驱动。不行的话可能你装的版本又问题。需要换一个版本的 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F:
b75 原生 usb3.0。不过 win7 需要驱动,确保先安装好芯片组驱动。不行的话可能你装的版本又问题。需要换 ...

谢谢指导,驱动都是360驱动大师帮忙搞定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可是我插上去的USB3.0扩展卡也有问题,使用3.0的U盘和USB3.0的2.5吋SSD硬盘盒都正常,无法使用机械硬盘的3.5吋硬盘盒,总是跳出提示格式化的窗口然后关闭又跳出,硬盘盒在别人电脑3.0插口使用也正常。

网友G:
看图片上的转接卡好像是没有外接电源的,如果是这样单靠PCIE接口的供电不足,带不起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上的转接卡好像是没有外接电源的,如果是这样单靠PCIE接口的供电不足,带不起机械盘。

机械盘的硬盘盒自己有外接电源,不需要转接卡提供。

网友:
ghost 系统泛滥。。。。。  驱动都不精准。

网友:
怎么这么喜欢360 ,主板官网上去下载一个驱动试试,--基本可以认定是芯片组驱动未安装,或者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BIOS有没有设置选项?

没有找到可设置的相应的选项。

网友(2019-07-09):
从装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