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铅酸电池水电瓶12V的满充电压16V 可以去硫化么?

楼主(2019-01-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要是免维护的电瓶观察孔只能反映一格的电解液密度,恰好这一格连线“断路”了,免维护电瓶老了说坏就坏没什么先兆(这种电瓶格与格之间的连线没有加水的电瓶粗,时间长了被酸腐蚀变细了打火时电流非常大就烧断了,常说的断格,内阻高),别折腾啦。

网友:
你见到、听到的所谓的沸腾,其实是电解水了,如果在密闭的空间,电池又足够多,“沸腾”时间长,这样,是很容易引起爆炸危险的……

网友:
好象记得要用反脉冲才能去硫化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象是大电压小电流,就是那种尖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拆开 清洗外  脉冲去硫化效果好   所以先折腾下 不行就放着回头自己做个 去硫化的东西折腾下

还有你看一下电瓶外壳正负极侧面两端是否有鼓包现象,有鼓包说明电瓶老了,原因是极板上的铅粉脱落了,极板下面有收集槽满了就往上堆所以就鼓了,极板也就快成纱窗了,容量减少。(曾经拆过坏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没有 负极有白粉  是硫酸铅吧?

是硫酸铅,极柱与壳体密封不好漏液了。

网友:
老化的电瓶没必要修了,铅板坏了,内部漏电;亏电的电瓶可以用脉冲冲电恢复容量。

网友:
极板硫酸化是指电瓶长期处于过放电,也就说极板的硫酸没能排出来在极板生成硫酸铅倒制容量下降。你的年头多了极板弯曲脱落就没法治了。

网友:
铅酸电池最高充电电压不能超过14.5伏,充到电流小小于某个电流(根据电瓶容量定)时,转为浮充电压13.5伏,并可在这个电压下长期充电。电压16伏充电会吧电池充坏的,另外如果是密封的免维护电池,用16伏充电时间长了电池会充鼓或爆炸的,对于硫化的电池,去硫化非常困难的,电动车刚兴起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卖修电瓶去硫化的设备的,现在你在网上找找基本没有。铅酸电池几百次的充电寿命,再加上后期的自放电越来越严重,也就是报废卖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的确是电解水  我就是看看有没有效果  不行就 抽空拆了 弄出来电解液 重新加蒸馏水清洗 不过估计要 ...

修复这类电池应在放空电解液,重新加注蒸馏水后(不可加电解液),用小电流(正常充电电流的5分之一或更小)高电压(比正常充电电压高5V左右)充到电解液沸腾后进行放电(注意别放空),反复进行充放电,如放电能力回复到百分之70以上就可以了(达不到就没有修复价值);最后加注硫酸调整比重(省事的做法是倒空电瓶内液,加注成品电解液)就可成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