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5万用表故障

楼主(2019-01-11):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MF35万用表电阻档 x1K  x10K 档测量电阻误差偏大?

楼主:
      更正下,是整个欧姆档都有这种毛病,如x10k档测100K电阻只有95k左右,测200k又是准确的。各档以此类推都是同样现象。不知什么原因?望老师们指教。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MF35万用表电阻档 x1K  x10K 档测量电阻不准确,不知什么原因?先谢了。

网友:
不知测量的是多大的电阻, 电阻的准确数值又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电阻档不准先换电池检查。

楼主:
你好是用四位半数显表和别的指针万用表作比较的。

楼主:
        比如用x10k档测量一只100K R70精密电阻。显示95K左右。不知什么原因?谢谢了
.

楼主:
新电池。是新买的几个电池。

网友:
你的意思是量一个100K电阻,得数是95K,换一个200K电阻还比较准,这反映出表头偏小时还准确,表头偏大后偏小了,这个毛病应该是表头的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看看表头磁铁处有没有细小的铁销刮碰,没有考虑表头退磁了。

网友:
楼主表还是重点检查电路部分,如果正常,就再去看看表头机械部分,不过,表头失磁的可能性非常小!
只代表自己看法,说错勿怪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查电流50微安档(基准档)是否准确,若不准确,需要先调好此档,再检查其他档位。若这档准确,那可能就是电路(电阻电路)中哪个电阻有问题了,对照电路图进行查找

网友:
指针表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很难解决,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2019-02-19):
可能是表头静电原因。

网友:
表头线性好不好,要检查一下

网友:
要检查一下

楼主(2019-04-15):
请教各位,mf35万用表R10K档同时测1M欧和100K的电阻,1M欧读数正常但100K读数偏大?不知为什么?

楼主:
1M和500K都是标准电阻。

楼主:
急等各位老师解答。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但原因还木找到。

楼主:
50uA基准档和各电阻都正常。

楼主:
用10K档测1M欧电阻,读数正常。再用10K档测100K电阻,读数105K左右。两被测电阻是RX70,0.01%的。

楼主:
      我用MF10型表R10K档,测两电阻(1M.100K)测得读数都很准确。

网友:
最小电流档每格电流都正常?检查电阻测量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2023-02-14):
我的MF35,10K档测100K电阻显示105K同样档测1M电阻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F35,10K档测100K电阻显示105K同样档测1M电阻显示正常。

这是线性误差,很多表都有,同一款表也有左右两边的线性误差不一样的。

网友:
真想判断问题,请把最小档电流测量结果贴出来,再把电阻档各个位置的测量结果发出来。这种发帖谁也解决不了。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回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