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三端稳压集成电路检测报告

楼主(2019-01-11):
检测平台:
电源变压器输出功率:400W,输出电压:2*12V,次级线径:φ2.5mm,横截面4.676m2,按3A/m2计,能通过电流:14A。
连接变压器与整流桥的电线是14AWG的特软高温硅胶线,规格:400*0.08mm,折合横截面积2mm2,额定电流28A。
整流桥堆:50A/1000V,滤波电容:2*10000uF。
当交流输入接24V时,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30V左右;
当交流输入接12V时,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15V左右。

三端稳压器散热片:

电子负载仪,自己做的,能提供30A的放电电流:

测试样品:
1、新买的LM317T,单价:0.66元,这一种的印字是印刷在表面的,外形如下:

2、新买的LM317K,单价:2.75元,外形如下:

3、二十多年前买的LM317:

4、另一种新买的LM317T,为避免混混淆,命名为LM317T+,单价:1.12元,这一种的表面印字是稍微凹下去的,外形如下:

LM317测试原理图:

LM317(输入30V直流电压、输出20V)

新买0.66元的LM317T极不稳定,输出电流才100mA,电压就降低到13.9V,并且人体感应严重,所以电流只升到600mA为止就没有再往下进行了。
金封的LM317K稳压特性到是好,但电流到达1.2A时就损坏,好像没有过流保护作用。
只有旧的317电流达2.2A时开始保护,当电流低于2.2A时又正常工作。
另外,1.12元新买的LM317T+性能也好,技术指标与旧的317基本一致,但保护电流实测大概是2.5A。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将稳压前的直流电压改为15V左右、输出电压调整到10V时,LM317T(单价:0.66元)的输出特性曲线为:
表:317(低电压).png

特性曲线:LM317T(低压:15V).png

看来新买(0.66元)的LM317T只可以稳定输出13V以下的电压。
从数据表中可以看出,当输出电流达2.5A时,317也还没有过流保护。

7805测试原理图:

新买的L7805CV,单价:0.21元,外形如下:

20多年前买的MC7805,外形如下:

7805(输入15V直流电压)

新买的L7805CV在450~500mA时就自动保护,这样说来,这种型号的管子只能输出400mA以内的电流。
以前买的MC7805在1.5A时过流保护。

网友A:
真是用心了,赞一个!!

TO220封装的三端稳压器配上足够的散热器,耗散功率也就能用到7-8W,再高就可能触发过热保护。压差10V的测试,稳压块输出的可用上限在0.7-0.8A左右。压差5V的测试,稳压块输出的可用上限在1.5A左右,压差小,电流能达到标称最大值。

您这测试,好几组都等于在做极限测试,很多测试参数都超过了实际可用值。压差10V能出个0.7A左右、压差5V能出到1.5A,且电压无明显跌落,这个块就基本合格了。以上都指TO220封转的稳压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用心了,赞一个!!

但同样的条件,同种型号的稳压器表现也不同啊。

网友:
TO220封装里面装了78M05的芯片。

网友:
这个实验很好,给大家一个选用的依据,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数据。

网友:
测试结果要和datasheet中的参数值对照,结果才有意义。

网友:
便宜的,都是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同样的条件,同种型号的稳压器表现也不同啊。

您这测试做得好,明显反映出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同型号原件的“体质”差异。不同厂家的同型号原件datasheet上给的参数也有差异,如果把datasheet上给的参数再列上来就完整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不信你用金钢锉把树脂挫到露出芯片来。芯片的面积大小和你的买价成正比。

网友:
楼主厉害,这几个稳压管都仔细的测量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元器件市场确实很混乱,一不小心就掉坑里去了。

网友(2019-02-10):
现在假货横行啊,都是低价竞争的后果

网友B:
lm317在引脚距离滤波电容较远时需就近接消振电容,印板或导线超过十几厘米时极易自激

稳压块也有定制产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以7805为例,如果需要1.5A的,在某宝购买的话就可以搜L7805   1.5A,如果电路实际工作电流只有0.3A,建议搜L7805   0.5A的,出现故障也比较安全

市场上很多假货就是那些定制产品的尾单余货,贸然购买极易中招,我就只搜国产的,比如“L7805   1.5A 国产”,tda2822 搜 “tda2822  15v 国产”,有些是不同的电压、电流分档,购买时加以注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在引脚距离滤波电容较远时需就近接消振电容,印板或导线超过十几厘米时极易自激

稳压块也有定制产 ...

谢谢指导,这些以前不知道。

网友:
您的实验很有意义,起码说明目前的电子元件市场假货劣货次品横行,良莠不齐。你的317T印字的是劣货,T+的是激光打字的是好货。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几个338K假货烧了好几个,稳压精度太低,电流太低,甚至不如新买的真品317T。如今对电子元件信任程度大大下降。

网友:
我测试过国产和进口的7805在不同输入电压条件下的输出电压,国产货完败。

网友:
       这样的实验太好了,就算是极限测试也很好,更能掌握底细,何况原件还有过流过压自动保护坏不了。这个实验第一可以作为购买时的参考,第二可以在使用前挑选可靠原件,省得电源不达标麻烦找原因。

网友:
        三端稳压器这种实验也让我想到,大功率三极管在上机前也可以做这种实验,做到心中有数,即将使用的大功率管究竟能出多大功率,也就一目了然了,就是额定电压下能通过多大电流,也就是到它实际能出多大功率,做到心中有数,也很有实际意义。

网友:
这个实验好,搞得我赶忙摆出自己的收藏,对照着看,心里有数啊

网友C:
我奇怪的是,金封的难道不一定都是3A的?

网友:
若有一个能测大功率管的图示仪在手边,就能很方便的随时检测买到的晶体管类元件的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奇怪的是,金封的难道不一定都是3A的?

我有几个国产的金封LM317和LM337就都是1.5A的!TO-03

网友:
讲信誉、守信用的商家和店家卖的东西一般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手里比较有钱的人一般同一种东西经常挑价格贵的买。

网友:
俗话说得好:“便宜没好货啦!”,就跟人们在社会上常说的:“经常自己主动送上门的没好货啦!”一样和一个意思。

网友(2019-04-09):
楼主作的检测非常好,为以后无线电爱好者在挑选三端稳压电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作用!现在市场上劣质电子元器件比比皆是,一切都是“利”字当头啊!GJ在这方面的监管作为为零。

网友:
电子元件,一分钱一分货。网上买的便宜货也挺好使的

网友:
谢谢!这个检验太好了,看来金封的不一定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