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拉线电容怎么调整容量的,我看两只脚都是固定的啊

楼主(2019-01-11):
看图看图看图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用于超外差收音机本地振荡回路的补偿电容。它只管频率覆盖,往往一次调好以后无需再调。但输入回路那个补偿电容,有时候需要反复调整,一般用瓷微调。

网友:
缠绕的线慢慢抽出,电容量慢慢减少。如果抽过头了,就重新缠上用烙铁烫锡一下,又可以重复抽了。

网友:
这种线绕瓷介微调电容器是靠增减外电极铜丝的圈数调整容量的。
通常的做法是从顶部拆去若干圈使其容量变小。当然,若想使其容量变大也行,增加或重绕外电极的铜丝即可。

网友:
题名不就是拉线?

顾名思义

网友:
老物件了,好好保存😊

网友:
        应该是统调时候使用的,一般一次性拉到正好剪断就好了,如果反复调整不方便,需要再缠绕上,那就麻烦了。

网友:
短路线圈即可

网友A:
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能看见这样的电感! 无意发现把那线圈拉掉,接电池会发烫!烫人很好玩! 都拉了几个!  一个收音机上正常有2个这样的电容!

楼主:
额,也就是从上部把缠绕的金属丝去掉,这样减少容量。  我以为是把其中一根导线拉出来呢。

量了一下,容量大概100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能看见这样的电感! 无意发现把那线圈拉掉,接电池会发烫!烫人很好玩! 都拉了几个! ...

这是电容,不是电感。细导线接电池会发热的,如:细漆包线绕成小弹簧状,接电池会把小弹簧烧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容,不是电感。细导线接电池会发热的,如:细漆包线绕成小弹簧状,接电池会把小弹簧烧红。

说错了! 是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也就是从上部把缠绕的金属丝去掉,这样减少容量。  我以为是把其中一根导线拉出来呢。

量了一下,容 ...

有100PF的容量?还真不小!不知这种陶瓷的介电常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 是电容!

没关系,是笔误了。

网友:
短路哪个线圈?

网友:
这种电容叫绕线电容,调整线圈的的匝数来调整电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