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35型全波段便携式收音机元件规格表

楼主(2019-01-12):
有愿意参与制作的吗?发个表格共参考,谁能把印版复制出来PCB文件。

10ec36c379310a556ceb718bb54543a9802610d9 (1).rar

楼主:
图印版印版图来了

楼主:
大文件可以缩放的印版图

网友:
感觉上面的图片质量在好点,能做出线路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印版印版图来了

上一些国内外的转鼓开关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一些国内外的转鼓开关图片

这个转鼓式波段开关,看似简单,业余情况下做出来很难,即使勉强做出来,可靠性也很差,看看以前黑白电视机VHF的转鼓式波段开关,正规厂家做出来的产品,可靠性还行,后期一些小厂家,做出来的,就不敢恭维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接触不良。

我觉得大家的思维不要局限于机械结构,可以试试用开关二极管等等,有源器件来做开关,这样实现起来更容易,可靠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鼓式波段开关,看似简单,业余情况下做出来很难,即使勉强做出来,可靠性也很差,看看以前黑白电视 ...

就接触头镀银就搞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一些国内外的转鼓开关图片

再来两张德国的收音机转鼓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鼓式波段开关,看似简单,业余情况下做出来很难,即使勉强做出来,可靠性也很差,看看以前黑白电视 ...

有没有实用电路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实用电路图纸?

这个电路的思路很好,用开关二极管做切换,可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思路很好,用开关二极管做切换,可以研究。

收到。谢谢!这个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实用电路图纸?

收发信机的部分电路图。

不好意思,我试了多次IE11无法上图,没有上图的按钮,打开兼容模式,出现上图按钮,但是选择后,提示什么I/O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信机的部分电路图。

请发给我,
747729185@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发给我,

谢谢!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虽然不知道介个是个什么机,但可是图片收藏了,留着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思路很好,用开关二极管做切换,可以研究。

这个图纸,有没有清晰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有没有清晰一点的?

我也是在这矿坛上下载的,发布者是 llzqq,你可以查查他的文章。

网友(2019-06-15):
弄一台全好的多少钱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思路很好,用开关二极管做切换,可以研究。

可否把这款电路的高清图发到我的邮箱,我想拜读,先谢谢了。452703080@qq.com

网友C:
是.sch格式的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sch格式的文件就更好了

你好,我也是在这矿坛上下载的图纸,发布者是 llzqq,你可以查查他的文章。我看后感觉用电切换波段比较好,这和电调谐高频头的VL、VH和UHF的切换类似,只是开关管的动态内阻能否适应短波波段(过去有专用的切换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在这矿坛上下载的图纸,发布者是 llzqq,你可以查查他的文章。我看后感觉用电切换波段比较好 ...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4-01-08):
我有仿制红灯735电路的打算。但是,我不打算按原印制板制作PCB板。因为原版太大,且形状“怪异”(适合原机空间),如果没有与原机相同的鼓式波段开关,原印制版的形状将不适用仿制。仿制可参考红灯745的做法,将整机的电路分成高频板,中频板,功放板,调频版四块,这样虽然增加了相互衔接的麻烦,但是只要设计合理紧凑,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5-03-09):
看看都饱眼福了

网友:
这几张图片看着很养眼

网友:
我有仿制红灯735电路的打算。但是,我不打算按原印制板制作PCB板。因为原版太大,且形状“怪异”(适合原机空间),如果没有与原机相同的鼓式波段开关,原印制版的形状将不适用仿制。仿制可参考红灯745的做法,将整机的电路分成高频板,中频板,功放板,调频版四块,这样虽然增加了相互衔接的麻烦,但是只要设计合理紧凑,还是没问题的。

祝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