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CD机4声道功放能不能切断其中两声道电源,剩下两声道工作?

楼主(2019-01-12):
现在汽车CD机都是4声道输出的,改家用的话一般只用到两个声道。4声道功放一般发热较大,査资料很多4声道功放1、2声道与3、4声道的供电端是分开的,试想能不能切断其中两声道电源,剩下两声道工作,以降低发热,以常见的TDA7388(4x41W汽车专用4声道AB类功放)为例,其它一些型号线路也相似,把下图中3、4声道的电源切断,剩下1、2声道工作,不知道会不会损坏TDA7388? 有没有试过的朋友?

网友:
应该可以! 你试试吧!毕竟这样的功放芯片不是谁都有的,你试试看吧! 就是别人说可以,你还是要试试,别人说不可以  你也可以尝试以下!

网友:
可以值得试试,如果没有接喇叭,功耗也会很大吗?

网友:
不接喇叭哪部分本身功耗很小根本没必要。

网友:
没有必要,不接喇叭,功耗微乎其微,芯片都是不发热的。

网友:
很好,值得尝试一下!!我手里有几块类似的,有空也试试

网友:
切断电源是不可能的,因为四个声道的电源在集成块的内部,无法分割,只要你不接喇叭耗不了多少电。注意空置的接线头不要和任何地方相碰,一碰马上烧毁这路,有时还可能造成整个的集成电路的损坏。

网友A:
搭车请教  待机 和静音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没有输入,也不接喇叭,ic的静态功耗不大,可以忽略。

网友:
切断了一声道电源端另一个声道也不工作,曾经这样试过,芯片tda7388.

网友:
我干过,没意义。不接喇叭的话,基本没啥功耗

网友:
还可以在设置中把声场移到前面。

网友:
今天从垃圾佬那里捡了一个天宝TOPPOWER 4EV 34D 035 185车机,功放块应该是这个,试机功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  待机 和静音有什么区别

待机是所有电路的处在待命状态(休眠)给个指令马上工作。静音只是内部关闭了声音输出电路,其他电路在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是所有电路的处在待命状态(休眠)给个指令马上工作。静音只是内部关闭了声音输出电路,其他电路在正 ...

静音是信号输入接地,相当于音量电位器打到最小音量

网友:
麻烦,想想办法改成两路btl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