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那种14针ATX电源,能装在普通机箱上吗

楼主(2019-01-12):
  淘了坏主板,电源接口是14针的,想用转换线转换的,为了麻烦,直接换电源算了。
  买个二手的联想小电源,能装在普通机箱上吗,谢谢

网友:
要按机箱买电源    14针的也有标准的台式机电源

网友:
ATX电源短路绿线和黑线可以启动

网友:
标签看不清。看看电压和针脚位置是否和ATX一样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是19伏和5伏的,普通电源不能用。

网友:
图上的电源不是全汉的么?FSP的品牌!正常只有12V的黄线和GND的黑线,还有PWRON的绿线。

楼主:
我从网上买了一个,到了试一下吧
上面发的图就是只有输出14针和4针的排线,不知道现在的主板,电流这么小了吗

网友:
去配一个吧。应该几十元。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的,型号是航嘉HK380-16的,20元含运费
买来后装老式机箱上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电源,是原来给联想机箱配的,输出是14针+4针的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电源,用来拖via epia 800MHz的主板还行,反正上不了高耗能的U

楼主:
我买了个二手的电源,280W的,拖I5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滴吧,普通的几十元机箱都可以

网友:
咱是来学习的~可以用的!

楼主:
螺丝孔 都是对的,看来是标准的电源

网友:
干嘛用联想的主板,联想的东西都怪异一些,主板和机箱的连接线和别人家都不一样的。

网友:
X宝有专门的 转换器

楼主:
买了一个转换器,看起来真不如原来的插座质量好,就再买了个电源。

网友:
专用的,要可以改成普通的,但真没必要,现在电源很便宜。

网友:
没用过这种电源,如果电源电压和普通ATX电源一样,可以打开直接换线就行

楼主(2019-02-17):
谢谢各位
电源是标准的,螺丝接口跟普通电源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2019-05-14):
X宝有专用的转换器 当普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