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坛友知道液晶显示器15针VGA输出口各脚对地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9-01-12):
如题,先谢谢了!

网友A:
1 2 3脚是R G B   13  14脚好像是VS H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 3脚是R G B   13  14脚好像是VS HS

坛友,原来显示器VGA输出线,一头是十四头插口与显示器主板相连,另一头是VGA头。现在VGA头坏了,又找了一条带VGA接头的线,想把两条线接在一起,但不知咋接?已找到了红   绿   蓝  ,找不到同步HS  VS  。

楼主:
论坛咋不能传图片?

网友:
对应原线一一对应就可以,不需要对地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