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40A开关电源怎么改0-5v可调

楼主(2019-01-12):
求各位师傅给看看怎么改0-5v可调

网友A:
一般是找到基准电源的取样电阻改成可调的,电源就成可调的了,具体还要看用的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找到基准电源的取样电阻改成可调的,电源就成可调的了,具体还要看用的啥芯片

是2845吗这个

网友:
我改过没成功

网友:
这个据说不太好改

网友:
闲鱼一大把这开关电源改制的可调直流电源,但都是0-24或0-48的,还都装上led电流电压显示

网友:
不建议改,如果有经验可以试试。

网友:
2开头的ic,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2845和3845差不多,常用于单端反激或正激。而你这个带了个驱动变压器,主滤波电容串联、中点引出,后级看 ...

谢谢!看样子以我初学者来说太难了

网友:
从0调起需要另外电压独立供电于脉宽调制IC等电路。否则输出电压低时IC欠压工作不稳或根本不工作。

网友C:
0—5V我不知道,应该很难。3—5V是很容易,只改输出电压调节电位器部位的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这种电源我改过,2.5—4.2V,3.7—6V都很容易,就改IC电位比较脚输出到调节电位器部位的上下拉电阻就行。电流40A我不知道,但20A我用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不好改,高底压要单独供电源才行。

网友:
参照tl494的改法就可以了

网友(2019-02-13):
我曾改过手头闲置的电动车充电器,在把三段式充电的控制部分断开的情况下,采用只改输出电压调节电位器部位的分压电阻的方法不行,当电压调低到一定程度输出就断断续续了.

网友:
改0v起调,需要加辅助供电电源。

网友:
从0伏调必须外接电源但是这个芯片不好改

网友:
这个不算难,两头供电问题和反馈电路,就是动起手来太麻烦,不如搞个半桥的改

网友:
找后面的431下手吧

网友D(2019-11-06):
引用 网友C:
0—5V我不知道,应该很难。3—5V是很容易,只改输出电压调节电位器部位的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这种电源我改 ...

想将5V的改成4.2V,最简单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将5V的改成4.2V,最简单怎么改?

调那个黄色的可调电阻就能调到4.2,如果调不到4.2V就改变一点与该有关的固定电阻让可调范围下移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那个黄色的可调电阻就能调到4.2,如果调不到4.2V就改变一点与该有关的固定电阻让可调范围下移点就行。

好的,谢了!到时具体不行再问。 网上买了几个打算改成4.2的以后给锂电单独充电的。

网友:
网上有那种可调节的转换板,你可以买一个试试,

网友E(2020-06-22):
想改成3.6V,电流限制在10A以内,怎么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改成3.6V,电流限制在10A以内,怎么改?

伸手党不配拥有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伸手党不配拥有回答

怎么?不可以求助吗?这个帖子本身就是一个求助帖,不想给别人帮助你完全可以闭嘴!

网友:
小范围可调直接调就行,问题是你电池是多大容量的,瞬间40A不限流不知道会烧了不

网友:
不改电流的话,直接调节图二右上黄色的可调电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