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音响喇叭线

楼主(2019-01-14):
转载中国音响网(原创Ralph  Yang)文章,老师们指导下有无道理。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ylSkunz1JCs8chKt#rd

网友:
就用微粗点的多股线就不错了(整条线电阻在0.2--0.3欧内完全可用)。迷信烧钱人就另外说了。

网友:
    在工程上,小于两个数量级的因素通常可以忽略。而喇叭线对整个音响系统的影响小于四个数量级,这你就懂了?
    对音质影响最大的是喇叭,其次是输出变压器,在这方面花钱立竿见影。

网友A:
咸菜是最玄乎的也是最烧钱的(网上某音箱线标价6800美元),实事求是地说一些组合音响附带的咸菜纯属垃圾。根据自己财力定夺,如果有闲钱,换咸菜不如换输出变压器。

网友:
一部分正确,包括扩大机的阻尼系数了啥的~!但要好声,便宜的线材是达不到的,我个人认为还是金属纯度的因素~!有兴趣可以做试验,普通电线,无氧铜线,单晶铜线,声音是越来越好的~!好声音就是指的混和清楚,越清楚就是越好,初烧要抛开厚实耐听韵味了这些混淆视听的比喻~!一味追求解析力是最关键的,到后来你会明白,声场了定位了,圆润了都在后面等着你呢~!

网友:
以前谈起音响,特别是线材,都说的很玄乎,其实有时候真的有些道理。

网友(2023-05-03):
引用 网友B:
这次由中医概念引入分析音响问题,单独得去看黄姜能治病吗?显然不能是吧,能杀菌吗?也不能。但中药却真的 ...

支持你的观点,音响像中医一样,是一个整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五脏六腑”,“阴阳五行相克相生”无不体现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单方面去改变某些东西也许难达到完美的要求,我认为音响也要考虑配置之间的参数------整体观。

网友C(2019-01-14):
90年代用金线银线的喇叭线来提高HiFi性能的文章甚啸其上。予没钱未能试之。不过也不是随便弄条线就用,用的是外皮半透明的市售“喇叭线”。对喇叭线,电源线,接线端子等等不想l浪费脑细胞,这是由于音响是一个系统工程遵循木桶效益,精力与银子用到主要矛盾上,尚显不足。

网友(2022-09-20):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朋友,他去买了25平方(mm)的电焊机手把软线当喇叭线用,效果很好!

我就是这样用的,后来感觉没有啥区别,又换成了2.5平方硅胶电源线

网友E:
       关于喇叭线和信号线对听感的影响,大约15年前和当时的工作相关,做了一些粗浅的实验,结果是有影响,一些情况下影响还很大。由于当时给移动通信做一些滤波器,谐振器,天线等无源器件,其中有一个指标角互调失真,和放大器的互调失真定义是一样的。引起无源器件互调失真的原因是趋肤效应和半导体效应,趋肤效应是频率越高的信号在导体传输时越接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甚至有利用这个原理制造的表面波天线,跑题了,说回互调失真,一般为了减少传输损耗,还要减少成本,用铜镀银的比较多由于铜和银的导电率不同,在铜和银的界面上就出现半导体效应,从而产生互调失真,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加厚镀银,使高频电流大部分在银中传输,从而减小互调失真。
      基于这一现象,我在音响线材上,试验以下几种情况:
1.用铜和银的双绞线
2.镀银线和镀金线和镀钯线
3.把纯银线和纯铜线交替串接
      我的结果是
1.SPDIF线影响很小,只要线的纯度够,铜线,银线,镀银铜线,镀金铜线差距不大
2.音频信号线,纯铜和纯银线好听,镀银和镀金线声音发亮,双绞线就试验一种,声音特别,不知好坏,没做铜银交替
3.喇叭线,比较明显纯铜纯银好,纯银更好,面积超过1平方后几乎没影响(线长2.5米)铜银交替还行,双绞线和镀金镀银差一些
      由于没有音频仪器,没有测试互调。试验中高指标石机明显,胆机影响小。就说这些,希望有帮助。

网友:
如果是用变压器输出的 那次级绕组的线也要算上 不然就是瓶颈。

网友(2019-01-14):
音响喇叭连线,尽可能电阻小是真的,以求理想的喇叭直接功放,

网友D:
我有个朋友,他去买了25平方(mm)的电焊机手把软线当喇叭线用,效果很好!

网友:
好马配好鞍。马舒服些。

网友:
道理对,从理论上说的通,就是线忒贵了

网友:
音响线,能阻止到達喇叭的是些什么呢?請燒友普及一下。辟如,声場,频响呀等等,有什依据。

网友:
疑惑的烧友还是自己动手实践吧~!~!!

网友:
音箱线最主要的就是导电率的问题,也就算是直流电阻,电阻越小损耗越小,其他没什么要求!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朋友,他去买了25平方(mm)的电焊机手把软线当喇叭线用,效果很好!

这个我也曾试过,2对线加上头子花了好几百,效果很好的。

网友:
钱多人傻

网友:
只要线不是太长,普通好一点的应该就够了

网友:
是否有影响这要看要求;
很多人认为汉兰达已经很不错了,但有些人认为NX才行,还有些人认为macan才符合使用要求......
各方因数与要求综合后才有最终的结果。

网友(2022-09-15):
白版说的对,1000块钱用在输出牛上可以提升音质(效果)10%的话,用在线材上可以提升音质1%都不到,如果你已经用了10000块钱的牛再用1000块钱的线没问题,如果你的牛只有1000块钱那就用几十块钱的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喇叭线和信号线对听感的影响,大约15年前和当时的工作相关,做了一些粗浅的实验,结果是有影响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菜是最玄乎的也是最烧钱的(网上某音箱线标价6800美元),实事求是地说一些组合音响附带的咸菜纯属垃圾。 ...

谢谢白版肺腑真言!

楼主:
各抒起见,畅所欲言,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用金线银线的喇叭线来提高HiFi性能的文章甚啸其上。予没钱未能试之。不过也不是随便弄条线就用,用的 ...

谢谢于版!

网友:
用棉线肯定不行!

网友:
据说铜线跟铁丝的区别除非亲眼所见,理论上的那点差别凭耳朵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
药物应用于临床大都需要双盲试验,才能真正的检验其疗效。而中成药不用,好多说明书都写不详。

音响这个东西只要不是谋财害命,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用好的材料无可后非。真理在银子的射程之内。

个人认知也很重要,比如我二舅,总和我说他的轩逸提速很快,搞得我从来都不敢让他坐我的特斯拉。

网友:
系统越好,线材作影响越大,这不是玄学,是一般设备上不到那个等级

网友:
好不好 与 有没有影响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讨论者最容易把这两个概念混淆。

网友:
我分析发现那些说好的,大部分实际上最后只是想表达“钱能改善音质”这一观点

网友:
做这个实验比其它的实验要容易吧?用铁丝、普通线、镀银线、镀金线;你在这边功放输出端用开关切换,家人或朋友在几米外盲听,听出来你就对了,听不出来就白花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喇叭线和信号线对听感的影响,大约15年前和当时的工作相关,做了一些粗浅的实验,结果是有影响 ...

那是高频集肤效应,对于无线通信模块来说馈线要求各参数苛刻的多。对于低频来说没有那么神奇,一般十来块/米的无氧铜喇叭线足矣了。

网友:
国产品牌华敏504芯扬声器线足够好了,大约10元/米

网友:
高级线材是用来调音的,不是作为降低失真的工具,这点如果都搞不清,还谈什么,

网友:
我一直用6平方多股单枝软电源线,当然新线 大厂品牌首选。

网友:
我用的是消防喇叭线,不花钱 也没听出来不好

网友(2023-01-13):
    记得车手电影里余文乐花几万买了根车用高压点火线,为的是让车能跑快点~!咸菜无用论者,还在笑话他人傻钱多?当然人家车高档,如果夏利、普桑也换那高档高压线估计也没啥效果~~!其实音响也一样,几百块钱的音响,声音混,换线效果不明显,当然老烧能听出来不一样,初烧就差点,还得慢慢修炼,~!音响玩到最后你面前就是一个舞台,初烧设备恐怕连人都看不见,(没有嘲笑的意思,就事论事而已~!)首先的玩出口型来,那些咸菜无用论者先审视下自己的音响设备,看看人声定位如何再说,慢慢来吧~!

网友:
从来不相信这些

网友F:
线材玄学早都被解密了理论上肯定是有影响的就是相同的线材横着竖着都有变化因为地球磁场的因素,但是你能听的出来吗?不要动不动就说器材档次不够!我也曾经打过赌600多万的器材不算是低端货了!!那个卖线材的大师叫他盲听我在背后换他的不同的线材给他十次机会结果他只猜对了四次!最终结果台下几十个人哄堂大笑此时大师的脸上通红一句话都没说灰溜溜的走了

网友:
我直接用2.5平方花线,简单明了。

网友:
我买过一根纯银编织的耳机延长线,还有一根普通的耳机延长线。上RLC电桥测试,也就是编织的那根分布电容小一些。那根普通的是同轴的,当然大些。但都是几百pf级别,对最高20k的音频可以认为无影响。再就是电阻稍微小几个毫欧。听感也无区别,耳机是铁三角MSR-7B。

如果喇叭4欧,线100米,那么线细了的确有影响。但是如果线只有1米,粗点细点真心影响不大。

网友:
我不迷信线材,但是我相信线材对声音是真有影响。元件对声音影响也十分巨大,这个不是响与不响的问题,是好不好听的问题。

网友:
音箱线材对音质肯定是有影响的。优质音箱线高频损耗小是肯定的,高频电流有集肤特性就是结论。
只是我们普通玩玩、是否有必要花大钱去购买、考虑它的性价比是重点。
我现用的就是怪兽线,但我肯定不是花大钱买的,怎么得来的我都忘了......

网友:
在用国标4平方和6平方的软电缆。市售喇叭线很多都是银口铜包铝,要么粗皮细线,正规品牌几倍于同规格电源线,反正我是听不出差别,50平焊把线也用过,机箱线头不好夹。而且太重会扯到音箱。

网友:
记得亚运会那年去北京,因购买其他器材,看到了一根约五米1500元的音箱线,据说是镀银的。
想想也是,一套设备大十几万,几十万的,每个部件都应该有其定位……

网友:
线材肯定有影响啊,我用几百元的西电老线换下原来的铜线也是几百的,提升音质不下一个台阶

网友G:
有示波器的可以测试下“某一秒钟音乐段”不同的“3米咸菜”传输后的音乐波形,再对比一下看看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器的可以测试下“某一秒钟音乐段”不同的“3米咸菜”传输后的音乐波形,再对比一下看看呢

示波器真心表示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器的可以测试下“某一秒钟音乐段”不同的“3米咸菜”传输后的音乐波形,再对比一下看看呢

推线材的不会给你任何客观的技术指标,他们精通的是发烧文学以及对某些人的心理把控。

网友:
不管用金线银线 价钱再贵 也不能改变导电原理。 即使导电有差异 这差异比例也极小
产生的影响也极小,示波器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 不然物理界又要得大奖了。

网友:
说线材不会影响音质的要么你的器材是顶级高端的,百万起步,要么就是自欺欺人或者木耳朵

网友:
凡是不同的材质,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表现,听不出是你耳朵有问题。

网友(2023-05-02):
引用 网友F:
线材玄学早都被解密了理论上肯定是有影响的就是相同的线材横着竖着都有变化因为地球磁场的因素,但是你能听 ...

这事我也干过类似的,俺这边不是大师,是老烧,结果一样。

网友B:
这次由中医概念引入分析音响问题,单独得去看黄姜能治病吗?显然不能是吧,能杀菌吗?也不能。但中药却真的能治病,但他的治病的原理不是西医的那个原理,中医最重要的治疗原理就是排异。通过泻 催吐 出汗 化瘀 咳嗽等把不属于身体及危害身体的异物排除,没有杀菌一说,杀菌是身体内部免疫系统处理的事。中药是促使身体去做这事。六经辨证中找到病菌在那一层,就会用那一层的排异药物去处理,由太阴(人体最里层)一直把它赶到去太阳(人体最表层),邪之来路便是邪自去路,中药从不在身体里投核弹,不把身体当战场。所以副作用远没有西医那么大。
你知道,大量的姜吃到胃里之后你会出汗,当你感冒时首先你的体表太阳经,皮肤之下有大量的病毒细菌充斥在体液中(未排出的汗液),因为这是它们的转播路径,那想办法解表发汗,使这些地方出汗就可以把这些细菌病毒大量排出体外了,剩下的由身体自行杀灭修复即可,所以有种感冒用姜汤麻黄等发汗可以治好。这就是分析问题不能孤立于整体系统,不然 是得不到真正的问题答案的。
下面来谈一下信号线喇叭线电源线这些咸菜,如果孤立地去分析一条线材,那这线材能影响音频信号的参数无非就是分布电容和电感 和线材电阻(包括接插接触电阻在内),但这些问题对上限20khz的音频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不说完全没有影响,但也是几近可以忽略的状态了,光说这个对声音影响多大多大,其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所以经常盲听测试时会出笑话。但有时换线材,我们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声音变化的,这不是心理作怪,这是真的有影响。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分析问题时犯了一个错,就是把每一根线材都独立系统之外去分析,而不是把它放在整个中的一环去考虑,当你以全系统的视角去找问题时,你就会发现线材与线材之间是有绝对关连的,磁场干扰和电场干扰(磁场中导体震动产生的干扰相对弱很多,不是主要矛盾)。信号线首要任务是传输信号和隔离外来干扰,那能对干扰信号衰减到什么程度,这就每条线都不同,好的信号线能大幅衰减干扰杂讯,使原音频信号得到最大的不失真传输,这时你听到的弱信号细节就会越多。对不同频率和形式的干扰杂讯的衰减量不同,才是问题的根本。
如果信号线是工作在无干扰的理想环境空间中,那么我认为只要是指标合格的信号线都不会有问题,也听不出差别。但事实上这种零干扰的空间不存在,在音响系统中,基本3件套 音源 前级 后级功放,基本每台机都有一个强大的干扰源-——电源系统中的电源线,通常会放在一个音响机架上,后级的电源线喇叭线产生的干扰极容易就可以辐射干扰到信号线。普通电源线一般都是无屏蔽,无绞合三芯线,这类电饭煲类家用电源线对外辐射的交变磁场是很大的,无时无刻都在干扰着信号线里的传输信号,交变磁场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峰和谷与原信号的叠加,最终改变了小信号的模样,最后影响了听感。在后级功放中还附加了喇叭线的磁场干扰(系统中喇叭线工作电流最大,因为是低阻运行),那对信号线就会出现混合干扰,你说信号线重要还是不重要,由此就可看出事情远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由此可见信号线的抗干扰能力越强越好,抗震能力也可适当提高,喇叭线只有两样重要参数,线内阻阻要小,关系到阻尼系数,对外干扰越弱越好,防止对信号线和其他部件的干扰,其他的分布电感和电容适当合格就好。电源线最直接,只要求不对外辐射磁场,因为其工作在固定频率50hz或60HZ,对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基本没要求。平常见到的好的电源线又大又粗,就是因为里边增加了很多金属隔离层,来杜绝磁场和电场的对外辐射,电源线在一定的长度就好了,因为磁场和电场干扰的衰减都是与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关系的,真的没必要把家里的电线全换为屏蔽电源线,。好的信号线也是有多层屏蔽网,对不同干扰性质的干扰信号做出针对性处理,屏蔽层越多线外径当然就越粗了。
   侧面反映粗大的线材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定型成这样子的,因为要想要达到极致性能就是小不下来,造假除外,同样机箱大 里边空间广阔,元件之间的互相干扰也会小很多,也有利于提高整机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年代用金线银线的喇叭线来提高HiFi性能的文章甚啸其上。予没钱未能试之。不过也不是随便弄条线就用,用的 ...

据我所知,金子导电性不如铜。。。线够短用铜线即可。

网友:
玄之又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真心表示测不出来。

对!用频谱仪看无源互调才能区别不同导体对频谱的影响。

网友:
这个事肯定不靠谱,
首先你得有比较试听,然后你得蒙上眼睛不得偷看!
然后就会有人说盲听是不科学的!......
但是商用贵价线做工精细是没得说,加上运作成本,也许值那个价。
如果自已造机器的也信这个,那绝对是菜鸟中的菜鸟。

网友(2023-10-06):
喇叭线太高深了,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