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美菱MH-159H加湿器电路图

楼主(2019-01-13):
加湿器清理水垢可能是电路板上有水,供电后开关电源主板C16电容烧了;我拿到手没看到电容的尸体,没办法确定这个电容的参数,论坛大神谁知道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从PCB板上看,那个电容可有可无,这是个超声波加湿器。

网友:
高反压吸收电路上的电容吧,电容和电阻并联又串联了一只二极管,并联在初级绕组上,保护开关管的,电容值在1000p---2200p,耐压1000V,高压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