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想买个超级电容做点焊机,是要电压高点的还是容量大点的?

楼主(2019-01-13):
各位老师,想买个超级电容做点焊机,是要电压高点的还是容量大点的?我看到网上有个视频用2.7v 350F 的,充一次电好像能点焊好多次。像焊普通的18650电池大概多少要多少F就能焊好而不烧,意思就是焊一次充一次,一次把电容的电放完,这样就不怕接触久了烧坏电池。

网友(2019-05-24):
这个不管是电容式还是变压器式最好是有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焊接时间与电流,要不做出来的实用性大打折扣。

网友(2019-01-13):
前几天旧货市场看到一个电路板,得有20平方厘米,上边满是电容,不知道做啥用的,可惜都被摊主砸烂了

网友:
我觉得买个微波炉拆机变压器做点焊机效果更好,价格也不比电容式的贵

网友A:
常见超级电容耐压2.5伏至2.7伏,都差不多,你说的这个容量比较大了,能量有一千多焦耳,点焊一次肯定放不完电,如果发生粘连搞不好会烧坏电池或电极,一般要用MOS管来控制点焊时间才行,如果想省去控制电路,就要选小一点容量的电容,一次放完电来控制。记得有人曾经用20个1法拉的电容10并2串来做点焊机,获得成功,你不妨参考一下,一次能量控制在200焦耳左右,用多个小电容串并联来实验,注意,要选内阻低的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超级电容耐压2.5伏至2.7伏,都差不多,你说的这个容量比较大了,能量有一千多焦耳,点焊一次肯定放不完 ...

假如我把这个电容充到1.5V就放电或者更低,这样做有可行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把这个电容充到1.5V就放电或者更低,这样做有可行性吗?

一般由于有线阻和接触电阻等损耗,输出电压取4伏左右,需要两个(组)电容串联使用,如果线很短很粗,其它地方阻值也很小,可以试试看,不行再提高电压试试。

网友:
对,就楼上所说,楼主不妨试一试

网友:
我用10万微法50V的四个并联做过,用可控硅做开关,挺好用。

网友(2019-05-23):
动手试试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
每次焊片厚度不一样,所以电容的容量也不一样,如果一次放完焊接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2019-06-26):
我做了一个4电容的,单体容量3000F,2并2串,用控制板,效果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4电容的,单体容量3000F,2并2串,用控制板,效果挺好。

板子用的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用的哪里的

马云家的呢

网友:
有没有连接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4电容的,单体容量3000F,2并2串,用控制板,效果挺好。

这可以调节参数适用广,是MOS做开关是吗它易损坏吗,如时不时烧也很烦的,又要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