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式矿石收音机?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9-01-13):
今天我在实验拉杆天线矿机时,发现检波管不直接连接天线,用一段大概40cm的导线摆在天线傍边,也能收到信号。重要的是。。。。。。比直接接在天线上信号更清晰,声音更大。

  当然,如果没有天线和电容的话,仅有导线也无法受到声音的。

  电路图如下:

实物图如下:

水平摆放的导线:

由于本人没见过类似的电路图,所以特意提出来请大神分析指点,并请有兴趣的朋友实验一下。

网友A:
LC谐振回路都不用,还只是根拉杆不是电容连接(感应)

楼主你家应该是玩矿机的最佳场所。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谐振回路都不用,还只是根拉杆不是电容连接(感应)

楼主你家应该是玩矿机的最佳场所。羡慕啊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 这个也是离不开拉杆天线的,如果没有拉杆天线和电容,也是收不到的。  如果去掉电容,导线直接接在拉杆天线上,也能收到,但声音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 这个也是离不开拉杆天线的,如果没有拉杆天线和电容,也是收不到的。  如果去掉电容 ...

谢谢!

拉杆没地线, 你家的信号很强。

一般都是天线加地线,

或者用阳伞那样的大环天线在家里也能收到。

网友:
看你的图没有地线吧,

那就加调谐回路搞个外壳,就是普通有拉杆天线的收音机,只要在室外能收到,

那就是玩矿机的追求。(我目前看到没地线的,要用阳伞大天线,你用拉杆应该只能在电台附近)

网友:
不用地线,只用拉杆,里面只要是无源,搞得再复杂都没关系,能成就是玩家

等待分享

楼主:
我主要是想请大神分析一下,这种拉杆天线不成了一个发射天线了吗?不然导线怎么获得信号的,

由于本人没什么理论知识,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2023-05-19):
我也试试...难道靠近路灯杆会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试...难道靠近路灯杆会大声!

是的,把矿石机靠近大的金属体,如高压铁塔,大的金属灯杆,大金属体感到的电磁信号同时向外辐射出来,当矿石机靠近时,就会接收到大金属体辐射出的信号,这样接收效果就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