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中的充电电源可否利用?

楼主(2019-01-13):
        如题,曾经买过处理品充电宝,价格很便宜,买之前也有心理准备,这么便宜肯定有问题,买回来试着充电,但充不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拆开看了,是电池不行了,原以为可以拆出来电池也能利用,结果正是电池完蛋了,但是,可是,看着那个充电电路板是贴片式的,有集成电路,外观看着还挺高级,问题就来了,这个充电板原来就是给充电宝中的18650充电的,可否利用这个充电板DIY一个充电器?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这样利用可行吗?谢谢了!

网友A:
本身就具有充放电(保护)功能,接上电池就行了。

网友B:
我一直用这样的18650电池,充电宝一定要买质量好的,我买过一个充电宝,6个电池,好像1.6斤,用测试仪测电池容量,竟然达到3.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具有充放电(保护)功能,接上电池就行了。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我就是这样利用的,不过电池的数量尽量不要比原来多,数量多了充电慢,少没有关系~

谢谢热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这样的18650电池,充电宝一定要买质量好的,我买过一个充电宝,6个电池,好像1.6斤,用测试仪测电 ...

谢谢!你的实践就是我的信心。

网友:
板子确定是好的话,可以用,直接组装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可以用滴,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比原来少太多充电电流就太大了

这句话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有过教训的。

网友:
应用时电路板与锂电池的连线要粗点,连线不能太细,并且连线尽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