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脉冲电路分析

楼主(2019-01-14):
大家好,我最近在研究一个130激励脉冲产生电路,附件中是人家给我的参考图,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否产生方波幅值可控的波形,比如第一个方波幅值80V,第二个波形幅值110V,第三个波形130V这样。请教看懂该电路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工作原理。谢谢!

130V激励脉冲产生电路

130V激励脉冲产生电路

产生类似这样的波形

产生类似这样的波形

网友:
如果对两脉冲之间的产生时间有要求,比如需要在几微秒时间内就要切到下一电压且电压稳定,就只能把各个电压做成固定,再用模拟开关切换;如对时间没有要求,可用DA做基准,做成类似线性可调电源的电路或开关型电源电路(开关型纹波大点),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首先感谢您抽空分析,讲解的非常到位,让我从中很受益,里面电阻取值问题,因为是别人给的参考图,所 ...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不要求控制方波的幅值,一个I/O口就可以,频率、脉宽随便设。而您的要求是不仅要方波,还要不同幅值的方波,这就有点麻烦了,因此才有您图中的DAC、比较器啥的吧。

关于幅值可控,图上的思路是基准可调、“增益”固定,以基准的大小决定输出的大小。换个基准固定、增益可调的思路试试,基准固定,以增益的大小控制输出大小。只用I/O口输出一个幅值固定的方波做信号源(或是其他什么电路,例如555),用比较器的反馈比例来控制输出波形的幅值,这样就能把DAC甩了。不过使用起来会麻烦点,单片机那块只能控制频率和脉宽,幅值还需单独做个人机接口。可能此图的设计者习惯使用单片机吧,后面这个思路实现起来相对麻烦。
或者后级按线性放大的思路走,用其增益控制输出幅值,这样不仅可以输出方波,其他波形这个后级也能应付。

楼主:
要指导啊

网友A:
试着分析一下,不一定对。

参照上图:

U10应该为一个DAC芯片,根据DO[7.0]数据线送过来的指令在6、8脚间输出相应的电压。
U11A是电压跟随,将U10的输出反相,作为基准送U11B。
U11B是比较器,根据C点基准和B点反馈决定输出电平的高低。
Q6算是推动管吧,增强U11B的推动能力。
Q4、Q7,Q5、Q8是图腾柱输出。
Q3是开关管,由HighEnd送过来的信号决定Q6是否供电,从而决定A点是否有脉冲输出。
R4、R5、R6为反馈分压电阻,分压比决定A点电压和U11的5脚电压的比例。

电路上电后,如果HighEnd为低,Q3导通为Q6供电,使A点有脉冲输出。如果HighEnd为高,Q3截止,A点无脉冲输出。

刚刚上电时,由单片机送过来的指令使U10有输出,C点对地形成一个正压,而B点电压为0,U11B输出低电平,Q6截止,Q4导通。Q4导通使A点电压开始上升,B点电压随之上升,当B点电压升高到等于C点电压后,U11B输出翻转,Q6导通,Q4跟着截止,A点电压不在上升而维持在某个值。其值大小等于Vc*[(R4+R5)/R6].
假设A点脉冲峰值需要为80V,80/41=1.95V,单片机只要控制DAC芯片输出峰值1.95V的方波就可以了。其他脉冲峰值同理。

但是,A点的脉冲再经Q5、Q8组成的图腾柱后,最终输出的脉冲峰值都会提高到130V,好像与设计目标不符。还有,此图有好几个电阻的取值看着好像不大对头,也许是没看懂吧,等其他高手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分析一下,不一定对。

1、首先感谢您抽空分析,讲解的非常到位,让我从中很受益,里面电阻取值问题,因为是别人给的参考图,所以也还没计算过。
2、至于单片机输出部分(送出来的8位DAC),我个人一直认为意义不是很大,如果仅仅是一个方波,一个IO口就可以解决,所以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楼主:
或者谁有可以产生1楼那样的波形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QQ997430340,可以有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1、首先感谢您抽空分析,讲解的非常到位,让我从中很受益,里面电阻取值问题,因为是别人给的参考图,所 ...

用脉冲不能使输出波形峰值电压发生变化,用模拟量可以,用dac的话可以输出任意模拟量,实现任意值脉冲电压输出。用单片机还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不要求控制方波的幅值,一个I/O口就可以,频率、脉宽随便设。而您的要求是不仅要 ...

之前也想过后级处于放大状态,然后中间做一级程控放大器,输入固定幅值波形,通过调节中间的程控放大器来实现。

网友:
那三个不同幅度的脉冲是DA转换器接受CPU的数据产生的,只是幅度没有那么高。第一个三极管是放大器,集电极上是恒流负载,增益很大。后面4个管子是跟随器。

网友:
为什么要控制方波的幅度?在电源技术中这不是个好主意。

方波最适合的控制方法还是宽度控制,不会产生幅度控制下的不可预知性和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