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m2429

楼主(2019-01-14):
整机磁带转,收音有电流声!就是不出人声音,手指挨VR2很大电流声…指示灯会闪…计数器走动,怀疑前级坏?大神支招

补充内容 (2019-1-18 02:27):
电位器注入音源,可以出人声,录放开关拆洗,装回,依旧,问题还在低放部分,公共输入

网友:
这台机器故障没那么复杂,首先你的机器功放部分是好的不用再查。收音、放音都有电流声而没有人声音说明声音信号根本没有被切入功放部分,重点检查音量电位器是否已经开路!在查音量电位器到收音、磁带转换开关之间的线路,这很简单。

楼主:
都有电流声

网友:
建议重点先查录放开关和TAPE/RADIO转换开关,如果没有问题,查音量电位器,还正常,可用信号注入法从电位器往前查。老电器主要问题在开关、电位器上

网友:
成色不错,好好修,应该不难修的.

楼主:
都通,音量电位器VR1    VR2触碰都有电流声,每次录放转收音,灯亮,很大的电流声几秒

楼主:
两个音量电位器,三个主板开关,全都无水酒精伺候,转换开关啸叫,还是不出人声…怀疑掉地线?前级开路?

楼主:
在旁边打电话,会有正常的干扰声,问题在输入与中放部分,插耳机输入无反应,耳机输出无声,

楼主:
一番拆卸,清理,

楼主:
刚发的图,前两张为误进入,找不到删除地方

楼主:
完整的录放电路,转换开关不想拆了,大神有转换开关内部图么,因为手里工具只有基本的,拆修相当困难

楼主:
根据推理出来的转换开关

楼主:
目前的状态,转换开关打到收音中间,外部可从电位器注入音源…打到卡带TAPE右边,就静音!

楼主:
测得中放三极管数值

    2sc945g
     。      。     。
     b       c      e
    黑     黑     红
5.96  5.86m

楼主:
转换开关打到磁带,静音,外部音源也不行,打到收音,外部可注入音源,磁头触摸无音,无电压,电位器线头
三点至主板都可注入音源
      2sc945g
     。      。     。
     e       c      b
    黑     黑     红
5.96  5.86m

楼主:
电位器正反面

网友:
拿万能表量吧,对照电路,转换开关打到tape时,包括录放开关,应该接通的都通了,应该断开的都断开了,再去查磁头放大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经过排线,查电压,推理,到中放三极管c集电极无电压

楼主:
非常奇怪,不管怎么飞线,中放三极管集电极就是不来电,前级三极管集电极飞线4101第9脚也不来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排线,查电压,推理,到中放三极管c集电极无电压

把音频信号分别加在VR702的2脚、3脚试下,是否有声音。Q702在放音状态没有工作,磁头放大只用了Q701,测下这个管子的工作状态,c极1.7V有没有?

楼主:
701有1.7v
702无电压

楼主:
从磁头也可注入音源,磁头坏的可能大么,得拆下焊点测?

楼主:
如图两点,触碰磁头两个焊点可以用nano注入外部音源,标注地线不可

楼主:
磁头处找到注音处,研究从收音部分注入nano音

楼主:
艰难的撬下转换开关,也无异样

网友(2019-02-24):
三洋这种收录机故障率高是收音,放音转换开关,其次是录放开关电子原件很少有坏,以前修得多。

楼主:
都拆了清理了,依旧不行,磁头处可入外音,mic口入外音,内部飞一根线,也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