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G一7信号发生器通电后电源变压器严重发热

楼主(2019-01-14):
2003年报废的设备,从垃圾佬手中救下,发现WY1损坏,用5只30V的稳压二极管代替后恢复工作。今天通电查看,有波形输出,但听见变压器发了很大的噪声。用功率计测量电流近6A,功率600瓦,整整是标称功耗的10倍,十几秒后房间里充满变压器过热所特有的浓郁的清漆烤焦的气味。
希望电子管达人给指条明路

网友A:
阴沟里翻船的事屡见不鲜。《胆艺轩》某大师新购的GS-5A电子管测试仪,误把电源开关置于400Hz状态,险些酿成大祸。

网友:
长时间不通电,变压器受潮,再突然通电基本玩完,换一只吧

楼主:
是常见故障吗?漆包线,浸漆,这些都解决不了防潮问题?

网友B:
电子管机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拔掉电子管,如果变压器还发热,那基本上就是变压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机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拔掉电子管,如果变压器还发热,那基本上就是变压器坏了。

这个办法简单易行,马上试一下。

网友:
        可能电路里有击穿短路的地方或者元件。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 不像是电路故障。 变压器故障或是电路人为故障(人为造成短路)可能性大。 这么大的功率不管加载在那个元件上,都会瞬间烧坏(之后断路)。

楼主:
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有波形输出。切换频段和调节频率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有波形输出。切换频段和调节频率都正常。

慢慢查吧,变压器内部短路的概率大些   这么大的电流的确诡异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关注。刚才发现是电压选择错误,放在110V这档上了。改正后功耗变成45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 不像是电路故障。 变压器故障或是电路人为故障(人为造成短路)可能性大。 这么大的功率不管 ...

对,要是这么大电流加载在原件上,估计谁都扛不住。

网友:
        将变压器与整流电路断开,如果变压器仍然发热。可断定是变压器本身短路,否则,彻底排查电路中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有波形输出。切换频段和调节频率都正常。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帮不上忙,也学学

机器全部正常,但烧得满屋的烟雾,我碰到过几次,是日本OLYMPUS  主机或冷光源。都是20年的老机器,

打开后是安规电容或220V电源输入滤波组件(也是里面的电容烧了),

机器输出全部正常,大多数就是220V到变压器初级之间在烧, 这里烧只消耗220V的能量(再大也是由220V提供)一般不会引起后面能量不够而使工作不正常。

不知楼主的机器变压初级到220V之间看看,有啥烧了。

楼主:
1984年7月生产的机器,2003年淘汰(事实上早就被闲置了),到我手中转眼15年没通过电。刚通电时灯不亮,拨下保险管测了测,通的,再装回去就亮了。可没注意保险管座就是电压选择开关,上面虽有字但已经磨损看不清了。这种性命悠关的选择开关,应该在烤漆面板上标注才对,不应标在可能被磨损的胶木保险管侧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关注。刚才发现是电压选择错误,放在110V这档上了。改正后功耗变成45W左右。

千万注意的一件事:任何设备在通电前首先要查看供电电压和用电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D:
220V接在110V变压器上,次级电压全部变大了,没有爆电容,烧鸡鸡,算万幸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84年7月生产的机器,2003年淘汰(事实上早就被闲置了),到我手中转眼15年没通过电。刚通电时灯不亮,拨下 ...

版主也会出现这样“高级”错误!!!

网友E:
110V接220V没烧就万幸了。找朋友喝顿酒吧。

网友:
期末考试。

楼主:
这下记住了。15年前可能也没注意这个,只不过当时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没拨保险管,所以躲过一劫。

网友F:
眉间尺版主自己挖了个大坑跳下去,还把大家带进大坑里。出现这样“高级”错误!!!高!实在高!

网友G:
电压选择错误太危险了,过去的设备不像现在的能自适应电源电压,手动选择电压的设备一旦出现电压错误就会严重增加后级电路的负担,导致工作不正常甚至完全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也会出现这样“高级”错误!!!

从垃圾堆开始的兴趣爱好,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接在110V变压器上,次级电压全部变大了,没有爆电容,烧鸡鸡,算万幸的了。

变压器饱和后,次级电压基本就不变了,升高的程度有限,不然电容和管子至少要报销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0V接220V没烧就万幸了。找朋友喝顿酒吧。

正有此意。先忙过这几天,大喝一通压压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眉间尺版主自己挖了个大坑跳下去,还把大家带进大坑里。出现这样“高级”错误!!!高!实在高!:l ...

实再抱歉。 因为十五年前用DDS信号源与这个机器比较稳定性,连续开机数小时都没事。所以想当然以为通电就能用。一看不亮只想到保险丝管,没考虑别的。在等大家支招时瞅了瞅说明书。一看有电压选择开关就大致明白了。既恼又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选择错误太危险了,过去的设备不像现在的能自适应电源电压,手动选择电压的设备一旦出现电压错误就会严 ...

确实如此。有时我都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不太合适再玩这个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沟里翻船的事屡见不鲜。《胆艺轩》某大师新购的GB-5A电子管测试仪,误把电源开关置于400Hz状态,险些酿成 ...

多谢白版宽慰。
人家那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跟我这种屡屡犯错的不在一个层次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垃圾堆开始的兴趣爱好,只能这样了。

“垃圾”堆里抢救出来的“生命”  成了我们常用不离手的宝贝。

网友H:
当年我爸爸装好一台收音机,开机无声,想想自己是个老手,怎么会没有声音呢?抽支烟,一支烟抽好,发现喇叭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堆里抢救出来的“生命”  成了我们常用不离手的宝贝。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自己的一生,非“垃圾”莫属。江湖人称“垃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我爸爸装好一台收音机,开机无声,想想自己是个老手,怎么会没有声音呢?抽支烟,一支烟抽好,发现喇叭 ...

彼此彼此。上个月给小车换油,下放油镙丝,放废机油,换机滤,上放油镙丝,梆梆梆梆干净利落。直起身子喊了一声“这就妥了”。愣了几秒钟后哑然失笑:“新机油还没灌呢”

网友:
版主的误操作证明这老机器的质量真好!

网友: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过说实话,老东西还是耐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关注。刚才发现是电压选择错误,放在110V这档上了。改正后功耗变成45W左右。

低级错误........

网友I: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少钱收的,成色还行。

单位报废卖设备,只准买给收废品的。不是论个或论斤,而是论车。这个具体售价不清楚,不过作为破烂,应该不超过20元。只不过收废品的生意做得太大,不在乎这点零星的截流。还有个高频Q表当时不知道有用,等在矿坛问明白后跟收废品的老板联系赎买时,已经拆成金属原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啊。

确实相当于短路。220V电源加到110Ⅴ端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快速驱潮气良方!推而广之很有必要!

可“驱”出来的都是“油漆”气,几个小时都散不干净。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确实相当于短路。220V电源加到110Ⅴ端子上了。

那也 太不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也 太不小心了。

万幸的是没有损毁电子管. 不然真是对不住这些老前辈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万幸的是没有损毁电子管. 不然真是对不住这些老前辈了.

赶紧喝两口酒压压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赶紧喝两口酒压压惊。

两口压不住, 至少得两斤.

网友:
这不是故事,是事故!很严重的事故。做好思想准备,等着接受处分吧。

网友M:
老机器用料扎实,设计余量大,加上电子管抗过荷能力较好,若是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受损故障扩大的可能性会大多了。  XFG-7这种也是标准信号发生器,100K~30M,手头一台二十多年了从未出过问题,有原输出匹配电缆头,另用频率计、频谱仪等测试,其性能指标稳定可靠。之前在老家机箱曾当凳子坐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机器用料扎实,设计余量大,加上电子管抗过荷能力较好,若是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受损故障扩大的可能性会大 ...

用料真不是盖的, 就那个重量,  现在搬动时感觉很吃不消, 都有做个带万向轮的小平板车托着的打算了.

网友:
万幸,以后注意,通电前 电压选择好,最好把线焊在220V位置上,GS5A的400HZ 开关最好处理好。

网友:
这个错误我也犯过,几年前搞到一台XFG-7,成色相当好各个功能也都正常,有点脏于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擦干净,没想到再开机,机器内部发出很大的“啪啪啪”声音,检查了半天才发现保险丝座子是带输入电压选择的,装到110位置了,装回原样后试机居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