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TX电源一启动风扇一转就停,怎么检修

楼主(2019-01-15):
  ATX电源不工作了,拆下检修,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一转就停,请问这个电源,要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1、无法开机(即按了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
      我相信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电源。不错,电源是最能直接引起这个问题的。但除了电源之外,大家是否知道当主板损坏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主板有南北桥之分(N系整合主板只有一个芯片),当南北桥芯片损坏时,可能会引起开不了机。其次就是跳线,也就是电源开关。这个一般很容易被忽略掉,我也是在无意中发现。因为一般都不会想到开关会坏。只是有一次我把跳线拔了,用螺丝刀碰,就没事,一插上跳线就开不了,因此而发现。而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主板电池没电了!一般在大家的印象中,主板电池没电顶多就是BIOS时间还原和信息保存不了,其实不然。很多主板,尤其是以前的一些老主板,主板电池没电了就开不了机,换一个新的立马就好,这个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最后就是可能灰尘太多,而其中的导电部分连通了主板上相近的焊点,所有有时做做清洁就好了。所以当开不了机时,大家别一味认为是电源坏了,要多方面检查。
2、能开机,但只是主机通电而无任何信号
      引起这种情况的,一般是接触问题。如果机器不报警,或者测试卡显示00或者FF,同时电源灯和硬盘灯一直亮着,就是CPU和主板之间的问题。可能是没接触好,可能是CPU坏了,可能是主板坏了,说不准。有条件和备用品就试吧,没有就送修吧。但一般而言接触的可能性最大,能占到75%左右(我的维修生涯中)。同时看看主板CPU周围那一排电容是否被击穿,击穿了的会鼓出来,有些还会流“黄水”(电解质)。电容问题也会引起这个问题。会装机的朋友也可以把主板下下来,在主板CPU底座的背面,用95%的无水乙醇插插,可能就会好,因为灰尘问题。
      其次,如果机器开机间断长鸣或一直长鸣,或者检测卡显示C1,D1,E1等(看BIOS芯片),考虑内存条。先断电把内存条拔下,做一下清洁,然后用擦皮擦去金手指上的氧化层,还可以用铁丝或者刀片等把插槽刮刮,再对准方向插上去。注意,一定要对准方向,反了可是要烧条子的!如果还是过不了,考虑内存条是否损坏或者主板插槽是否损坏。
      再次,如果机器开机间断短鸣,或者检测卡能过C1却显示A7等(看BIOS芯片),考虑显卡。方法同内存条。如果检测卡一直到了能正常显示26、32、65等数字,说明已经能正常启动。假若此时显示器仍无反应,就要考虑显卡损坏了。
      最后,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这个很简单,拿另一个主机一试就清楚了。
3、刚开机几秒就立马重启,并一直反复
      有时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一开机刚走到内存和CPU自检那里,或者说显示BIOS图片那里,机器就自己重启,然后走到那里又重启,一直反复。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可能就是内存条的问题居多。如果只有一根内存,应该就是松动了,接触不好。打开机箱把它给压一压可能就好了。如果是多根内存,除了松动要考虑外,还要考虑兼容的问题,特别是新配机器的时候。如果是一直这样用着而突然出了问题,就要考虑是否其中一根已经损坏,就拆开一根一根试吧。如果单根试都没有问题,那就要考虑主板插槽。有时灰尘多了也可能出现,顺便做做清洁吧。有时把主板拆下来用无水乙醇擦擦也可以解决。
      其次,就是跳线。电源开关和重启开关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引起这个情况。当做了清洁,试了内存确保是好的以后仍然如此,就可以把跳线全扯了用导电物碰触点试试。很多时候不插跳线可以正常使用,一插跳线就反复重启,那就证明重启或者电源中有个开关已经坏了,换一个吧。
      其他硬件的损坏和不兼容也会引起这个问题,不过相对来说较少见,因此不一一列举。
4、刚开机就死在内存和CPU自检那里
      这个主要就是硬件的问题了。一般是兼容性引起的。多见于主板和CPU之间,尤其是现在所谓的“神六”这个牌子的845主板,很多都有冲突。还有就是内存和主板之间。HY,也就是现代的打磨条常常会出这种问题。还有就是主板电容被击穿了也会引起这个问题。有时呢,硬盘或光驱坏了或者他们的数据线坏了,也可能会死在设备自检那里,不妨把光驱和硬盘换个插槽或者换成新线试试。最后还是那句,顺手做做清洁吧,呵呵。
      如果提示你按F1继续之类的,就看看提示的关键字吧。如果有个“floopy”,就是你开了软驱这个选项而系统没有检测到软驱,可以在BIOS里的第一项,也就是设置时间那里把它给屏蔽。如果有个“keyboard”或者“mouse”,就是提示你没有检测到键盘或者鼠标。取下来再重新插上去试试,如果不行就找同学的来试试。如果同学的可以,那就证明你的键鼠可能坏了,如果同学的也不行,那可能就是你的PS2接口坏了,弄个USB的用吧,或者弄个PS2转USB的转接头也行,这样可以保留原来的键鼠。常见的也就是这三个吧。如果大家还遇见其他的,只能说明你运气好了,呵呵。因为那些情况实在太少,虽然还是有。^_^
5、进入系统后能正常运行,但过一段时间死机或者蓝屏
      其实这个要分为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软件问题我会专门谈到,这里谈硬件引起的。一般来说,系统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死机或者蓝屏,主要是由于不稳定因素引起的。这其中包括硬盘坏道、CPU和显卡温度、主板电容被击穿导致CPU电压不稳等。硬盘坏道检测的方法太多,我就不一一说明了,而且这个不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是温度问题。很多朋友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CPU和显卡的风扇是否转动上,而很少观察风扇下面积了多少灰。不论风扇转速有多快,如果积灰太深,一样无法散热。一般来说,老的CPU(64位前)在70度左右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AMD的可以承受到80度。而显卡一般是90度左右,现在有些核心可以承受到130度。而现今的新CPU,如双核等,有过温自动保护功能。当温度到了临界值时,会自动断电以保证CPU安全。电容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原因,包括显卡上的电容。
      如果能看懂BIOS的朋友,一般在CMOS里会有温度信息。不会的朋友,也可以利用EVEREST等软件查看。如果温度值不是太高而有这个问题,就考虑其他的原因,对症下药。PS:MSI(微星)的主板一般会把温度稍微报高一点,有些主板没有测温系统(三线厂商)。所以最好还是在系统里用软件测最准确。
      除开这些,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主板南北桥芯片的温度。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技嘉的K8T890,VIA芯片组的。用着什么都正常,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死机,当时没搞懂。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南桥到了90多度。我的手指刚一放上去,就焦了一块皮,记忆犹新……后来加了个散热器,好了,一切正常。汗……因为一般南桥很多都没有散热器的,很容易被忽略。大家要注意。电源风扇坏了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检查的时候大家可别忘了!
      最后就是机箱的整体散热。可能你没有打开机箱侧板的时候会死机和蓝屏,一打开就正常了。这是由于机箱的散热不够好。可以通过前后加风扇的方法来改善。现在的机箱一般都是38度机箱,不存在,主要就是一些老机箱,侧板上一个孔都没有的那种。还有就是联想方正等品牌机,全密封式的,最容易出这个问题。^_^
      忘了一点,如果显卡需要独立供电,或者你主机有较多需供电的硬件,电源功率不够也会引起以上问题。
6、不能上网
      这里我也只谈硬件引起的原因。首先检查网线,可以把网线用在别人电脑上来看是否正常,也可以用测线仪。网线不必要8股线全部都通,只要1、2、3、6这四根通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网线没有问题就检查网卡。很多朋友,尤其是在夏季,头天还能用呢,嘿,第二天起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其实夏季是电脑最脆弱的季节——因为打雷!很多朋友打雷只切断电源而不拔网线,就很容易让电脑损坏。轻则网卡被击坏,重则重大部件被击坏,尤其是主板。所以朋友们千万别忘了打雷首先就是拔网线!
      如果是独立网卡而不是集成网卡,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突然不能用了,但是网卡拿到其他电脑上又是好的。这可能是因为主板的PCI插槽出了问题,有时换一个插就没事了。因为现在80%都是realtek 8139芯片的网卡,如果你是D-LINK 530TX 或者是其他比较特殊的网卡,需要单独装驱动的那种,也有可能是驱动程序丢失了,重新装过也许就会好。不过用这些网卡的,现在不多了。
7、其他一些问题
      以上我大致说了下常见的硬件问题,还有一些小问题我就这里总的谈谈。遇到光驱不读碟或者读碟能力不好,不要认为是光驱坏了。很多时候是因为光头上灰尘多了而导致激光束不能完全透过。光驱没有多大技术含量,所以把壳子下开,做一下清洁,多数是可以再利用的。DVD光驱光头要小心一些,那层镀膜比较脆弱,做清洁的时候不能太用力,无水乙醇也不能弄太多,不然会掉。镀膜掉了,光驱也就可以扔了。
      其次,谈谈静电。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电脑“电”一下,麻麻的,呵呵。那是因为机箱外表的绝缘漆被弄掉了或者是插座没有接地。一般来说,静电不会对电脑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如果静电太多,还是会出一些小问题。比如一些很近的焊点瞬间短路引起重启等等。所以如果有被“电”的朋友,你可以用一根能导电的线从电脑放在地上接地,这样就会好很多。
      再次,说一下声卡。有些朋友如果主板的集成声卡坏了,可能会买一块新的。如今市面上的几乎是王冠的8738.这块卡本身倒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如果你的主板是845以后的型号,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选了关机,它是重启!另外,使用创新SB 5.1的朋友,此款在VISTA下面没有驱动。好像有个KL还是什么名字的网友做了一个出来,不过兼容性是个问题,常常会蓝屏。创新的声卡只有7.1以上的,在VISTA里才能用,但是没有EXA特效。品牌机的声卡驱动,有些你就算是找对了型号也装不了,或者装好了有小喇叭但它就是不出声音,必须要到它的官网上去下才能使用,估计是做了特定的设置,很郁闷。尤其是联想的!
      最后,谈谈USB接口。现在的机箱,一般都有前置的USB接口。有时U盘和MP3等能正常使用,可摄像头和移动硬盘就是用不了,说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这个很正常。使用摄像头时,最好还是建议插在机箱后的端口上。而移动硬盘的数据线一般会有两个接头,建议使用的时候全接上以确保电压稳定。最好也是接在后面好些。因为前置是通过跳线连接的,有时有点接触不好就会影响。如果系统在使用中出现“USB设备电涌”这样的提示,证明你的主板已经有问题了。没有过质保的就赶快去换吧。
8、注意事项
      以上说了这么多,也不知对大家是否有帮助。零零散散的说了一堆,对不住大家了。下面针对平时的使用,有一些建议和提醒,希望大家能注意。
      首先,准备配新机的朋友,要知道大件(主板、盒装CPU、内存、硬盘、台式显示器)都是三年的质保,别被商家蒙了!富士康、大水牛、金河田、长城、航嘉、技展等大牌的机箱电源也是三年质保。其他的一般是一年。显卡要看牌子。影驰的一般是两年,大多数牌子一般是一年,也有三年的。液晶显示器部分是一年,大部分现在已改为三年。三星、飞利浦等品牌的皆为一年。品牌机一般是整机质保一年,现在有些好像改为三年,大家买的时候要问清楚。(其实个人觉得品牌机并不划算,不推荐)
      其次,要定期给电脑内部做清洁。不一定要全部拆下来做,就用个油漆刷扫扫灰就行。目的是为了稳定散热和不让灰尘引起意外短路。
      再次,打雷时一定要拔掉网线和电源,不然损失可能会是很惨重的!
      第四,一般情况下,只要硬件的芯片型号一样,驱动基本上都可以通用。

楼主:
谢谢楼上发了这么多。不过,我这个是单纯的ATX电源坏了,我想征求一下维修的思路。

网友:
转一下就停,说明辅助是好的。输出短路或者电压不足保护了,换输出电容看看。

网友:
检查各输出端有无短路。

网友:
很多ATX电源不接负载时,启动后会立即空载保护停机,楼主需要在5V电源端,接上一定的负载(20W以上吧)再试。

我以前就是用电炉丝截上一节用于5V加负载,才使我的那个ATX电源保持工作的。

楼主:
修好了。航嘉HK380-16FP电源
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轻微一动就停了。
打开电源,外观上没有发现元件烧毁或电容鼓包现象。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12V的整流二极管短路了,二极管型号为SB2100,没有这个型号,从老ATX电源上,拆了个FR的二极管换上,好了。

网友(2020-04-20):
电源FSP300-60HNN,故障现象一样,测量-12v短路,发现D24二极管SR106短路。

网友:
属于元件挂了,电源启动立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