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9-01-15):
现在有两个电源   一12V的电源变压器接负载工作!   另一个是18V太阳能电池板。
电路要求是,没有太阳,或阳光微弱的时候,输出不到12V或14V ,  继电器自动跳到变压器供电!

另外变压器可能人为的关断电源!   还有太阳光微弱,电路不工作!等太阳板达到12V以上自动启动!  在太阳板不到12V的时候!负载尽量不供电,以免负载低电压损坏。
  希望师傅们给点思路或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自己动手简单的用稳压二极管等元件制作(精度差),LM358之类也可以精度好一些,
省事的去 TB 买电压控制模块,有LM358之类无显示系列,数字式有显示系列的,
可以设置上下限,价格不贵 2-30元左右,非常方便,接下来就是设计控制逻辑线路,
满足自己需要的功能

网友:
TL431直带继电器,调到和适电压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简单的用稳压二极管等元件制作(精度差),LM358之类也可以精度好一些,
省事的去 TB 买电压控制 ...

担心 当变压器供电关闭     太阳能微弱的情况下!比如太阳能3-5V的时候! 运放会不会误动作! 会不会有个3-5V 供电到负载! 负载不能再这么低的电压下工作!负载会不会坏了!
不过想起来了! 太阳能后面是不是要加个电路!达到多少V  才有输出!那样运放启始供电电压就能满足运放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担心 当变压器供电关闭     太阳能微弱的情况下!比如太阳能3-5V的时候! 运放会不会误动作! 会不会有 ...

只要有一定的电压,可以接一个 DC/DC 模块,或者用其它方法加一个小型电源做伺服电源,
给整个系统供电,看你怎样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一定的电压,可以接一个 DC/DC 模块,或者用其它方法加一个小型电源做伺服电源,
给整个系统供电 ...

思路有了!单独做一个太阳能充电板 给3.6V锂电池充电! 3.6v仅作为比较器的电源!   当输出电压大于12V  比较器输出,分两路供电,一路继电器动作切断220V供电!一路供负载的!  负载波动,比较器可能停止输出! 但是继电器有个释放电压! 比较器可能断断续续输出,但是继电器有个释放范围,仍能继续共负载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图试试:

谢谢提供的电路     但这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稳压管存在漏电流!  三极管容易误启动!      还有太阳能能直接切断变压器供电,那样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图试试:

这个设计应该具有实用性。如果太阳能电池的带载能力不是太弱,当直流继电器吸合,铁芯磁场闭合后,再释放需要将电压降低至一定的程度(一般是额定电压的60-70%),这个已经就是滞回了(可能楼主还会嫌太大)。如果太阳能电池带载后电压下降不多,继电器就不会乱跳。

此电路的缺点就是无法调整滞回电压,使用运放方案,才能调整滞回电路,使得满足滞回电压的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 当变压器供电关闭     太阳能微弱的情况下!比如太阳能3-5V的时候! 运放会不会误动作! 会不会有 ...

如果想采用运放方案,可以考虑使用DC-DC的升降压两用模块,将太阳能输出电压稳定在需要的工作电压上让比较器稳定工作。不含运费,几块钱就能买到这种升降压DC-DC模块。

使用运放方案,能调整滞回电路使得满足自己的滞回电压的需要。

电路设计,太阳能输出不够时,继电器不吸合,常开触点接入外接变压器的电源,当继电器吸合才使用太阳能,也能提高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应该具有实用性。如果太阳能电池的带载能力不是太弱,当直流继电器吸合,铁芯磁场闭合后,再释 ...

靠继电器释放电流形成滞回的法子好像不太行,Q1截止后电流通道完全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继电器释放电流形成滞回的法子好像不太行,Q1截止后电流通道完全断了。

继电器可以接成自锁的! 吸合后一直程吸合状态! 一直到没有电源,或降到不足以吸合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可以接成自锁的! 吸合后一直程吸合状态! 一直到没有电源,或降到不足以吸合的状态!

接成自锁当然可以锁住,但控制精度太粗糙。12V继电器,线圈电压下降到七八伏以下才释放,而你要求在12V左右就切换,这招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如果担心漏电流,把稳压管改到三极管发射极(别忘了加供电),发射极为基准、基极取样。
切断市电问题,用双刀双掷继电器或另加个继电器。
三极管基极对地加个电容可一定程度缓解切换点附近继电器乱跳的问题。
不怕麻烦,三极管换成比较器更好,比较器无需另设电源,有更简洁的处理办法。

网友:
最好用触发器电路,几个思路供你参考
一、继电器吸合状态要切换在太阳能供电,当电池电压低时释放,这样可以保证切换彻底。
二、好多理论上行得通的(稳压二极管触发等),在实际电路中很难达到,会产生临界点的抖动(这现象很难受,可以说是无效的),为避免这类现象,最好使用两次触发,以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用两个二極管分别串接在两个电源上,共同对用电器供电。可行否?

网友(2019-02-16):
用358作比较器测试,临界点有较严重的抖动(切换不确定性)存在,加大对地电容后,切换压差明显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