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松下RX-CW200的图纸

楼主(2019-01-15):
求个松下RX-CW200的图纸,该收录机收音部分都好,放音部分机芯马达不转。马达是4根线的,按放音键,只有两根线有电压13伏,马达不转。机芯不工作,该机放音功能多,马达供电电路,机芯结构都比较复杂,而且马达供电电路都在大主板上,没有图纸真无法下手。哪位坛友修过此机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没有图纸,权且抛砖引玉:
    1、双卡录音机的马达,四根线中:除了正负电源线之外,另两根是调速线。(有的兼有电脑选曲暂停功能);首先断开两根调速线(无把握用手机拍照或记录下来接线线序再拆),录音机通电,观察马达是否转动,若转动,证明是调速回路或电脑选曲电路部分故障;若不转,则找一个普通单速(EG530型)12V电机接入试试,若电机转动,证明原来电机损坏,若电机不动,则是供电问题或调速回路、选曲电路故障。
    2、在进行以上步骤时,若脱开调速线,电机快速转动,则将录音机断电后,根据断开的两根导线,用万用表电阻档,一端接线头处,另一端沿着引线插接件,用万用表测量导通是否良好;测出该引线端子后,沿电路板走线铜箔配合万用表找出该端子连接的元件,从而判别故障性质。
    3、若马达损坏,如果是单马达机芯,可用EG530型电子稳速电动机替换,能恢复收录机使用,只是失去倍速转录功能,正常录放音不受影响。一般收录机使用CCW反转电机较多,CW型较少。判断:一般电机轴朝向机芯背面的多是CCW型;电机轴朝向机芯正面的多是CW型。
    4、当控制电动机的开关管(日产机器带电脑选曲的有的是用开关三极管控制电动机电源)损坏,配不到原型号时,可用8550或8050代替(根据原电路判断用PNP型管或NPN型管),该三极管也可以其他型号代替,要求:集电极-射极最大电流大于等于0.5A,反压大于20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权且抛砖引玉:
    1、双卡录音机的马达,四根线中:除了正负电源线之外,另两根是调速线。( ...

谢谢版主指导,上图   [/attachimg
马达4根线,不知道哪两根是电源线,哪两根是调速线。按放音键工作时,红线和黑线有14伏电压,白线和蓝线没有电压,(我把这两根线作调速线)断开,结果马达还是不转?调速线断不断开,都没电压,都不起作用,马达都不转,我现在想要让调速线得到电压试一试,没有图纸,自己年龄大了,眼睛在印刷板上走线路太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上图
马达4根线,不知道哪两根是电源线,哪两根是调速线。按放音键工作时,红线和黑线有 ...

把红黑线都断开,然后单独给马达通电试一下。也可给调速端子 上接一个4.7kΩ 的电阻,再次通电试试。
      找一个100欧的电阻,功率最好在2W以上,接入红黑线,开机,随即测量两端电压,如电压下降不多,则是马达的问题,若电压下降的厉害,则证明供电不正常。从你的叙述看,电源应该问题不大的,关键还是看马达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红黑线都断开,然后单独给马达通电试一下。也可给调速端子 上接一个4.7kΩ 的电阻,再次通电试试。
...

试了一下,单独给马达通电,马达不转,我又把红黑端互换,结果马达转了而且是高速转动,有齿轮的碰撞的声音,我估计是反转。现在是马达正常接线,正转没有,反接电压,有反转。可不可以判断马达已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单独给马达通电,马达不转,我又把红黑端互换,结果马达转了而且是高速转动,有齿轮的碰撞的声 ...

应该是内部稳速电路出问题了。
       这样试容易损坏机芯,最好是马达拆下来单独测试。把电源线接回去,在调速线两端接一个电阻试试,4.7千欧即可,如果马达转动,就查调速线路。偷懒的办法是在调速端子上接一个可变电阻,该电阻阻值可通过定值电阻测试,选择一个与正常转速接近的阻值。比如4.7千欧的电阻接上去,马达转速很快,则将阻值下调,若转速更快,则阻值上调。一般收录机稳速电动机的调速电阻,以下几个阻值:100欧,500欧,1千欧,5千欧,(10千欧很少见)。

网友A:
曾经修理一台国产双卡收录机,线路板不好拆,故障是放音时机芯转速很高(比倍速录音还快),齿轮因高速旋转磨损。更换了新的齿轮后,将电机调速线拆掉包好,用一个500欧可调电阻焊在调速端子上,调整可调电阻使放音速度恢复正常,机器修复(失去倍速转录功能),该机是直流偏磁直流抹音,录音效果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修理一台国产双卡收录机,线路板不好拆,故障是放音时机芯转速很高(比倍速录音还快),齿轮因高速旋转 ...

我也怀疑马达内的稳速电路有问题,我看了一下这个马达不好折修,耗时长,成功率低,自己水平有限,也没修过这种电机,不想继续修了,,现在只想找个和这个马达基本功能相同的好马达换上,这样才能发现和修其他的故障。

网友B:
电机型号?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型号?上图

我正在找这个马达,淘宝上也没有,你有吗。

楼主:
在一台好的松下RX-CW50的机子上拆下一个马达接上去,马达转动,
这可确认CW200的马达 已坏,虽CW50和CW200马达电压都是12伏的,但型号有一个字母不一样,CW50是:MMA-6B2LWAC。 CW200是:MMA-6B2LWFC。
一个A 一个F 不知道功能有什么区别?经测CW50供电电压是17伏,CW200供电 电压是14伏。CW50装的是双皮带轮(负载大)CW200是单皮带轮(负载小)转速可能不同,再是皮带轮拆换也不容易,(怕损坏)所以不准备用这个好马达 测试机子,等原型号的马达。

网友:
找找看扔没扔

楼主:
确定马达坏了,就可以放心拆了,
有哪位坛友知道这个黑色的园形厚膜电路的内部图?

网友C(2019-03-14):
楼主找到这个电机了吗?我也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这个电机了吗?我也在找

找是找到了,不过不花的时间。不下的决心是很难找得到的,先是在淘宝上找,根本就没有同类型的电机卖,还不说是有同型号的,没法买了两个双速电机试一试。结果速度太快,本机又 没有对应的调整电路,不能用!后来又找了几个松下收录机的电机,型号不对,速度也不对,调也调不到位,声音总是走调。。。修这个机子真是感到有点走途无路的味道。但是又不甘心,结果在7788网站拍了一台确认电机能转其他有故障松下RX-CW200,连邮费花了210元,现在4个机芯,2 个好电机,只能一个机子只配一个机芯,达到两个机子都能放磁带,人的心理上的最低满足。现在两台机外接音箱,声音很好,原装4个音箱喇叭都烂边了,不抱希望能买到那种平板的方喇叭,你机子的喇叭是好的吗?我如果有时间就想想怎么粘怎么修修这种买不到的平板喇叭。玩了几十年无线电,第一次修喇叭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是找到了,不过不花的时间。不下的决心是很难找得到的,先是在淘宝上找,根本就没有同类型的电机卖,还 ...

我的机器是索尼TC-WR995卡座,电机也是这个型号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电机,淘宝买了个双速电机代换,但转速太快,看来还是要找同型号才行。你还好,幸运找到,我还在找,看来希望渺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台好的松下RX-CW50的机子上拆下一个马达接上去,马达转动,
这可确认CW200的马达 已坏,虽CW50和CW200 ...

请问,之后有没有用CW-50的电机代换CW200卡座上用过,可以用吗?

楼主:
用CW-50的电机代换CW200卡座试用,速度太快,声音变调,调也调不到位,不行。,所以又买了一台CW200,现在是一台机子一个电机,完成两台机子都能放磁带的最低要求。

网友(2021-03-23):
同款机器 我的是平板喇叭损坏  干脆换直接普通扬声器 上海电声厂的扬声器效果最好

网友(2021-04-22):
谢谢坛友电路图。我的机子调频有噪声没有台,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2022-07-07):
我的电机转速很快,也找不到,把电机拆开看了一下,软封装那个东西不知道好坏,电容旁边有个470K不知道是电感还是二极管?反正是0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