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小变压器,匹配耳机

楼主(2019-01-15):
做矿机第一要有好的天地线,第二要有合适的耳机,

曾经因为耳机灵敏度不高,阻抗不匹配导致几天都没把矿石收音机弄响。

因此找了好多小变压器,后来在翻车鱼上淘了一个这样的,感觉很好用,从普通手机耳机到sc2-300,shh1统统都响了,

推荐给大家:

下面是测的数据,仅供参考(卖家说是双10v的,但我测的有一个是15v的):

网友:
`阻抗匹配很重要,只要阻抗比合适,就能达到最佳效果。不同阻抗的耳机需要匹配不同的阻抗变压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
初级电感够高,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A:
准备自己做个变压器,请问是铁芯好,还是磁芯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自己做个变压器,请问是铁芯好,还是磁芯的好?

刚查了一下,还是铁芯好,我找个9V变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