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z5电子管代用

楼主(2019-01-15):
帮朋友修一美国小机,窜丝机,机器插电220伏了,35Z5整流管烧了。所幸别的管没事。想用电阻分压(原来灯丝),用整流二级管。电阻选200-300欧,功率3瓦左右行吗。谢谢。(原灯丝35伏,0,15电流)

网友A:
电阻R=35(伏)/0.15(安)≈235欧,阻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其他电子管的丝压。电阻的散热功率P=(0.15)平方×235欧≈5.3瓦(取用10瓦)。
昨天这个浏览器不能发图,现在试试、仍然是发不成图。再换个浏览器试试也不行。
第三个浏览器试试
第四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B:
这种串丝机,要是能买到原型号配件,最好别轻易改动。你说的这个35Z5,x宝上有,去买一个直接更换,才是正途。

网友C:
这个管子不过二三十块一个,还是直接买一个换上去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R=35(伏)/0.15(安)≈235欧,阻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其他电子管的丝压。电阻的散热功率P=(0.15)平方× ...

我用2345浏览器还行。360不行,发不了图。谢谢老于,10瓦电阻个头大点,是不。

网友:
同意楼上意見,那只指示灯是兼高压保险,如果短路,可以避免危及电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串丝机,要是能买到原型号配件,最好别轻易改动。你说的这个35Z5,x宝上有,去买一个直接更换,才是正 ...

换管是正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不过二三十块一个,还是直接买一个换上去合适

换管省事是不。还有指示灯,挺麻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2345浏览器还行。360不行,发不了图。谢谢老于,10瓦电阻个头大点,是不。

用2W金属膜并联可以缩小体积。早就不用360了看来是我的台式机某一个程序有问题。那两个能传图的是笔记本的浏览器。在试试台式机传图。
看来台式机可以用我新装的Opera浏览器传图了。前面(2345;QQ浏览器)不能传图的浏览器是它们互掐的结果。2345我用它的输入法与云收藏夹,QQ浏览器我装了QQ(需用)与电脑管家(可以不用)。只好他们不传图也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W金属膜并联可以缩小体积。早就不用360了看来是我的台式机某一个程序有问题。那两个能传图的是笔记 ...

我一直用360浏览器,能发图啊。

网友:
需要用240欧姆10瓦以上电阻,如果有35V功率管可以插上替(只利用灯丝),但两者均不能接指示灯。

网友:
找人做一个灯丝变压器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R=35(伏)/0.15(安)≈235欧,阻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其他电子管的丝压。电阻的散热功率P=(0.15)平方× ...

老于35z5管3,7脚还通,有救吗.如窜个电阻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于35z5管3,7脚还通,有救吗.如窜个电阻可否.

死马当活马医,将2-3脚接个43欧1W的电阻。然后,在此电阻上接和LED+1N4001+限流电阻,代替指示灯。

网友:
这种老串丝机现在还有,记得在文革时期遇到过一台是我哥单位的一个同事家的。记得这个老家伙是三几年的外国货,以后没在见这种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于35z5管3,7脚还通,有救吗.如窜个电阻可否.

只是指示灯的一段烧断可以使用。只要在管座这一段的两脚上并联接上阻值约为21欧2~5瓦的线绕电阻(正温度系数)一只,就可以复用,对整流工作不至有显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指示灯的一段烧断可以使用。只要在管座这一段的两脚上并联接上阻值约为21欧2~5瓦的线绕电阻(正温度 ...

3,7脚可能是指示灯脚,没断另一半断了,

网友:
35Z5。2-3脚间电压为7.5V;2-7脚间电压为35V。下面这个PDF文件,有详细参数。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093/3/35Z5GT.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3,7脚可能是指示灯脚,没断另一半断了,

老弟看帖不细。你看看2楼的图就知道了。35Z5大多数都是指示灯侧的那段烧断而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