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V开关电源输出只有2.3V

楼主(2019-01-15):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一款净水器电源,不知什么原因,电压无输出,经测量,是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于是换了一个输出整流二极管,测量输出电压只有2.3V,我把光耦、431换了,还是如此。后测量431分压电阻,阻值与标称值相符,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在断电瞬间,万用表指示有24V,加电后就输出2.3V,请各位大侠帮忙。
就是这款电源,保险和四个整流二极管经测没坏。
PCB正面,没什么,左上角是光耦和431
PCB背面,低压侧的所有电阻都测了,阻值相符,1000uf输出电容也换了,就差两个小贴片电容没测。
高压测有一个芯片,丝印为“OP1 31A”,问度娘说没有
通电后测得输出电压只有2.3V,但关电源后,万用表显示慢慢由24V降到0V,这说明什么?如何修?大侠们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整流二极管是电脑电源上的输出二极管,电压40V30A

40V30A的二极管耐压太低了,为什么电脑电源板上可以用,因为电脑是半桥反峰低,你的是反激开关电源反峰高,通电后二极管被高电压软击穿发热,由于二极管功率较大,二极管也不至于损坏,当你关闭电源时最后一个振荡波将输出电压充到二十几伏,然后输出电压慢慢跌到零。其实你应该换一个200V5A的高速二极管就搞定了。吃不准不要瞎换元件,输出电压低问题不大,输出电压高了电容要爆炸的!

网友B:
第二张图变压器右侧小电解电容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变压器右侧小电解电容查查看

是那个涤纶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低压侧整流管和滤波电容看看。

低压侧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我都换了,但换了以后整流管还是一会就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那个涤纶电容吗

我把这个小电容拆下来换一个看看,谢谢

网友D:
检查一下新更换的整流二极管参数是否合适(如工作频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新更换的整流二极管参数是否合适(如工作频率等)。

这个整流二极管是电脑电源上的输出二极管,电压40V3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那个涤纶电容吗

第二张图变压器右侧小电解电容查查看   是电解电容 黄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变压器右侧小电解电容查查看   是电解电容 黄绿色的

电解电容换了,依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还是一会就热说明整流管后还有短路,仔细查查,另外有的有几路输出,每一路都要查!

只有一路24V输出,次级低压电路中,只有两个贴片电容没测,其他电阻都测量了没问题,431也换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换了,依然如此

第三张图片水印  数码之家   数字上面的贴片电阻是否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有一路24V输出,次级低压电路中,只有两个贴片电容没测,其他电阻都测量了没问题,431也换过。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小贴片电容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片水印  数码之家   数字上面的贴片电阻是否烧了??

我拆下来看看,谢谢!

楼主:
这个小贴片电容怎么变成白色?没注意,以为是电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片水印  数码之家   数字上面的贴片电阻是否烧了??

这个电容拆下来了,量了一下果然坏了,无容量。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多大的电容

楼主:
这下大发了,我换了个104电容,结果通电火花侍候,右侧的并联贴片电阻都挂了

楼主:
2R20和2R70电阻都挂了,保险断了,四个整流管还没坏还不知道场管怎样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支招,死马当活马医,学点知识是根本

网友:
只要6脚IC没坏就有得搞!现在电源IC坏了不好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整流二极管是电脑电源上的输出二极管,电压40V30A

看来问题就在这,后换的整流管耐压不足,工作时管子处于击穿状态,电源保护了,输出电压低。

您这电源是反激,整流管关断时有很高的反峰电压,整流管的耐压一般选到标称输出电压的7倍以上,换个MBR202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V30A的二极管耐压太低了,为什么电脑电源板上可以用,因为电脑是半桥反峰低,你的是反激开关电源反峰高 ...

谢谢您,通过此贴,学到不少知识。我回家把保险和小电阻换上,再换一个整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问题就在这,后换的整流管耐压不足,工作时管子处于击穿状态,电源保护了,输出电压低。

您这电 ...

谢谢您,再换一个整流管试试。

楼主:
我再上一张图,也是我按照大侠们的指点,一步一步进行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整流二极管是电脑电源上的输出二极管,电压40V30A

这个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耐压不够;

谢谢,那我用一个3A/500V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V30A的二极管耐压太低了,为什么电脑电源板上可以用,因为电脑是半桥反峰低,你的是反激开关电源反峰高 ...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19-02-19):
楼主与我遇到的2块24V2A的电原板一样的现像:输出只有2.3V,关机后升上来10多V.折腾了好久搞不定了

网友:
整流管耐压低了,用200v以上的。

网友(2022-07-07):
请问楼主后来电压低的问题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