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驻极体话筒放大器,有点问题。。。

楼主(2019-01-15):
1、电路图:
2、电源用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调定5V。
3、用示波器观察,在安静的房间,有50Hz的干扰波。
哪来的干扰?
如何改进?

楼主:
P1为输出,P2为5V电源。
TL431做稳压,给2级放大级提供约2.98V的稳定电压。供电电压标准为5V。当电压低至3.2V时,仍能保证2.98V不变。
2个管子工作点调整为集电极电位Vc=1.5V左右。
最大不失真输出>1.0Vpp。

楼主:
发错版块了,放到“晶体管与集成电路”吧。

网友:
有干扰?正常。屏蔽就是了。把放大器装到咪头处,完全屏蔽即可。如果电缆特别长装个变压器低阻传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