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频谱均衡器如何调到双声道显示模式

楼主(2019-01-15):
论坛入的均衡器,MOHOPOA 牌,型号EQ--103.是双显示屏的 ,现在是两个屏都显示同样的频谱。如何调节实现两个屏分别显示两个声道不同的 频谱?
谢谢!

网友:
也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 只有一套驱动线路 ,如果这样就没办法了

要拆开盖子 看看

网友:
就如您的名字一样, 先打开上下盖,看使用什么IC,左右声道到那个IC,哪个脚.就易办了.

楼主:
javascript:;javascript:;
谢谢各位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单声道/立体声选择?

+找不到选择

网友:
就这种机器要是显示一高一低那就卖不出去了。左右声道肯定是一样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单声道/立体声选择?

这种品质机器都是一套驱动。能把整个屏幕点就行的那种。

楼主:
谢谢朋友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