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开盘机主导轴驱动改造

楼主(2019-01-15):
放了两年的烂尾工程今天终于完美收官,主导轴电机改为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换电机的好处是抖晃率明显降低,达到高级开盘机的抖晃率指标,听感上的变化是3000Hz录放如同直线般平滑(原交流电机在19cm/s速度时能感觉到抖晃,9.5cm/s速度时很明显)。

楼主:
上图,手工粗糙勿笑。

楼主:
此无刷电机最大功率30W,实际消耗9W.电路有闭环稳速,运行稳定,带头带尾速度一致。

网友A:
功能完美实现,高手!
赞一个!

网友B:
还省电呢,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完美实现,高手!
赞一个!

谢谢您的肯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省电呢,真好,

准备改进一下,把原电机的三个橡胶减震垫用上,会更安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改进一下,把原电机的三个橡胶减震垫用上,会更安静。

我的是601,能有601的改造实例就好了,存世的601比602多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601,能有601的改造实例就好了,存世的601比602多得多了

有一种空调室内机出风无刷电机体积不大功率大,可以考虑改造6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种空调室内机出风无刷电机体积不大功率大,可以考虑改造601.

得自带驱动电路,还得有速度调整功能,这个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自带驱动电路,还得有速度调整功能,这个不容易

用于601改造必须用这个空调电机,功率够用。这个空调电机自带驱动,不知道有没有闭环稳速。用555做一个方波发生器输入此电机控制端就可调速。更复杂的方案是买个带闭环控制功能的驱动板,150元。所有东西都可在淘宝上购得。此电机我没买,不知好不好打开,因为其不带霍尔元件的话要打开加装霍尔,这样才能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于601改造必须用这个空调电机,功率够用。这个空调电机自带驱动,不知道有没有闭环稳速。用555做一个 ...

如难度太大,也许我们动手能力不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难度太大,也许我们动手能力不足的,,,,

我也是前后耗时近三年,试验了几种方案,最终采用了闭环控制无刷电机,主要是基础知识太差。

楼主:
重新做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