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单管的电子管前级

楼主(2019-01-16):
参考日本的成品机,原设计是用的12AU7,先用6CG7听听,灯丝改为6.3V。变压器就用手里有的,高压130V, 试过6DJ8,6N6,发现还是6CG7的声音好听。

网友A:
无牛不欢哈,牛出才有味。

楼主:
感谢园丁 朋友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牛不欢哈,牛出才有味。

这个前级还真是带牛输出的,是接的平衡转非平衡输出牛,然后接到JBL的305 有源音箱,原来是电脑输出直接接转换牛,推力略差点,加个前级声音有所改善

楼主:
这个前级测试时还出现个很怪异的事情,通电,输入输出端子均为空,准备测试下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大约0.2V, 用交流档测试,竟然高达130V,用滨江DT9975数字表,和得益961指针表测量均是这样, 用福禄克的8025B数字表的交流档测试,则没有这么高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具体原因还没有 分析明白。

网友B:
胆整流岂不更好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就是技术不行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整流岂不更好

以前做过5687单管前级,用的电子管整流,比较过很多种整流管,最终还是喜欢软回复的晶体管整流出来的声音,所以这次直接上晶体管整流了。

网友C:
这是一个缓冲电路吧,没有电压增益。

网友D:
B+电源这么简单没有交流音吗?没有的话我下次也这么干了。

网友:
机箱简洁明快,这风格我喜欢!!

网友E:
还是6CG7的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缓冲电路吧,没有电压增益。

不是 缓冲电路,有电压增益,等于68/51 ,大约1倍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电源这么简单没有交流音吗?没有的话我下次也这么干了。

没问题,灯丝是交流供电的,实际裸听也几乎听不到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6CG7的声音好听...............

   现在用的是GE的6CG7,比EH的 略好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前做过5687单管前级,用的电子管整流,比较过很多种整流管,最终还是喜欢软回复的晶体管整流出来的声音 ...

晶体管整流没啥不好的!

网友G:
输出电容4.7U太大了,建议0.47--1U就好了。

网友:
最好测出各点电压,方便分析。

网友:
开环增益约12倍,失真度6%。闭环负反馈深度约6,闭环放大倍数2,失真度小于1%。以高压150V,6CG7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整流没啥不好的!

谢谢老兄指教, 类似线路的成品机还有这个,也是有点名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电容4.7U太大了,建议0.47--1U就好了。

多谢老兄指教,看过美国的类似前级,输出电容就是0.47UF, 因为自己的音箱5寸的有源音箱,所以加大些容量,低音能丰富些。 如果是接胆机和大口径的落地箱,容量用0.47应该就比较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管整流、晶体管整流那种能分辨得出火电、水电?

就你调皮

楼主(2019-03-08):
把6.3V灯丝交流绕组接入倍压整流滤波电路板,输出12V,把管子更换为12AU7,听了曙光的,JJ的,喜万年的5814,除了 JJ的12AU7声音还有点味道,另外两个声音均不如GE的6CG7。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前级测试时还出现个很怪异的事情,通电,输入输出端子均为空,准备测试下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大约0.2V ...

用示波器看看吧,也许有高频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吧,也许有高频振荡。

好的,谢谢指教,晚上接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晚上接示波器看看

只接示波器,否则其它的仪表可能会影响测量的,比如你用指针表测量就没有怪现象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指针表内阻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