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阳无碟导航机后边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9-01-17):
有一华阳无碟导航机,经仔细查找电源跟ACC貌似已找到,可以开关机,但黑屏,有师傅说后边的cmmb接口必须接上,不然黑屏,求这个接口的定义,就是一个圆形的接口十针的,上边的标签是cmmbbus,无线移动电视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吧!一般是尾线处有针要短接.

要是有原装尾线就好说了,没有尾线,线路板上也无标记,现在acc和常电已找到,喇叭也好说,开机收音能收到莎莎声,波段转换正常按键音正常,就是黑屏,灯管电压5v,但是点不亮,外接背光液晶无显示,没有资料,扔到一边了

网友B:
我的是华阳CE6620,就插了二个插头,一个是电源正负极+ACC+四个喇叭。一个是倒车影像输入的。cmmb电视接口空着没插,照样用。你这个估计是背光灯条坏了,是LED背光的吗?如果是的话,通上5V电压的同时测量灯条两根线的电压,从15,16V慢慢往下掉电压,就是灯条开路了,正常情况应该是稳定在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华阳CE6620,就插了二个插头,一个是电源正负极+ACC+四个喇叭。一个是倒车影像输入的。cmmb电视接口 ...

哦 灯条没事,我把屏幕拆开后用点灯仪试了,能点亮,5v应该是不行,你说的9v应该是正确的,不过不单纯是背光的原因,我拆开屏幕开机用手机照着屏幕屏幕上啥也看不到,我觉得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测量到液晶屏排线的排阻上没有电,没修过这东西,不知道该从哪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华阳CE6620,就插了二个插头,一个是电源正负极+ACC+四个喇叭。一个是倒车影像输入的。cmmb电视接口 ...

开机测灯条电压是5v,不知道是DCDC变换电路有问题还是开机信号没送过来,一点资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