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块七十年代的MF12型指针表

楼主(2019-01-17):
大概七,八年前,刚刚开始玩表,遇到一块77年的MF12型表,外表有些陈旧,真正老货。因外当时市场上多是500表和47表,极少有其它型号的,就买下了。表头通。有一个分流器配件。

内部很完整,没有动过,一片大红袍和线绕,用料讲究扎实。

12表是稀少品种,表盘设计跟其它表不同,适于测低值电阻,还可以加互感器和分流器测30安大电流,有特殊用途。

电阻档表盘带小数的,还要换算,看着别扭。测了下电阻,还算准。1.5级的精度,在当时算较高精度水平了。

这块表唯一的不足是表头的阻尼差,测电阻似乎还可以,测电压就摆来摆去,好一会才停下来,也许是表头阻尼圈失效,也许是调整不当。原机的表头两端并了小电解,早干枯了,但是换上一个新的,阻尼还是没有明显改善。

如果能换一个表头就好了,配件难找啊。

关于12型表的设计有些人认为它是个奇葩,跟其它表都不一样。但是稀少就是珍贵的。

先看外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具体测量一下,既然该表有R乘1欧这档,表盘上的数字1就应该对应1欧这个阻值,而不应该再 ...

是呀,电阻档单位标的是千欧,中心的0.2不就是200欧嘛,虽是在乘1档中心阻值也是2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具体测量一下,既然该表有R乘1欧这档,表盘上的数字1就应该对应1欧这个阻值,而不应该再 ...

看清楚,表盘上标的单位是千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内部,大红袍和线绕。

我们这里的破烂市场上我也见过几块70年代的老万用表,我没有问价,白给我也不要,没有地方放。

家里大大小小包括70年代的万用表有5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内部,大红袍和线绕。

MF12 和 MF10 万用表是一对姊妹表。MF10 偏重于直流,MF12偏重于交流。都是比较好的万用表。

楼主:
再看内部,大红袍和线绕。

网友A:
        老12表用料足,能测量小组值电阻是12表的特点,就像10表有100K欧档一样是指针表的特点。

网友:
早期的12表,pcb版的,我有搭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12表用料足,能测量小组值电阻是12表的特点,就像10表有100K欧档一样是指针表的特点。

MF12电阻档中心阻值是200欧(标示0.2,单位是千欧),乘1档实际上相当其他常见表的乘10档了,而1K档相当于乘10K的量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F12电阻档中心阻值是200欧(标示0.2,单位是千欧),乘1档实际上相当其他常见表的乘10档了,而1K档相当 ...

        这个需要具体测量一下,既然该表有R乘1欧这档,表盘上的数字1就应该对应1欧这个阻值,而不应该再换算了,那就有失这表的名气了吧,我也有一块这个表,但目前还不能看到,只有等以后再拿出来研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F12电阻档中心阻值是200欧(标示0.2,单位是千欧),乘1档实际上相当其他常见表的乘10档了,而1K档相当 ...

这才是对的,12表不但侧不了小电阻,还因为设计原因读数不方便,我也有一块,因为这些原因很少用

网友:
        是我太不了解12表了,这样子还是10表的电阻档好用,谢谢您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对的,12表不但侧不了小电阻,还因为设计原因读数不方便,我也有一块,因为这些原因很少用

同感。原有一块12表,精度的确挺好,也是因为7.5V档用只有30的标度线,读数时晕了好久反应不过来,后来便宜出了(同样有10颗2W大红袍的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内部,大红袍和线绕。

看看MF10的内部,这个表是90年的表

网友:
赛一赛 我的 1974年 上四MF12(7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