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声--大品牌--为什么犯低级错误

楼主(2019-01-17):
闲来无事,给奇声388D换主电容,将原来10000uF/50V的杂牌电容换成10000uF/80V*2组的黑金刚电容。检查焊点时,发现四个整流二极管安装的奇怪,仔细对照,发现其中一只二极管竟然反了。这台功放不常用,以前只觉得效果不理想,以为是奇声的本来水平。今天看来奇声真的很奇怪。

网友A:
不对呀! 若是装反了就不是半波整流那么简单了! 就是半波直接短路了呀! 不是烧整流管就是烧变压器了!

网友:
不是 桥式整流 吗 ???

网友:
这样子也用了好多年啊?

网友:
桥式整流。厂家没问题。

网友:
接错一个二极管也可以工作,只是半波整 流,接错两个二极管就危险了。

网友:
滤波电容太大了,储存了太多的电量,所以整流二极管的问题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
奇声算不得什么大品牌吧,只是广告滥而已。

网友:
这个装配工已经退休了,不必再行开除

网友:
嗯......装配线上的临时工干的,开除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 若是装反了就不是半波整流那么简单了! 就是半波直接短路了呀! 不是烧整流管就是烧变压器了!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难道是二极管上面的字印反了?

网友:
楼主自己画一下桥式整流,接反了能工作?
您量管子方向了?只看印字?

网友B:
还有另一种接法,根本就是两路全波,

网友:
也可能是二极管正负标错了,真用错了保险就断了。

网友:
楼主可能看错了,第一组是用二个二极管整流,第二组是二个二极管一个产生负电压,一个产生正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另一种接法,根本就是两路全波,

终于有明白人了,国产功放很多正负电源带中心抽头的就是双全波整流,虽然和桥式整流很像。

网友:
这板子已经被修的惨不忍睹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事,一个调台主功放的方桥只焊了两个点另外两个没焊 线路板的铜铂还是铜色,也疑惑过 主要是滤波电容大 小功率还行 大功率高完了。

网友:
原图片就是这么小  不用纠结  看右上角

网友:
奇声的主打家庭影院吧,质量很普通呢

网友:
我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观点,前期生产的产品还可以,到后期用料严重不足,质量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字儿本身就孕育着“怪”。

奇字儿本身就孕育着“怪”,奇怪的声音,音响起名叫原声,这个比较好,起名不应夸张。做音响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产品,追求的是一个真实的还原的声音。

网友:
接错了就是短路,有一个管子开路就是半波整流。

网友:
应该是楼主看错吧!

网友:
二极管 标反了 ,那是元件问题 ,

网友:
楼主的第一图已经被P过,根本看不出来线路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你都有,厉害咯!

是不是要给我加分

网友:
负极PCB位置铜箔看不清楚......,楼主查一下自己线路判断有没有问题。原则上其中一个二极管反了要短路的,烧二极管或保险丝变压器之类的。

网友:
遇到过字符印制错误的,所以二极管三极管这些上机前都测量一下

网友E:
估计是协工干的,已经开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协工干的,已经开除了

原机正常的是不可能错的!只有楼主没有搞清楚!

网友:
这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的音箱还响着呢,你看看我家这里的公交车站,新的站台有一半就进不去人,站牌子堵着半个站台呢---现在人和猪都上班,搞不清那个工程师是猪变过来的,干完活又变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