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倒相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调整方法

楼主(2019-01-17):
这是飞燕500c的电路图,有个倒相器可调电阻不懂怎么调(可能已经调乱)在这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网友:
屏阴分割倒相电路。由于12AX7右侧的三极管阴极电阻阻值高68K,故提高了阴极电位,当电位高于栅极电位时,即给栅极提供了负偏压。见图中,阴极电位131V,栅极电位(也是前级放大的屏极电位)130V,则此时栅极获得-1V负偏压。屏阴分割,不等于阴极电阻就等于屏极电阻,就一定可获得两端相同的音频输出电压,为了有调整余地,屏极用25K电位器与33k电阻串联,调整电位器,以调整输出电压的平衡。R113(180K)是为了提高右侧三极管阴极电位而设。

网友:
应该是屏阴分割倒相。
电位器是调整波形对称度的,最好有双踪示波器观察调整。

网友:
楼上老师说得对。
没有一些常用仪器,比如最常用的 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很难调好 倒相级。

电位器就是调整倒相信号平衡度的。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只有万用表可否具体说需要怎么调整

网友:
只有万用表建议采用牛倒相,那个不需要调整。

网友:
只用万用表最简单的是自动平衡倒相电路。

楼主:
用示波器的话一般输入多少hz的音频信号来测试,换一个12ax7是否又要调整一次。哪里有测试方法的资料看看呢

楼主:
再问问怎么样可以测出后面的7591的对称性和老化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的话一般输入多少hz的音频信号来测试,换一个12ax7是否又要调整一次。哪里有测试方法的资料看看呢

一般情况,调试都是默认以1000HZ的正弦波信号为基础信号。

网友:
得益非浅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