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2504喇叭无声

楼主(2019-01-17):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几天我在旧物市场淘到一个飞乐2504型号喇叭 买时当时没试 回家一试无声 我用万用表一测无反应我想那断了我目测外观各连接线没断难到内部线圈断了 如果断了是否还能维修上 如有那位维修过喇叭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
撬开防尘帽检查引线氧化引起开路。

网友:
通常是音圈引到接线柱的线氧化断了,可慢慢撬开防尘帽换掉这两根线。

网友:
只要音圈没有断线,修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666橡皮边扬声器就不要买过时产品了,不但卖得贵,而且性能并不好,全纸盆扬声器买老货还多少有点怀旧的意思。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朋友们给的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