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3603收音机无声求助

楼主(2019-01-17):
收来一台海燕3603收音机,接通6伏电,没有一点声音,后来把电位器调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用一个小螺丝刀碰电位器中间的那根线,有吱吱吱的声音,不是很大,请问有高手指点维修吗

网友:
如果没有仪器,可以用干扰法按照图纸从后级一级一级向前查

楼主:
用万能表测得电流5毫安,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有老师傅指教一下吗

楼主:
图片上不了你好

楼主:
上了图片了

网友A:
这两个二极管损坏的几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二极管损坏的几率很高!

这两个二极管是串连的,反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二极管损坏的几率很高!

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吗,上面没有型号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好像是末级功放的偏置电路,既然碰电位器中点有声,说明低频还是工作的,当然了,也许不够正常。5 毫安的电流小了些。那个开关是调频/调幅开关吧?两个波段都无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好像是末级功放的偏置电路,既然碰电位器中点有声,说明低频还是工作的,当然了,也许不够正常 ...

是波段开关,两个波段都没声音,可能电位器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波段开关,两个波段都没声音,可能电位器也有问题

既然怀疑,知道怎么辨认电位器好坏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收音机出吗?一直想收一个这个型号的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吗,上面没有型号

可用4148开关管代替,多数是做稳压用的,提供中放偏置电路,多数是有一只短路了或漏电,偏置偏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二极管好像是末级功放的偏置电路,既然碰电位器中点有声,说明低频还是工作的,当然了,也许不够正常 ...

像是末级功放的偏置电路,有些机也用这种二极管做稳压提供中放偏置的,这种二极管质量很差见到就应该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末级功放的偏置电路,有些机也用这种二极管做稳压提供中放偏置的,这种二极管质量很差见到就应该换掉 ...

主要根据它们和末级管子间的‘地理’位置猜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根据它们和末级管子间的‘地理’位置猜测的。

不过收音机这么简单的抄一张电路图不难。用不着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收音机这么简单的抄一张电路图不难。用不着瞎猜

同意。尤其它板子上还有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收音机这么简单的抄一张电路图不难。用不着瞎猜

插上耳机可以听到收台的声音了,按照您的方法换了那个4148的二极管,不知道怎么没声音了,换回原来的二极管,也没有声音了,只能慢慢折腾了

网友:
顺藤摸瓜,总会找出原因的

网友(2023-07-13):
我有一台也是楼主这样的故障,坛里的大神们怎么修请支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4148开关管代替,多数是做稳压用的,提供中放偏置电路,多数是有一只短路了或漏电,偏置偏低了。

分析的正确,先判定这两只二极管好坏,量一下通电后两只二极管串连的稳压值是不是1.5伏左右,本振和中放级是由此电压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耳机可以听到收台的声音了,按照您的方法换了那个4148的二极管,不知道怎么没声音了,换回原来的二极 ...

二极管极性不能装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