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高频头请教

楼主(2019-01-18):
请问各位老师前辈下图做调频高频头可以吗?电感参数多少

电路图

电路图

目前临时搭棚本振频率覆盖88到130
胡乱接上混频高放中周接入晶体管车机中频电路能收两个台,没有调试
目前想做这个图已加工钣金        我搞焊割设备的加工机箱钣金还是很方便的。
老师给点指点,方便完成小小愿望,感谢

网友:
6N1高频特性不是太佳,对6N1而言125V的屏压增益也低。用6N11或6N3好些。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换方案、

网友:
设备真好啊 羡慕

楼主:
重新切割了一块小7改9角

网友A:
6N1可以的,大胆的去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1可以的,大胆的去尝试一下

再直接代换ECC85看效果.

网友:
很轻松的就全覆盖了,高手呀!激光切真方便,不过,切板别让老板看见呀!

楼主:
老板是我的客户,2.0不锈钢的料满地找料头都够了,随便切!一步一步来做完高频头做中放,再做功放,机箱都得麻烦老板去!主要我给他修设备,优惠点都有了

网友:
原来如此,您是他赚钱的台柱子,机器一转黄金万两。用6N1没问题,以后也方便换更高的管子;用6A2 不知道效果了,使用此管的坛友少,如果好用我有 50只了,有的玩了。

网友:
搞复杂了,本振不需要用6A2,6J1即可,电极太多增加噪声和复杂性,这个电路别说还真简单,喜欢这种。

网友:
俺可怜看不到图

网友:
本振比较奇特

网友:
楼主麻烦把线圈的参数贴上来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