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来一台解码器,不甚了解如何使用和连接,求教

楼主(2019-01-18):
用一台先锋DVD做音源,听人家讲接一台解码器,音质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去市场淘了这台解码器。店铺老板说这是比较专业的解码器,即可以录音解码,也可以播放解码。目前,通过同轴线已经将它和DVD链接起来了,的确对音质有很大的改善。现在,我琢磨如何将之与电脑连接播放无损音源文件。可是,后面的接口没有USB,而且也不是莲花接口的,而我的电脑只有USB接口和3.5耳机插口的输出。所以,问题来了,求教怎么把它和电脑连接起来使用?谢谢~

网友:
花了多少米

网友A:
早期的解码器,最高只有48KHz,不够好。现在主流解码都是96KHz,更高的达到192KHz了。
据我所知,就算是现在最新解码器,也没看到使用USB连接的。你只能将电脑上的音视频文件转移到播放器上来播放。

网友B:
买一只USB/SPDIF转换器就可以了。 注意接头外形要符合解码器输入的。

网友:
看着挺高级

网友C:
主板有SPDIF输出插针的,接出来到RCA,然后连到解码器的SPDIF  IN,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D:
弄一块同轴/光纤输出的声卡就行了!

楼主:
花了3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解码器,最高只有48KHz,不够好。现在主流解码都是96KHz,更高的达到192KHz了。
据我所知,就算是现 ...

这个解码范围是关键,看来只能暂时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只USB/SPDIF转换器就可以了。 注意接头外形要符合解码器输入的。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有SPDIF输出插针的,接出来到RCA,然后连到解码器的SPDIF  IN,这样应该可以

电脑主板吗?将电脑主板spdif输出插针接出来,转换成rca输出查扣,弄一根rca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解码器,最高只有48KHz,不够好。现在主流解码都是96KHz,更高的达到192KHz了。
据我所知,就算是现 ...

现在大把的USB解码器!上TB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一块同轴/光纤输出的声卡就行了!

恩。产品介绍上也说接声卡。

网友E:
还不如买个前几年的双解码AV机,旗舰级的还带7声道功放,虽然是AV机,但是听音乐也不差的

网友:
350元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买个前几年的双解码AV机,旗舰级的还带7声道功放,虽然是AV机,但是听音乐也不差的

我自己有一个五声道的解码机,之前一直用,其实感觉听起来解析也挺好的,只是好奇整一个音乐解码的效果会不会有啥不同,所以就去弄了这一台回来。

楼主:
恩,改天把它出了。

网友F:
解码上有同轴输入啊,可以买个数字声卡输出,然后在电脑上设置数字输出就可以了!
这个机子好像都是平衡输入,输出,比较专业了,至于最高支持48k的采样率,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大部分的都是44.1khz的,建议拆开看看ad芯片是什么,比较好判断
diyer就喜欢看脱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码上有同轴输入啊,可以买个数字声卡输出,然后在电脑上设置数字输出就可以了!
这个机子好像都是平衡输 ...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功放带解码,主要接线方便

网友:
弄张声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