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直滑式三联可变电容器

楼主(2019-01-18):
存手工打造铝片可变电容器,由于铝片比较软,剪制弧形的电容定片和动片容易变形,所以,将动片和定片改成直线型,用壁纸刀割制,不易变形,使制作较容易,电容器框架用覆铜板制作,定位可随时调整,手工制作造成的误差可以随时修正。改成直线型的动片和定片,只能采用直滑式改变相对面积。动片的转轴采用螺丝杆旋转,使机械结构简单,微调定位容易。
    此三联可变电容器每组定片7片,动片8片,每片间距0.25毫米,铝片厚0.5毫米,两片间采用厚1毫米,内径3毫米,外径5毫米的铜片垫入,怕其碰片,动片采用薄塑料沾制。
   每组电容最大386pF,最小14pF.
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由于铝片不粘锡,采用哥俩好胶沾在覆铜板上,定片的覆铜板用焊锡焊在框架的覆铜板上。

楼主:
制片用壁纸刀割制,每片用3毫米转头打一个孔
框架的移动螺丝杆的直径是4毫米,螺距0.7毫米,行程25毫米,旋转36圈

楼主:
直滑三联试机照片,为了检验直滑三联使用情况,制作了一个高放电路,中放采用现成7640芯片电路,低放采用TDA2030.

楼主:
试机视频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wMzkxMDc0N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wMjA1NjA3Mg==.html

楼主:
直滑三联的行程与接收频率关系图,可看出定片的三角形还应向前多开一些

楼主:
直滑三联电容测量记录

楼主:
此帖参赛之前已发布,网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23425&extra=

网友:
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A:
这个可以制成FM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制成FM的不?

可以,FM的三联比AM的好制作,每组定片一片,动片两片就够用了,每片之间距离可加大,可制空气介质三联。

网友B:
可否用管材,作竖向滑动。

网友:
拨盘加个摇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用管材,作竖向滑动。

提到管材,我用过拉杆天线做过位移传感器,将粗的相邻两层拉杆天线间用薄塑料胶粘做介质,得到电容的变化与拉杆天线伸出的长度成正比,电容的变化量满大的,可以做可变电容器,但是毁坏了拉杆天线。

网友(2019-03-21):
有创意,支持。有创意,支持。

网友:
不错
难得的是全部过程都是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网友(2020-02-17):
漂亮  解决了 可变空气电容的制作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FM的三联比AM的好制作,每组定片一片,动片两片就够用了,每片之间距离可加大,可制空气介质三联。

我觉得完全能行,大的小的多叠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