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修复的越秀633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9-01-18):
X鱼上收到一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据其他人留言是广州生产的越秀牌633或者603,做工很漂亮,质量也好,不像有些牌子做得像被狗咬过的一般。
没电源变压器,除了功率管和高频管缺失,其它元件均在。
查过资料有说越秀633或603是没磁棒天线的,单这机却是有,中波的时候波段开关上的天线是没接线的
若看官手头有这机的原理图记得贴上来哦。

网友A:
这个维修难度有点高哦,缺件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难度有点高哦,缺件多了点

没什么缺的,就电源变压器和高频管/功放管,里面的东西都没动过

网友B:
楼主如有材料的,自缠绕个电源牛,再淘两个二手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出声了,春节里够楼主忙乎了?收音机嘛,"小菜一碟"!

网友C:
磁棒断了一半

补充内容 (2019-1-19 09:37):
电子管位置也是乱插的,6Z4位置是6A2还是6K4看不清。

网友:
        电源牛淘不到是个大件儿,如果能自己绕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3607

原来如此,我的机芯上面有个接头,是音量电位器之前,我还猜测不知道干嘛,现在终于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有材料的,自缠绕个电源牛,再淘两个二手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出声了,春节里够楼主忙乎了?收音机 ...

只能有空就弄了,电源变压器很简单,50个大洋买个220V的隔离牛改造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断了一半

补充内容 (2019-1-19 09:37):

磁棒简单,我还有一大堆古董晶体管收音机,换过去就好,现在有图纸了,修起来应该很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能有空就弄了,电源变压器很简单,50个大洋买个220V的隔离牛改造一下就好

如果不用录音那一块,在本坛买一个海燕电子管收音机的牛牛安装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用录音那一块,在本坛买一个海燕电子管收音机的牛牛安装上去就行了。

我只是买到了机芯,没录音部分,80大洋啊,很好天不能吃早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