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方框天线的制作

楼主(2019-01-19):
之前在坛里看到过几个不用天线的矿机,虽说不用天线,但也需要另外形式的天线来接收信号。比如大环,磁棒之类。我这个大方框使用两根木条,钉成十字架,绕上0.5mm漆包线(把之前绕的的线圈拆了,拆了东墙补西墙),绕了六圈。然后接入矿石收音机。没有可变电容,只有一个滑键的线圈,再与二极管串联耳机之后并联。不用地线,不过必须把线圈,变压器这些放在地上。收音效果远不如“厂”形天线。只有比较微弱的中国之声,还有本地一个台。也许是线圈离地太近了,不到一米,在自家天井里,周围都是墙。

网友A:
恭喜大环取得成功,乐趣就在折腾中,不断摸索改进效果就能不断提高。

网友B:
简洁实用。这就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环取得成功,乐趣就在折腾中,不断摸索改进效果就能不断提高。

就是在瞎折腾,手头只有这点材料,做出成品就没得玩了,只能是做了拆,拆了做。不过真没想到,这个线圈居然能收到信号。有个问题:地线的问题,由于图省事,底线都是一根电线(30cm)直插地下,接入矿机后只有中国之声,别的台信号就很弱,几乎听不到,而且噪音很多。不接这个鸡肋底线,台就多了,本地台也出来了,中国之声不那么强了,声音清晰了。这个方框天线接上地线就没声了 ,而且手靠近矿石收音机声音明显增强。是不是我的地线不达标呢?非但不是地线,倒增加干扰,您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洁实用。这就是技术。

却实把天线缩小了规模,不过接受信号明显不如又高又长的天线,唯一好处就是可以拿着天线到处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却实把天线缩小了规模,不过接受信号明显不如又高又长的天线,唯一好处就是可以拿着天线到处跑。

灵活机变,带着就走,这就是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瞎折腾,手头只有这点材料,做出成品就没得玩了,只能是做了拆,拆了做。不过真没想到,这个线圈居 ...

你这个没有看到可变电容,不知道你用了没,要是没用就是个大合唱收听状态,根本没有办法选择电台什么的,只能有什么收什么。效果自然不能办法,只能属于收到电台,听到声音,就是成功的阶段。拆了装,装了拆,固然有可玩性,但总要做个自己中意的成品出来才算了个心愿才是。不能一直仃留在一团乱麻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看到可变电容,不知道你用了没,要是没用就是个大合唱收听状态,根本没有办法选择电台什么的, ...

可变电容用的是老收音机里的365pf空气双联可变的一联。效果确实很显著,使强弱台差别不再那么大,都趋向于均匀平和。只是这个地线的问题一直困扰我,但是地线相比于天线还是次要地位的。说到做出成品,实在是动手能力不强,又没有合适的元件,所以一直停留在构思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用的是老收音机里的365pf空气双联可变的一联。效果确实很显著,使强弱台差别不再那么大,都趋向 ...

慢慢玩呗,折腾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