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3400修理疑问——琴键开关

楼主(2019-01-19):
以前摔坏了一台根德3400,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很多人,终于修理的差不多了。
摔坏的时候中短波无台,经过修理终于有台了,信号很好。
不料最后一步悲剧了,功能没问题了,我就想把摔断的琴键开关换成新的,维修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昨天有空,于是把断了的中波琴键开关取下来,把好的装上去。
这一装,发现中波又没了,而且中波、SW1、SW2都没信号了,只有噪声。
怀疑是琴键定片接触不好,用酒精洗了洗,又换了一个好的琴键,发现还是不行。
各位大牛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型的互锁琴键开关非常精密,从根德2000系列之后这个互锁开关内部结构跟6000系列完全不同了。3000系列沿用了2000系列的互锁开关结构,FM、LW、MW,以及SW相互之间不但是互锁关系,而且内部电路上也是相连的,开关的底下是焊盘相连,上面是导线相连,一旦一组开关出现问题,整个机器高中频切换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不熟悉内部结构,或者没有熟悉内部结构的师傅指导,是万万不能轻易拆动的。这点和6000系列及以前的机型不同。

如果要自行拆开互锁开关,首先要拆掉定位簧片。再往下拆就要特别小心,有两个地方要十分小心:

一是每组开关上面的塑料小卡勾,用小改锥轻轻挑起后才能抽出开关动片组,这个小卡勾一旦断了或者变形,动片组就无法复原,基本就算报销了;

二是当拉出动片组时,要注意动片组上左右多组小簧片内的微压小钢弹簧,这类开关就是靠小簧片里面的微压小钢弹簧弹起动片,使之与定片组相接触的,当你抽出动片组时,稍不注意,微压小钢弹簧就会弹飞掉,动片和定片就无法贴合,基本也就报销了。这个小压簧大概直径只有1.5mm,长4mm左右,弹性极好。

据我所知,根德这类机器,互锁开关问题最多的是定片组,都是镀金的,氧化十分严重,氧化发黑,机器到手全部要清理,否则接触电阻过大,整机灵敏度会严重下降,酒精是无法清洗干净的,只会增大接触电阻,一定要拆下来用丝布裹在合适的小方钢条上,粘上缝纫机油反复擦洗才行;相反,动片组是高弹性合金,不会氧化生锈,也不用清洁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最多的是定片组,都是镀金的,氧化十分严重,氧化发黑,机器到手全部要清理,...........动片组是高弹 ...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定片组要镀金,根德卫星系列机器所有波段开关定片组都是镀金的,包括波段鼓上的簧片,氧化都十分严重,不擦洗干净接触电阻大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的互锁琴键开关非常精密,从根德2000系列之后这个互锁开关内部结构跟6000系列完全不同了。3000系列 ...

谢谢详细的回复!
定片组无法拆啊,定片组在板子上。
下面是拆下来的键芯,动片在上面。
定片组所在的键体焊接在板子上,无法拆开

网友(2019-03-09):
好机慢慢修,不过整个过程会十分折腾

网友:
3400这类机器很大很重 运输搬运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电路板开裂而造成接触不良时好时坏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