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米距离WIFI怎么接收

楼主(2019-01-19):
      我老家斜对面,是个粮站,我父亲就在里面值班班! 门卫的办公室就有无线网络!主要用于远程监控!    里面有3-4个人没事就手机连无线网上网。
      我家就住在离无线路由器的直线距离约100米的位置!  勉勉强强的能搜到无线网信号!但是卡的要死!  我在网上买个  WIFFI增强器! (类似一个小路由器)放到家里!  用手机连接查看WIFI增强器的信号状态,也是0%  或1%  和手机直接连接无线路由器差不多,    现在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真正提高无线接收强度!   主要给父母连网,听听戏 ,听听小说什么的! 谢谢!

   现象是!在家里手机勉强能搜到无线网!链接卡的要死!  链接无线WEFI增强器,信号满格,查看增强器接收质量0%  或1%。和手机相似,   现在求助有没有办法能提高信号接收质量!  感谢!

网友:
大功率AP+定向天线

网友:
平板天线+带中继功能的路由器即可,

或者买个天线和主板一体的CPE,设置成客户端。

天线都需要放在室外,这样信号才会好。

信号差的地方,即使勉强中继上也没有用,因为信号强度越低,网速越慢,勉强连上,网速太慢,也没有意义。

你那种小信号增强器,就是因为在室内,接收到对方的信号差,所以网速不行。

网友:
需要室外高增益天线就行

网友A:
不一定是信号强度的原因,是不是人家的路由器设置了限速,到粮站跟前拿手机开个视频,确定人家没有限速再来折腾

网友B:
在50米处安装个中继。

网友C:
你还是用点对点桥接把  我们监控都是这样   taobao搜索下把 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菱形天线加中继路由器就可以!百度一下菱形天线制作过程!

网友D:
首先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直接拉一根网线,当然100米的网线也不便宜,然后就是把你手上的那个信号增强器利用好,因为你那个信号增强器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继器,是收到那个粮站的信号再转发的,因为放在家里,转发出来的信号是很强的,你手机收到的这个转发器的信号很好,但最后的效果并不好,那是因为这个转发器收到的信号不好,才1%甚至是0,通常要转发的话,信号至少要达到40%以上才行,最好是能到60%以上。也就是信号至少要有原来的40倍以上,这样算下来,你要用的天线的增益要达到 16DB以上才行,当然如果两边都用高增益的天线的话,增益可以减少,再算上损耗什么的,两边都用9DB的天线就能满足要求了,实际上就是你在那个粮站的路由器上接一个高增益的天线,通常现在的路由器的天线都有好几根,其中的一根换一个高增益的定向天线(定向天线的增益比全向的要高多了,抗干扰性能还更好),家里的那个信号增强器的接收天线也换一个高增益的定向天线,两边的对好方向,当然是放在室外能直视的最好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破解周边的路由器。

网友:
8年前WPA捉包破解了周边10多个密码。后来没玩了,大功率无线网卡放着吃灰呢。PIN码开的好像可以破解PIN码或找边上的邻居要密码。

网友:
八木天线迷你版,可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信号强度的原因,是不是人家的路由器设置了限速,到粮站跟前拿手机开个视频,确定人家没有限速再来 ...

网速没问题!是政府拉的网!  主要是远程监控用! 在里面网速很快的! 就是距离远了,信号太差了 链接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50米处安装个中继。

斜对面!隔个马路!  中续电源没办法供电的! 只能在接收端想办法!   发射端那边是国家的!我也不能动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用点对点桥接把  我们监控都是这样   taobao搜索下把 满足你的需求

我只能在接收端想办法! 他那边我不能随便动的!经常上面下来人检查,假如看见了!   至少会把发射端给拿走啦!  只能在接收端想办法!
改明我来拍照片! 你们看看有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直接拉一根网线,当然100米的网线也不便宜,然后就是把你手上的那个信号增强器利用好 ...

谢谢! 抽空我来回去看看实际距离多少!   然后拍几张照片给你看看!  发送端不好变动!是国家免费安装供远程监控用的! 里面的工作人员(仅限住在粮站里面的工人) 都直接拉网线到自己的宿舍看电视, 我家住在粮站外面!(我父亲在里面值班的)估计得有100多米了!  纸能在接收端这边想办法了!

网友:
你好楼主,刚才#9楼提到了菱形天线,
网上叫得更多的是蝶形天线,这个方法我已经实践过了,蝶形天线有严格的尺寸要求,请参照网上的图纸,效果视频参见bilibili网站(站内输入视频编号av8086492),

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方案,枪型天线,很少有人使用,
我没学过天线和射频相关的知识,不能解释这个的原理。
效果视频参见bilibili网站,
站内视频编号:
av19640254(俄语原声,电脑翻译中文字幕)
av20357082(英语后期配音 后期中文字幕)
枪型天线图纸↓↓↓

网友E:
将中继器放在门卫室靠你家的窗外试试,若还不行则在家里朝门卫室方向的墙外再安装一个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中继器放在门卫室靠你家的窗外试试,若还不行则在家里朝门卫室方向的墙外再安装一个中继。

门卫那边不方便放!只有在接收端想办法了!  今天回去试了就差10米!

网友:
放个光纤 就拉过来了  网速不变

网友F:
粮库附近放个无线中继 在用光牵拉到家里来  光纤也便宜接头也好做  用起来刚刚的

网友G:
我有定向网桥完全没问题,直接就可以在家蹭网过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定向网桥完全没问题,直接就可以在家蹭网过来用

什么样式的!  推荐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粮库附近放个无线中继 在用光牵拉到家里来  光纤也便宜接头也好做  用起来刚刚的

没那条件呀! 那边不能动的呀!

楼主:
我决定买两个桥接路由器了!一个放到对面 中九直播星的背面!  一个放到我家的楼顶!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个废弃的抛物面卫星天线,把你无线网卡天线放到焦点上,方向对准,一般来说就可以了。

我下载个软件,可以一直测试WIFI质量的! 我家就有那个小锅!   我用手机试的!手机放到小锅高频头位置!信号一点改善也没有!   小锅是椭圆形的!   我180度调转! 高频头在上,锅在下!  信号一点也没有改善呢!

网友:
找块硬纸,包装箱就凑合,再找块微波炉铝纸,贴好。路由器先装好连上电脑,将铝制板放在天线后面6个厘米左右来回找最强的点。其实铝纸最好能成半个圆桶状。基本合适了活堆泥做成那个形状,用布在一层层刷漆做成反射器--贴上铝纸即可使用。不怕麻烦就玩开看,谁也不是为了几个小钱,乐,最重要。

网友:
这个只能中继了,也可以买一个大功率天线,不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锅一般都是偏馈,大概率你的方向调整的不对。

我手机下个软件 可以一直检测信号强度的!  属于波浪形的!  并没有发现信号增强呀!  我还手机上下左右,前后移动呢!   等几天放假了!回去在好好研究!

网友:
好天线不如加中继,50m处加个路由做中继,太阳台蓄电池供电,完美解决!

网友I:
最关键的是接收点与发射点之间不能有阻挡,一百米距离不是问题。在你家屋顶上能看到粮站的路由器吗?如果能看到就先把你买的那个增强器放在屋顶那个位置,最好用定向天线。粮站的路由器要放在窗口等你能直视到的地方。

网友J:
你应该去买个CPE,
配合 POE电源,把CPE 装到室外尽可能离发射端近的地方,,然后接上WIFI路由器,效果就很好了.

我家离小店两百米,用了两个CPE,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应该去买个CPE,
配合 POE电源,把CPE 装到室外尽可能离发射端近的地方,,然后接上WIFI路由器,效果就很好了 ...

只能在接收端想办法了! 那边不能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关键的是接收点与发射点之间不能有阻挡,一百米距离不是问题。在你家屋顶上能看到粮站的路由器吗?如果能 ...

有点小郁闷!  对面的路由器是我家斜对面! 被对面伸出的墙角档住了!   我在隔壁门口信号就能收到!  农村二层楼!!
我现在在想办法! 在粮站的小锅上 装一个中续路由器 (小锅的后面正好朝向我家,放到旁边,中续器我已经大卸八块了,装到一个薄的塑料盒里了)  然后在在我家门口测试信号!能收到就在装个中续器, 若还不行! 打算在隔壁的楼顶上在偷偷的装个中续器!  我家应该就能收到了!

网友K:
M买一个百米路由器2 闲鱼上卖几十块钱的 5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买个500MW的AP与100米外的网联上,你在联AP

如果不想让人家知道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有定向网桥完全没问题,直接就可以在家蹭网过来用

2公里原距离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M买一个百米路由器2 闲鱼上卖几十块钱的 50左右就可以了

早说呀! 我都买了三个中续了!打算过年回家好好研究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M:
2公里原距离可以不?

2公里可以的

网友:
还不能让对家发现,也行?

网友:
简单点,买个好点的平板天线,挂在室外,中间最好不要有遮挡物。肯定可以的。我以前就是这么玩的。平板天线绑在十米高的竹竿上,附近百米信号 都能收到。距离远了就是不稳定玩游戏不行,一卡一卡的。上网看电影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找个TP941V4 或V5版路由,刷成UBNT,或刷DD中继。试过300米都正常看电影。

可是我不会刷!

网友:
淘宝两个W3000R路由器,两个事事如意平板天线,买天线的时候买一节馈线,,把靠近电源线的那个天线不装,把你买的平板天线接上去,,然后一个路由器接上网络,设置好WIFI,另一个做无线桥接,两个天线对准点就行,以前住厂里宿舍,不让装宽带,用的就是这个方法,100米如果无遮挡,完全没有问题,除了比专业设备延迟高一点,别的没问题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   年前用中九小锅对着无线发射端!手机下载个网络强度显示软件! 最终发现在离小锅中心,上方2-5公分位置信号最强! 我用中续器裹上方便袋固定到中间位置!    可以上网了!能保持在100-200多KB的网速! 年后直接买个定向天线! 信号还不错! 电脑测速几次,显示至少有20M以上的宽带网速了!   现在已经用了几天了!还算满意!  再此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感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   年前用中九小锅对着无线发射端!手机下载个网络强度显示软件! 最终发现在离小锅中心,上 ...

我同你的情况差不多,沒有找到稳定的办法接收,楼主请拍个照,或发个型号绐我,也装一套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同你的情况差不多,沒有找到稳定的办法接收,楼主请拍个照,或发个型号绐我,也装一套上网

**宝 搜 定向天线!或平板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两边的天线都要平板,效果肯定好。实在不行你上点对点,UBNT,某宝上一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 搜 定向天线!或平板天线就可以了!

收到,谢谢,我去买一套

网友(2019-02-22):
同意10楼的做法。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的住处与单位大约200米远,用较好的网线加远程放大器,搞定,信号好的很。